请问安装Linux哪个版本比较合适?

楼主(2006-11-03):
现在主要玩AVR,打算再学学ARM,想装一个LINUX系统,请教大家哪个版本比较合适?

网友:
ubuntu或者debian都不错。安装你需要的开发软件很方便,使用apt-get install software_name就可以安装。

网友:
我的机器全部是debian

目前耍AVR中。

楼主:
谢谢,现在就在网上搜索下,看能不能下载一个

网友:
建议你下一个net-inst CD,这样几乎所有的包都从源里更新就行了。

Debian和别的发行版本不太一样。分old/sarge/testing/unstable/exp/五个分支的。

个人用的话,建议testing或者unstable

网友:
testing不错。unstable有时会出现依赖性冲突,手工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特别是对于Linux的初级用户来说。

网友:
多说一句:如果是刚刚开始使用Linux,ubuntu比较容易上手。它也是基于Debian的软件包管理机制做的,Debian的优点它都具有。Ubuntu配置更加简单,默认安装后图形系统就可以使用了,不用花太多精力安装图形界面。

如果是Linux老手,用Debian没错,便利的软件包管理加上灵活的定制能力,可以让你不再想用其他的发行版。

网友:
ubuntu ,但不要用ubuntu 6.06的live CD,基本上本本或台式机上很难装上去............

网友:
当然是ubuntu!可以免费索取的。我就用的ubuntu 6.06,但是在笔记本上安装的时候会出问题,必须用安全图形格式才能正常安装。但是装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真的很好用。如果你是教育网的话,还有很多debian的源可以使用,很方便,速度特别快。

网友:
初看标题我还以为会提redhat,fedora什么的,想不到都是debian/ubuntu的fans阿!顶!

网友:
是呀,好像一般玩玩的会用redhat什么的,如果是个人开发应用,好像都用的是debian。也许用redhat架设网站可能更合适些。

网友:
ubuntu吧

毕竟是2006年度最受欢迎linux桌面系统之一!

一个新立得包管理器搞定一切(基于牛气的apt-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