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数字、模拟电路和玩具电机的系统共用一个电源,哪种电源芯片抗干扰性能好些?

楼主(2006-11-06):
一个机器人系统包含有模拟、数字电路和电机,使用同一个7.2V锂电池包,从抗干扰和低压差特性来说,+5v电源调整部分是使用LM2575这种开关电源还是2940这种LDO比较好?

网友:
彩虹老大:

同一个稳恒电源,里面最好不要放电机,如果放电机,需要在电机输入加上很多滤波措施的。估计是机器人_大赛的??

一般来说,低压差都是串联稳压,比2575那种玩意好一些。特别特别当心电源的滤波和AVR的退耦,有事倍功半之功效。2575的干扰比较大,个人看法。

模拟电路能够单独供电最好,如果不行,加上滤波也有些用处,滤波要加在放大器和缓冲器的引脚电源端附近效果比较好。放大器的退耦很多上写的0.1uF都是错误的,需要注意。

楼主:
JAMESKING别叫我老大啊,不敢当啊~~~

自己做个机器人玩玩而已,因为用玩具改装的,所以体积有限,无法安排多组电源了,串联型的LDO怕发热厉害(本地连LM2940都没有卖,所以没法测试),LM7805热怕了,所以感觉2575这种发热控制还不错,效率也高,至于抗干扰性,实在没底,手头也没有示波器,做起实验来不是一般的晕~~~

网友:
彩虹做机器人玩呀。我从三个星期前开始学习AVR,也是为了做机器人玩。多交流啊。

最近看了一本书感觉很不错:《机器人编程技术——基于行为的机器人实战指南》

楼主:
此书我也有,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在电机的H桥接地端接一个磁珠会好一点

网友:
JAMESKING老大,为什么放大器退耦用0.1UF是错的?应该用多大?

楼主:
依稀记得模拟电路的退藕电容是要计算容量的,跟电路的频率特性有关,不是简单并个104就行的,以前学的模拟与数字电路基础丢回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