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请教:马老师AVR-51实验板如何与其LCD连接啊?(在线等)

楼主(2006-11-07):
如何硬件连接(连线)?

同样用马老师实验板的各位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那个杜帮线一条一条的上面LCD区的引脚联起来! 比如:RS联PORTA.0 R/W联在GND(地)

E联在PORTA.1,LCD的4\5\6\7引脚分别与PORTA.2\3\4\5。我就可这样联过,可以显示!记得要把LCD区上面左边的跳线短接!因为这条线是电源!
-----此内容被ansion520于2006-11-07,13:44:42编辑过

楼主:
这么说 排针也得在液晶屏板子上焊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