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和GPS OEM模块组成授时系统

楼主(2006-11-07):
有没有人做过上面的项目请赐教

网友:
我做过,有什么问题要求怎样

网友:
正在做,我是定位和授时一起的

网友:
找个串口GPS,在收到的ASCII字符串中就可以找到UTC时间,+8后为北京时间.

网友(2008-08-04):
有谁用过呀?用不用给GPS模块写什么指令进行初始化的呀?还是一工作就直接接收GPS模块发送来的数据就行啦。高手指点一下呀?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