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请问M128的多余的程序空间如何处理?

楼主(2006-11-07):
马老师你好,请问M128的多余的程序空间如何处理,如果是要设置成空操作(NOP),该如何配置?

AVR会不会自我清总中断允许位?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谢谢!!!

网友:
1.一般情况下可不必考虑。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设置成空操作指令,或设置软件陷阱,转入紧急错误处理(因为执行到多余空间的话肯定是程序跑飞了,或你的程序中有BUG,转移到空余空间了)。具体处理可参考一些51的书,对这个方面的处理方法和思路是一样的。

2.AVR只要响应中断,其硬件电路会在转入中断服务程序前自动将全局中断允许标志和该所响应中断本身的中断允许标志清另的。执行中断返回指令后,硬件会将这些标志位恢复。当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通过指令打开全局中断允许标志,这样就能实现中断嵌套。由于AVR的速度比较快,如果你的中断服务程序遵循了尽量“短”的原则,那么对于功力不够的工程师来讲,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中断嵌套的处理方法,因为处理起来比较复杂,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