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 的 half/full ste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1-08):
如题,请教了!

网友:
半部就是每步都只有一相通电,半步则是一相通电然后相邻两相通电再换下一相通电,半步控制时可以增加一倍的精度

楼主:
非常感谢!再请问,

L297上的Vref是什么用,手册上写:

Reference voltage for chopper circuit. A voltage applied to this pin

determines the peak load current.

这个该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