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一个UCOS在avr单片机里,需要AVR的最小内存是多少?

楼主(2006-11-09):
放一个UCOS在avr单片机里,需要AVR的最小内存是多少?高手指点一下!
-----此内容被qm5729于2006-11-09,07:53:03编辑过

网友:
5个事件,10个任务,10个优先级,只支持信号量的话V2.52的ucos核需要RAM 857Byte.

其中不算任务栈所需要的RAM。

网友:
顶一下.

看来如果1k的ram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行.

另,这个值怎么知道的,是看*.lst吗?

网友:
*.mp文件里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