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掉电时保护数据到EEPROM中" 的 "电压比较器电路"

楼主(2006-11-10):
求助  "掉电时保护数据到EEPROM中"  的  "电压比较器电路".

网友:
AVR 有模拟比较器。

网友:
不如用MAX708这类带有: 复位/电平监视/低压检测的芯片

网友:
电源端要加一个大电容和二极管,以储存写eeprom所需的电能。

电压比较器发现电压过低就触发中断

楼主:
给个电路好不好

网友:
上面大电容和二极管加的很好,要不还没反应就没电了。

要这种功能的最好选择低宽电压芯片,2.7V-5V的那种。

掉电保护,记得CPU内容的掉电复位是可以产生中断的,就在那个中断中保护就行了。

楼主:
大电容和二极管怎么加?

网友:
二极管 -- 大电容 -- 7805

大电容是为了保证足够的放电时间。

二极管是为了电容的电不会反向倒回去。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我在计米器里用的

网友:
楼上的电路看不懂,那个9012的集电极串电阻接到5V去了,单片机如何检测是否掉电啊?

网友:
用交流电过零来检测是否掉电了!过零信号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到来,则认为掉电,你此时尽量让电路低功耗,然后再保存数据,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哦。建议!

网友:
p1.2  处 接单片机端口

断电的时候,为低电平。

楼主:
to:  poppush

当电压下到多少V的时候,P1.2的电平翻转?

楼主:
to:  poppush

你这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分析一下.

网友(2018-04-13):
poppush 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