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桥+HA17741组成测温电路,请帮忙看一下我设计的原理图合适吗?(内含原理图)

楼主(2006-11-10):
测量温度在0--100度,精确到0。5度。请帮忙看一下。

pt100三线制

网友:
此法精度难保证,稳定性不好,用AD7793全搞定

网友:
r4,r5小了点

网友:
合理,有人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AD7793好买吗。贵不贵?

网友:
测温范围为0到100度用铜电阻,CU100或CU50,这样才经济。

铜电阻精度为 正负(0.30 + 0.006|t|)

网友:
图上看不出来你的线电阻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变通一下嘛,至少说明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to tangfree:

请问你给的这个电路图跟上面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请问是否好用?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搭个电路试一下。

楼主:
to makesoft:您说的是我的电路吗?还是tangfree的??

to tangfree:你的图中op07的3引脚处是否应该有个对地电阻。构成差分电路??

网友:
我说的是楼主的电路,最好在图纸上显式标注线等效电阻,有利于原理分析.

楼主:
谢谢makesoft大虾:那就请你指导一下吧(和楼主位的原理图不同)

用lm358运放放大三十倍,计算过输出电压在3.5V以内(vcc-1.5)

问题:1,用60k和2k做反馈电路达到30倍的增益,而用300k和10k也能达到30倍,这两者那

         种方案更好(或者说可行),为什么?

      2,lm358的输入电压只有0.1伏左右(4.7k和100欧分压),输入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13楼】 acr8 又画错了吧 ?

楼主:
【14楼】 makesoft :惭愧惭愧。这下对了吗?

                   就请大虾帮我解答在13楼的问题吧,thanks.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得改一下,

1、将Rb1去掉,如想通过硬件校稳的话,可以将R1换成可调电阻。

2、现在楼主的电路是个负放大电路,得改成正放大,否则运放输出的是个负电压值。

另外,很多仪表的测温电路都是用这种,当然还包括我。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出差在外,等回到连云港再做一下电路评估,可以吗?

楼主:
to makesoft: 谢谢大虾,不要忘记呀,嘿嘿。

to anylon  :楼主位的电路图确实是错的,将正负输入颠倒了,我在15楼已做了更新。

还想问一下各位大虾:我用的这种单运放差动放大和下图这种三运放差动放大有什么区别?

三运放的优点是什么?输入电阻大?放大倍数高?

网友(2007-11-13):
楼主这个电路基本不能用。前级差分输出最好接一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接回横压电路,保证电压不变,再接一个方向放大,接PD,不知道你这个要做什么,还有很多要考虑。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看看了帖子,原来答应回复的竟然忘记了

1,用60k和2k做反馈电路达到30倍的增益,而用300k和10k也能达到30倍,这两者那种方案更好(或者说可行),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用用60k和2k比较好,因为前面信号源阻抗很低,反馈增益回路对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馈过大的缺点是对环境影响要求较高,比如空气湿度会影响增益等等。

2,lm358的输入电压只有0.1伏左右(4.7k和100欧分压),输入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和你的看法相同,这样低温输出特性不好,因为低电压靠近0V时很多运放的指标都有问题。

另外我看不出来,这个电路如何去抵消引线电阻,从计算和模拟的结果看,引线电阻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很难支持传感器的互换。

网友:
用恒流源做不可以么?

这样不简单么?

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呀>

网友:
TO: 【22楼】 d_xin 晚风

恒流源做是可以啊,但难点是在如何抵消线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要实现传感器可以互换,但线的长度和材质截面都是未知的。

网友:
这个是在产品中使用的电路图

网友:
图中有个小错误,R19 那三个电阻,其实是引线电阻,不要误会了

网友:
楼上能讲讲上面的电路在未知引线数据的前提下是如何抵消引线电阻影响的?

网友:
找了下资料,感觉还是4线制的精度高,可以有效消除线电阻的误差。电路也简单。

网友(2009-03-23):
可以考虑AD620或者直接用DS18B20.

网友:
to 【29楼】 qgbgzp :
如果要做的是0~500度的话,DS18B20是用不了的,DS18B20的测温范围不就是-55°C ~ +125°C。

网友(2010-09-15):
标记一下

网友:
对了,我想用PT100做一个测温范围是-55°C ~ +125°C。的温控制器, 进单片机的A/D  .. 这个-55到0度的范围怎么处理啊。。像14楼的那个图。。
(原文件名:armok01135299.jpg)     假如要是0度以下后,运放输出不就是负的了吗??A/D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想用pt100做一个测温范围是-55°c ~ +125°c。的温控制器, 进单片机的a/d  .. 这个-55到0度的范围怎么处理啊。。像14楼的那个图。。

引用图片    假如要是0度以下后,运放输出不就是负的了吗??a/d怎么处理?

那都让电压成正,在程序里面转换为负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电桥那个100欧的电阻,换成-55度时的电阻值。当PT100的内阻为100以上时,认为是正温度,100以下时是负的.对吧???
     假如我运放用个双电源,加上负电压..然后A/D IC 的-ref脚加负电压基准。。如果运放输出负的了后,A/D IC会不会也给转化出负的数值来??

网友:
大家看这个原理图能行吗??

网友(2012-02-06):
回复 楼主:
精密测量电路中运放应该为正负双电源供电

网友(2012-04-17):
mark,参考一下,最好还是用上恒流源

网友(2012-10-29):
这帖子很好。讲了不少东西,就是木有定论

网友:
MARK,测试需要

网友:
楼主电路实现了吗?诚信请教一下,小弟给跪了,给个可靠可行的pt100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