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谁知道Linux操作系统怎么安装阿?

楼主(2006-11-11):
我弄了一个红旗桌面版的,不知道怎么安装!

-----此内容被hhrfjz于2006-11-11,19:59:38编辑过

网友:
红旗桌面版的我没有装过,我装的是Hiweed Desktop 1.0

我从  http://www.hiweed.com/

下载了ISO文件后刻成光盘,用光盘引导,进入到桌面后,直接点击“安装”即可,很简单的。不过我是把casper目录拷在硬盘上启动再安装上的,速度更快一些。(详细介绍:http://www.hiweed.com/node/96 )
-----此内容被chen于2006-11-12,07:17:18编辑过

网友:
如果你会安装WIN XP的话,装LINUX应该难不到你吧。

光盘启动,一路都是中文说明,直到安装结束。

网友:
分区弄清楚点就行了

网友:
我装的是DEBIAN,装软件很方便

你不熟悉的话可以用ubuntu,一张LIVE CD就能搞定,日常使用的软件都有了

网友:
装过redhat、debian,没有装过redflag,现在用的是redhat,不过我想是一样的。

先要准备一块硬盘分区给linux,用pqmagic把,我想windows下的操作大家得心应手些吧,不容易出错,记得要用不丢失数据的分区方式。

然后redflag光盘启动(BIOS里要设置CD-ROM启动优先于HDD),按照提示一步步下去就可以了,我想应该都是中文提示,不会太难的。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明白多了!

to:armok 阿莫

WINDOWS是很好用,不过太吃内存了吧!(悄悄的说:(我是安装在PIII的机器上的内存才128M,别告诉别人阿!))

网友:
linux一样吃内存!

网友:
只要是华丽的桌面,肯定是吃内存的

不过用一些轻量级的桌面,还是不错的

比如fvwm  xfce等等

网友:
红旗,楼住可以考虑一下FC6.0和SUSE,红旗个人感觉做的也不是很好,界面很华丽和WINXP很像,FC6.0和SUSE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新版本对计算机要求比较高。但是你的安装了它们上网就可以裸奔了。哈哈。

    一般都是ISO文件刻录到光盘上安装,也可以用矮人工具安装。光盘安装在现有分区中删除一个分区(是删除),在安装Linux时会让你选择要选择空余分区安装,系统会自动给你分区。一路回车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不用windows很多年了,以前我经常说windows是垃圾,现在不这么说了,因为windows和linux根本没法比,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网友:
楼上的,介绍一下你在linux下用的软件吧

通用的软件就不用介绍了,介绍介绍那些专用的

网友:
楼上的,介绍一下你在linux下用的软件吧

通用的软件就不用介绍了,介绍介绍那些专用的

------------------------------------------

geda  gEDA是2个很不错的电路图软件。

还有avr单片机的软件avr-gcc avr-gdb dude 还有一个虚拟示波器软件,不知道这算不算专业

网友:
我以前主要搞搞软件。

现在开始搞些硬件。 eagle做pcb,gcc支持avr,其实在open source世界里,很多思考方法和M$里完全不同。很多时候,不是几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
是的。玩linux装个软件都麻烦,以前玩fc ,想装个看电影的软件,编译安装到最后给出几个提示,少了***包或者***lib 然后赶紧去网上找,忙的不宜乐呼,每次都有被耍的感觉,感觉不是我在玩他是他在玩我。呵呵,我只想看电影而已!

还介绍一个软件EMC2 (Enhanced Machine Control)这是linux的CNC软件

这下面3张图片是他的3种图形界面:

The AXIS graphical interface

The mini graphical interface

emc2, TkEMC and classicladder working together

网友:
楼上都是强人啊~~~

网友:
从来没试用过Linux,它和WINDOWS的差异性有多大啊?

网友:
想用Linux的话,建议第一步先从Cygwin开始

然后在Cygwin环境下自行编译for linu-elf 的gcc-2.95.3,再用这个东西参照 LFS 和BLFS手册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干净的Linux环境

等到一切都搞定了仍然能坚持下来的人,大多不会再喜欢windows
-----此内容被watercat于2006-11-13,15:05: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