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初级问题,一个PNP三极管串连一个线圈,应该连接集电极还是发射极,为什么?

楼主(2006-11-12):
现在不考虑线圈需要电流,使用DC24V,三极管基极通过光耦受单片机控制,感觉可以随便接,如果接发射极,那就共24V,如果接集电极,就共0V,还是只能接其中一个?

网友:
不只对不对!~

-----此内容被ntkz于2006-11-12,02:48:40编辑过

楼主:
感觉不管什么型号,线圈在上面或下面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把

网友:
上面的图有误!~~

不好意思!~PNP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按你得图,把线圈接在发射极上能成功吗?

网友:
线圈接在发射极上再接地,是完全可以,但只适用于NPN管.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NPN的线圈不能接在集电极,pnp的不能接在发射极上啊?就是这个想不通啊

网友:
应该接在集电极上.

如果接在发射极上,则你的基极电位要能达到0~24V的范围才行.

楼主:
谢谢了,都是基础知识,都忘了,考虑不全啊

网友:
最好是用NPN,只需要单电源就可以解决。

楼主:
其实PNP的单电源也行啊,就是对在基极上从发射极过来的电压处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