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302接的备份电池应如何选择充电电流?

楼主(2006-11-14):
在DS1302上接了一个6毫米3V可充电纽扣锂电池(7mAH),供下电时维持DS1302继续工作。

实测涓流充电电流如下:

    DS:RS=0101 0.69mA  =0110 0.4mA  =0111 0.22mA

         =1001 0.4mA   =1010 0.24mA =1011 0.13mA

请教:我的系统每天工作8-10小时,下电16-14小时。应选择那种充电电流?

网友:
如果保证能每天工作8-10小时,下电16-14小时的话,用个大一点的电容都OK了,DS1302耗电极少。

网友:
我记得我用一个47uF冲到4V左右可以支持5个小时~

楼主:
节日7天不开机,要求不乱时钟。用0.47法拉试过不行。而且0.47法拉比锂电池贵。

网友:
0.69mA比较合适,太小电流充不进的。

楼主:
如果成年累月的充电锂电池会不会爆掉呢?纽扣锂电池内部可是没有保护电路的呀

网友:
一般是15uA浮充电...............

网友:
你不是说要“每天工作8-10小时,下电16-14小时”吗?怎么会爆呢?充电电流太小就充不进了,理论计算的数字,还要经得起实际考验才得。

楼主:
15uA浮充电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板子容积允许的话,直接用那种焊接式的一次性不可充电的锂电池,可充锂电池保护不好控制,而且锂电池不象镍电池,是不允许浮充的,看看你的手机和本本电池充电就知道了,电池充满后电路会切断电流,不再充电。

所以那些要求手机充电后马上取下充电器的做法有点以讹传讹的味道,不过热量和高温对电池确实不好

建议用一次性电池,或镍可充电池。

网友:
彩虹的0.69mA电流充电万万不可以,电池很快烧!

楼主:
但是DS1302的一大亮点就是涓流充电呀?一次性电池能涓流充电吗?

镍可充电池市场上没有可以焊板子的小体积的

网友(2010-04-06):
一枚一次性电池能管好多年了.充坏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DS1302标准设计时是使用3枚纽扣镍氢充电电池串联吧?3枚一组的镍氢(镍镉?)纽扣充电电池应该比一个锂电便宜,就是体积大些。
这种充电电池可以长时间涓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