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接电脑就跳闸呢?

楼主(2006-11-14):
我使用220v转15v的隔离变压器。其中15v为M32提供电源。为了测量线路电压(交流220v)在220v上使用全桥然后用5m电阻和10k电阻作了一个简单的降压。

但是如果在不与计算机通讯时(通过max202没有隔离)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是连接了计算机,就跳闸了。

使用双龙的串口下载线时也是会跳闸(20a的空开)。下载线也烧毁了。

那位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你的 GND 与 电脑的 地 之间,至少100V吧,量量!!!

网友:
直接测变压器次级得了,简单算下变比就成

网友:
火线通过整流桥内的二极管与地连通了,基本的电工问题

这样的电路没电到人就算很幸运了

网友:
只要呢的板子一接大地就死定了,接电脑时通过与电脑共地时接到大地上去了

网友:
PC机的外壳和主板的地连接,而PC机是三线电源线,地线和外壳估计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PC机的地和大地的电平差不多(有一点电压差),而你的上面的电路,220v交流电源直接过全桥之后的地是220V经过整流之后的地,可能电压低至(-310V峰值,与大地相比),所以和PC机连接没有烧主板就很不错了。

解决办法,经过双次级变压器,一个为单片机供电,一个供220V电压测试用。

或者吧单片机直接放置到变压器附近,要和PC机连接使用隔离电路串行通信。

或者把5M的分成两个2.5M,分别接到10K下面的地线上,至于测试是否准确不说,至少不会烧电路,单片机引脚可能会引入高压,但电流很小。

还没有想到什么好方法,过会看看还有什么方法解决精度问题。

网友:
第一页: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咔......

第二页:挥刀自宫,未必成功.   啊......

第三页:如不自宫,也可成功.   ........

老弟,玩电小心点哟.

网友:
使用个串行AD,经过光耦和单片机通信,把AD放到整流桥一侧,与220测试电路连接。

带变压器的单片机的地可以直接和PC机连接。

直接测试220的地就和AD的地连接,这两个地电压不同,不可互联到PC机。

网友:
他娘地你的图纸太牛逼了,跳闸已经是你的人品大爆发的结果,否则你的小命都挂了。

网友:
楼主出来 啊! 证明你还 活着

网友:
哈哈哈哈哈这张图纸是我见到的最牛X的图纸。。。。。。

PS:

同10楼问:

楼主近来身体可好???还没有挥刀自宫??

网友:
楼主你还在吗?????

网友:
哈哈,确实太牛X了,真是别人要钱他要命啊。

网友:
楼主还是出来吭一声吧,大家都很关心你的,你不出来,我们都会以为你为AVR事业殉职而默哀的!

网友:
电工手册哦,翻一翻,,

网友:
哎,一个本快沉的贴,好在我顶了一下。以后大家接交流要注意啊,最好先在每个地方量一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批评,刚回来上网!

不过也别光批评啊,给个解决的方法呀!

网友:
原来我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才活到现在的啊。

惭愧啊,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用个互感器就ok了

网友:
原因是空气开关使用漏电开关。简易降压电路的接地将使电源有一部分漏电,因此跳闸。建议用隔离变压器或不要接地。

网友:
你家的220电源插座是带地线的那种,如21楼那样,

是漏电检测器检测有漏电导致跳闸

如果是普通两线插座,不会有这个现象,但要注意绝缘,至于检测220V交流,你可参考数字电流表的做法

网友:
晕倒。

那个AD取样没有和市电隔离。

网友:
如果要测量220V的电压,何必在市电上搞整流呢?你的15V变压器就可以作为取样的线路了,在变压器次级整流桥的滤波电容前加一个隔离二极管,在这个二极管之前取样就可以了,测量半波已经够了。
-----此内容被chunjiu于2006-11-15,21:13:25编辑过

网友:
顶一顶,深刻的教训啊,安全第一!

网友:
电脑的机箱和大地连在一起的,也就是你图中的GND,所以跳闸是因为火线和地连在一起,是漏电保护跳闸了,你的空开应该是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别听别人吓唬,有空开没有那么危险!

网友:
楼主还活着真是运气好,楼主用的可能是一般的两相插头吧,如果接成这样:恐怖!

网友:
所以,电脑的插座最好要有地线,并且良好接地,要不然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挺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