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试了一下AVR-USB,感觉不错

楼主(2006-11-15):
其实AVR-USB的所有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测试过M48,M88,M168和M8,均可正常使用,一些测试应用占用了大概2K空间(代码最大size优化,IAR)

PC端的驱动使用libusb(linux),Libusb-Win32(windows)

一下是一些图片,明天会再整理一些贴出来,包括串口命令行界面

测试了几个晚上:

另外一个应用,纯粹好玩:串口命令行界面(以前用在LPC芯片上,现在移植到了AVR上,用了大概1.5K空间),正在移植XMODEM协议的代码

showpara命令:

uint8 ShowPara(uint8 **argv,uint8 argc)

{

        uint8 i;

        for(i = 0;i < argc;i++)

        {

                Shell_WriteLine(argv);

        }

        return SHELLERR_SUCCESS;

}

-----此内容被chengyingavr于2006-11-15,00:41:27编辑过

楼主:
大家好像对AVR-USB都不太赶兴趣,可能涉及到什么Lincense的问题,代码就不贴上来了

就贴一段,嵌入式的命令行界面吧,我做的这个命令行界面叫S-Shell

一共有5个文件:

shell.h       // 头文件

shell_cfg.h   // 配制头文件

shell_cmd.h   // 命令头文件

shell.c       // 实现代码

readme.txt    // 说明文件,内容有待更新

介绍一下具体的思路:

在shell_cmd.h中定义了各个命令

typedef struct _cmd

{

        STR_DEF cmd_str;                // command string

        uint8 (*cmd_func)(uint8 **argv,uint8 argc);

        STR_DEF cmd_info;

}CMD,*PCMD;

// extern userdefined command functions

#define SHELL_CMD_HIDEIDX        11

const CMD Shell_CMDs[]        =        {

                                                        {STR_TYP("help"),Shell_Help,STR_TYP("Shell Help.")},

                                                        {STR_TYP("cls"),Shell_Clear,STR_TYP("Clear the Shell Output.")},

                                                        {STR_TYP("quit"),Shell_Exit,STR_TYP("Quit S-Shell.")},

                                                        {STR_TYP("version"),Shell_Ver,STR_TYP("Show Shell version.")},

#if SHELL_COLOR_EN == 1

//                                                        {STR_TYP("color"),Shell_color,STR_TYP("Shell Set Attr.")},

#endif

                                                        {STR_TYP("s"),ShowPara,STR_TYP("Show Parameters.")},

                                                        {STR_TYP(0),(void *)0,STR_TYP(0)}

                                                        };

在main函数中,只要如下调用就可以进入命令行界面:

Shell_Init();

Shell_Run();

其中Shell_Run和相关的函数是整个命令行界面的核心:

void Shell_Run(void)

{

        Shell_State = Shell_State_Running;

        while(Shell_State == Shell_State_Running)

        {

                Shell_WriteStr_P(Shell_Str);

                Shell_ReadLine(Shell_LineBuff,SHELL_LINE_BUFFER_SIZE,Shell_EchoChar);

                if(strlen((const char*)Shell_LineBuff) != 0)

                        Shell_DoCMD(Shell_LineBuff);

        }

        Shell_Fini();

}

当检测到有一行命令输入后,调用Shell_DoCMD,解析命令的参数,并调用相应的命令函数:

static uint8 Shell_DoCMD(uint8 *CMD)

{

        int8 i = -1;

#if HAS_MALLOC == 1

        uint8 **para = (uint8**)0,para_num = 0;

#else

        uint8 para_num = 0;

#endif                // #if HAS_MALLOC == 1

#if HAS_MALLOC == 1

        para_num = Shell_ParsePara((uint8**)0,CMD);

        para = (uint8**)malloc(para_num * sizeof(uint8*));

#endif                // #if HAS_MALLOC == 1

        para_num = Shell_ParsePara(para,CMD);

        if(para_num  == 0)

                return SHELLERR_CMD_NOT_FOUND;

        while(Shell_CMDs[++i].cmd_str != 0)

                if(!strcmp_P((const char*)para[0],Shell_CMDs.cmd_str))

                        return Shell_CMDs.cmd_func(para,para_num);

        Shell_WriteStr_P(STR_T("COMMAND:\""));

        Shell_WriteStr(para[0]);

        Shell_WriteLine_P(STR_T("\" not found"));

#if HAS_MALLOC == 1

        free(para);

        para = (uint8**)0;

#endif                // #if HAS_MALLOC == 1

        return SHELLERR_CMD_NOT_FOUND;

}

其中Shell_ParsePara是做命令行解析,提取命令参数,使得命令函数的参数和main函数的一样,然后在Shell_CMDs中寻找匹配的命令,调用相关的函数。

底层的接口由shell_cfg.h实现,如果移植到其他的系统,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修改shell_cfg.h(至少移植到LPC的ARM7芯片上如此):

#define Shell_WriteChar(CH)                        USART_Transmit((CH))

#define Shell_ReadChar()                        USART_Receive()

#define Shell_Interface_Init()                USART_Init(USART_DOUBLESPEED | /*((uint8)(F_CPU / (8 * USART_BAUDRATE)) - 1)*/12,USART_8N1,USART_INT_NOINT)

#define Shell_Interface_Fini()

其中,USART_Transmit,USART_Receive,USART_Init需要根据不同的系统另外实现。由于代码中的类型定义基本使用类似uint8,int8等方式,所以在shell_cfg.h中还需要定义或者包含相关的类型定义语句

其他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比如如果使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的话,可以通过发送转移字符来更改字体和背景的颜色,也可以增加用户登陆过程或者也可以自己加上启动的选项

整个代码(这个是测试版本,等到测试了足够长的时间后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认为是正式版本了):

-----此内容被chengyingavr于2006-11-15,23:37:31编辑过

-----此内容被chengyingavr于2006-11-15,23:40:12编辑过

网友:
libusb在哪里找到?

楼主:
libusb是sourceforge下的一个GUN项目,项目主页为http://libusb.sourceforge.net/

Libusb-Win32也是sourceforge下的一个开源项目,使用DDK开发,程序接口(API)和libusb相同

上面有说明和帮助文档

帮助文档:

AVR-USB主页: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index.html相关的代码都可以下载

网友:
置成COOL。

尽量将资料上传上来吧。不要怕版权问题。如果发生纠纷,我们会与原始网站与作者沟通。

楼主:
先上传驱动程序,其实并不需要写驱动程序,只需要把lib加入到工程中去,并调用相关的API就可以了。驱动程序安装文件使用inf-wizard.exe来生成,驱动程序为库中自带的libusb0.dll和libusb0.sys。

测试程序:

基本上所有的USB设备都可以用libusb来写驱动,其实SLISP软件也使用到了这个库。

Linux下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使用usbserial,对/dev/ttyUSBn进行直接的读写操作就可以实现,非常简单,但是速度并不快(虽然实现usbserial设备需要使用批量传输)。测试的时候发现libusb要比usbserial快1倍以上。
-----此内容被chengyingavr于2006-11-17,20:29:18编辑过

楼主:
S-Shell GCC移植,考虑到论坛上使用GCC的居多,上传GCC下的移植代码

由于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考虑过一些通用性(可能不是考虑的很全面,如果测试其他的系统有什么通用性的问题希望能mail我),需要修改的只有2个.h文件

1.shell_cfg.h:移植一般只需要修改这个文件,配制运行的环境

2.shell_cmd.h:由于GCC把字符串定义在FLash的方法特殊,所以需要修改Shell_CMDs,当然如果有其他的命令要增加的话,也需要修改shell_cmd.h文件。(如果有什么更加通用的方法,请mail我)

-----此内容被chengyingavr于2006-11-17,20:51:02编辑过

楼主:
FW程序,用过的应该比较了解了,修改了一些描述符

PCB:

SCH:

所有资料上传完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传得这么辛苦,不支持不行啊~

网友(2007-10-13):
有没有HID类的实现???需要安装驱动的总觉得不方便啊……
呵呵……

网友:
好,太好了

网友:
谢谢了. 若整理成全套资料串上来就可以做范例了.

网友:
2006年的帖子又被翻出来了.

网友:
现在流行挖坟...
和USBASP一类的吧,用的是同一个驱动?

网友:
强!
不过我做AVR-USB的HID总是有问题,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961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prhawk&bbs_id=1000

网友:
强!正需要这方面资料,谢谢楼主

前天有看了下AVR USB官方网站的几个项目,因为初学,还不懂怎么使用这个库,正打算做试验试试看。

如果楼主能教一教AVR USB的具体用法就更好了。 :-)

网友:
呵呵,楼主曾经是ATMEL代理的FAE,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现在我们都辞职了,想必楼主混得不差了,^_^

网友(2008-05-26):
顶老帖     楼主能否说说把AVR-USB 移到IAR编译器下啊

网友:
虽然是老帖,还是要顶。

网友:
非常不错
标记一下
明天 学习学习

网友(2010-10-26):
超级终端,在那里能找到呢!!请教指点!!!

网友:
能否发一份给我,zenghuabengbeng@sina.com谢谢

网友:
厉害,其它的也能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