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永那款MP3板,按键下首歌之后播放的顺序并不是枚举的顺序,各位研究下

楼主(2006-11-15):
/*枚举根目寻下的MP3文件*/

while(1)

{

  for ( c = 0; c < 255; c ++ )

  {  /* 最多搜索前255个文件 */

        strcpy(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搜索根目录下文件名*/

        i = strlen( (char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计算文件名长度,以处理文件名结束符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i ] =0xFF;  /* 将结束符替换为255说明序号在变量中 */

        CH375vFileSize=c;       /*指定搜索的序号,几乎没有上限*/

        i = CH375FileEnumer( );  /* 文件名中含有通配符*,则为搜索文件而不打开 */

        if ( i == ERR_MISS_FILE ) break;  /* 再也搜索不到匹配的文件,已经没有匹配的文件名 */

        if ( i != ERR_SUCCESS ) break; /* 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 */

        if(CH375vFileSize!=0xFFFFFFFF)   /*枚举到MP3文件*/

        {

           mp3_play( (char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

}

//NEXT键按下

if(!(PINE&NEXTSONG))

    {

        delay_nus(250);delay_nus(250);delay_nus(250);delay_nus(250);

        if(!(PINE&NEXTSONG))  goto NEXT;       //跳到下一首歌曲

    }

这里跳转,C的值加一,但实际上并不是下首歌。

而如果不按NEXT键,MP3将顺序播放。顺序播放枚举是顺序,而设定指定搜索号,却不能和顺序播放的序号相同。

楼主:
顶下,大家来说下

网友:
这只是判断按键按下去的,一按下去就可能超时了,所以又触发了N次。你还得在程序中自已加上判断按键抬起来的零碎代码。阿永只是做了板子的演示,可是它并不是产业化的MP3产品啊。

if(!(PINE&NEXTSONG))                                  //NEXT键按下

{

    delay_nus(250);                                   //防抖延时

    if(!(PINE&NEXTSONG))                              //防抖时间后再检测

    {

        while(!(PINE&NEXTSONG))                       //NEXT键抬起

            {

                if (PINE&NEXTSONG)   goto NEXT;       //跳到下一首歌曲

            }

    }

}

网友:
以下是本人测试SD卡时用的播放程序,效果还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

//播放MP3程序

void mp3_play(unsigned long FirstClust)

{

   unsigned long LBA,NextCluster;

   unsigned int i,data_pointer,rate,data;

   unsigned char n,t1;

   NextCluster = FirstClust;

   while (1)

   {

          LBA =fatClustToSect(NextCluster);

          for (i=0;i<SectorsPerCluster;i++)

          {

                 if(flag==0)

                    ReadBlock(LBA+i);      //读完后文件指针自动后移

        //按键处理程序

            //ST/PS键按下

             if(!(PINE&STOP))

             {

                delay_nms(20);

                    if(!(PINE&STOP))

                    {

                       flag^=0x01;

                    }

             }

          //VOLUP键按下

             if(!(PINE&VOLDOWN))

             {

                delay_nms(20);

                if(!(PINE&VOLDOWN))

                    {

                       vol=vol+((unsigned int)(2<<8)+2);

                       if(vol>=0xF0F0)

                          vol=0xF0F0;

                   else

                          VS1003_cmd_write(0x0b,vol);    //每次左右声道VOL减2

                    }

             }

          //VOLDOWN键按下

             if(!(PINE&VOLUP))

             {

                    delay_nms(20);

                    if(!(PINE&VOLUP))

                    {

                       vol=vol-((unsigned int)(2<<8)+2);

                       if(vol<=0x0505)

                              vol=0x0505;

                       else

                              VS1003_cmd_write(0x0b,vol);   //每次左右声道VOL加2

                }

                 }

           //NEXT键按下

             if(!(PINE&NEXTSONG))

             {

                    delay_nms(20);

                    if(!(PINE&NEXTSONG))

                        {

                           goto NEXT;       //跳到下一首歌曲

                        }

             }

            //PREV键按下

             if(!(PINE&PREVSONG))

             {

                    delay_nms(20);

                    if(!(PINE&PREVSONG))

                    {

                       t=t-2;

                           goto NEXT;  //返回前一首歌曲

                }

                 }

                 data_pointer=0;

         while(data_pointer<512)

         {

            if(VS1003_DREQ_PIN&VS1003_DREQ_BIT)

            {

               for(n=0;n<32;n++)

                       {

                  VS1003_data_write(BUFFER[data_pointer]);

                  data_pointer++;

                      }

                    }

                if (data_pointer==511)

                           break;   //如果现在的数据不够了,则跳出来

             }

          }

          NextCluster = fatNextCluster(NextCluster);

          if(NextCluster >=(CLUST_RSRVD&FAT_MASK))

             break;

   }

   NEXT: delay_nms(50);  /* 下一首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