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RS232可以上网吗?

楼主(2006-11-17):
请问电脑的RS232用什么办法可以连接到局域网(RJ45的头)?

用RJ45<-->RS232的转换器可以吗?

网友:
头一回听说这样的方式

网友:
可以,北京有卖的,这种转换器.

像香烟盒那么大小,500多块钱.

楼主:
调试的时候抱着电脑走来走去的,一会实验室,一会车间,一会办公室,搞不好什么时候要查资料很不方便.

手上刚好有230.4kpbs,RS232的无线模块,就想买个RJ45<->RS232的模块.一模块连接到它上,另一模块连接到电脑的USB转232上就可以上网.

不知道可不可行呀!

原来我是用XP的直接电缆连接来实现的,两电脑(一个电脑担当代理服务)各连个无线模块,用直接电缆连接拨号上网(用无线模块通过另一电脑代理上网),那是可以的,但要占个电脑.并且那电脑要是关了就上不了.

望知道的大侠指点
-----此内容被Oliver于2006-11-17,10:10:25编辑过

楼主:
2楼:passerby: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呀?有相关网站吗?

网友:
康海串口服务器,北京海豚科技.

这个公司曾有业务员来我们这里推销,演示过一遍,但我们没买.

市场上也有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那个业务员说过的.

海豚科技的网址:www.ht.com.cn 电话:010-82563339

地址在北京海淀区苏州桥附近

但是现在网址不能访问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不如买个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共才200-300元.

楼主:
6楼:不会吧?一套吗?

网友:
我以前见过配置思科路由器时用的是RJ45形状RS-232。

楼主(2006-12-25):
买了个无线AP(最大54M无线自适应+4口10/100M有线):160¥。

54M网卡100。PCMCIA卡的,不知道USB的多少,挺爽的,速度贼快。

网友:
笔记本上一般都内置有无线网卡的,再去买一个无线路由器就好了,公司不大的话放在中间每个地方都可以用了。

网友:
何必绕弯走近路呢。

RS232《--》ethernet 有标准的转化器,满大街都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