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aster Source Code(纯C语言,非分百通用)

楼主(2006-11-17):
#define READ_COIL     01

#define READ_DI       02

#define READ_HLD_REG  03

#define READ_AI       04

#define SET_COIL      05

#define SET_HLD_REG   06

#define READ_FIFO     24

#define PROTOCOL_EXCEPTION 0x81

#define PROTOCOL_ERR  1

#define FRM_ERR       2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_tab[128]=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_char[16]=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const unsigned int bit_tab[]=

{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BIT8, BIT9, BITA, BITB, BITC, BITD, BITE, BITF

};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puchMsg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high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low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uIndex ;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table */

    while (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calculate the 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unsigned char a2toh(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tmp = char_tab[*str];

    str++;

    tmp = tmp*16 + char_tab[* str];

    return tmp;

}

int get_bit( unsigned int data, int bit )

{

    if (bit > 16) return 0;

    if (data & bit_tab[bi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htoa(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num;

    tmp = tmp & 0xf0;

    tmp >>= 4;

    *str = tab_char [ tmp];

    str++;

    *str = tab_char [ num & 0x0f];

}

int  asctortu(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i;

    i=0;

    tmp = dest;

    if( *source !=':') return 0;

    source ++;

    while ( *source != 0x0d)

    {

       *tmp = a2toh( source);

       tmp ++;

       source ++;

       source ++;

       i++;

    }

    source ++;

    if ( *source != 0x0a) return 0;

    else

    {

       return i;

    }

}

void rtutoascii(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void rtutoasc(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unsigned char lrc(unsigned char *str,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while (lenth-- )

    {

       tmp += *str++;

    }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tmp)));

}

void construct_ascii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 unsigned char *src_buf, 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char lrc_tmp;

     lrc_tmp = lrc( 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lrc_tmp;

     lenth++;

     *dst_buf = ':';

     rtutoascii( dst_buf,src_buf, lenth);

     *(dst_buf + 2 * lenth+1) = 0x0d;

     *(dst_buf + 2 * lenth+2) = 0x0a;

}

void construct_rtu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unsigned char *src_buf,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tmp;

    crc_tmp = crc(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crc_tmp >> 8 ;

    *(src_buf+lenth+1) = crc_tmp & 0xff;

    lenth++;

    lenth++;

    while ( lenth--)

    {

       *dst_buf = *src_buf;

       dst_buf++;

       src_buf++;

    }

}

/*

1 读取继电器状态

发送:

*/

int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 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2 读取开关量输入

发送:

*/

int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发送:

*/

int ascii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4 发送读取模拟量输入

int ascii_read_anloginput(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anloginput(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5 设置继电器

发送:status =0 继电器释放 否则继电器吸合,address 为吸合的继电器编号,0为第一个继电器,依次类推

*/

int ascii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6 设置保持寄存器

*/

int ascii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 int start_address, 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接收分析:

dest_p 接收到数据指针

sourc_p 串口接收缓冲区指针

data_start_address 开始地址

*/

/* RTU  接收分析 */

int rtu_data_anlys( int  *dest_p, unsigned char *source_p, int data_start_address, int fr_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result, crc_tmp;

    unsigned char tmp1, tmp2, shift;

    crc_tmp = *(source_p + fr_lenth-2); // crc  第一字节

    crc_tmp = crc_tmp * 256 + *( source_p+fr_lenth-1); // CRC 值

    crc_result = crc(source_p, fr_lenth-2); // 计算CRC 值

    if ( crc_tmp != crc_result ) // CRC 校验正确

    {

       hld_reg[0x31]++;

       return -1;

    }

    switch ( *(source_p+1) ) // 功能码

    {

       case READ_COIL:                   /*读取继电器状态 */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

       {

            shift = 1;

            for ( tmp2=0; tmp2<8; tmp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 source_p+3);

                 *( source_p+3) >>=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

       {

            shift = 1;

            for (tmp2=0; tmp2<8; tmp2 ++)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 source_p+3);

                 *( source_p+3)>>=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source_p+tmp1+3)*256 +  *( source_p+tmp1+4) ;

       }

       break ;

       case 4:      /*读取模拟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 source_p+tmp1+3)*256 +  *( source_p+tmp1+4) ;

       }

       break;

       case PROTOCOL_EXCEPTION:

       return -1*PROTOCOL_ERR;

       //break;

       default:

       return -1*PROTOCOL_ERR;

       // break;

    }

    return 0;

}

int  ascii_data_anlys( int   *dest_p,char *source_p,int data_start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mp[256];

    int lenth;

    int tmp1, tmp2;

    char shift;

    lenth = asctortu(tmp, source_p);

    if ( lenth==0) return -1* FRM_ERR;

    switch (tmp[1] )

    {

       case READ_COIL:                   /*读取继电器状态 */

       for ( tmp1=0; tmp1<tmp[2]; tmp1++)

       {

            shift = 1;

            for ( tmp2=0; tmp2<8; tmp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tmp [tmp1+3];

                 tmp [tmp1+3] >>=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tmp[2]; tmp1++)

       {

            shift = 1;

            for (tmp2=0; tmp2<8; tmp2 ++)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shift & tmp [tmp1+3];

                  tmp [tmp1+3]>>=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tmp1=0; tmp1<tm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

       case 4:      /*读取模拟量输入*/

       for (tmp1=0; tmp1<tmp[2]; tmp1+=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case PROTOCOL_EXCEPTION:

       return -1*PROTOCOL_ERR;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

主程序按照一定的顺序调用 1~6子程序,然后把生成的缓存内容写入串口。

接收到数据送给7的子程序分析即可。

ASCII 方式下,用0X0D, 0X0A作为帧结束判断的依据

RTU方式下,以两个字节间的时间间隔大于3.5倍的一个字符周期为帧结束判断依据

READ() WRITE()是两个假想存在的函数 ,需要根据不同的系统来完成。

比如在单片机中,可能要用到中断模式;在LINUX下可能是一个阻塞的READ WRITE调用,在WINDOWS下可能是串口控件的READ WRITE 方法。。。。。

因为系统各式各样,所以只能抽象出一个假想的函数,由代码的使用者实现。

*/

/*void main ( void)

{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com1,tx_buf );

read  (com1,rx_buf);

ascii_data_anlys( coil,rx_buf,0);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read_hldreg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hld_reg,rx_buf,0);

ascii_read_anloginput(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a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1); //第一个继电器吸合/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0); //第一个继电器释放/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

马上公布MODUBS TCP源码

网友:
写得不错,超时没有处理啊?掉线优先要下降啊!我自己也写了一个!在MCS51里实现的

楼主:
只有这样才是通用的啦,,,超时,串口缓冲这些都是些简单的事情呀,

楼主: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HI和LOW是两个自定义宏,取高8位,取低8位

网友:
也公布一下SLAVE啊!不过你的接收CRC是在帧完成后进行的啊?

网友(2010-04-30):
正在学习Modbus,感谢楼主~~~~~~~~~

网友:
......马上公布MODUBS TCP源码
这个要顶!!!!!!!!!!!!!!!!!!!!!!

网友:
说明时候公布MODBUS TCP呀

楼主(2011-04-05):
唉,MODBUS TCP比起MODBUS RTU还要简单呀,他少去了CRC校验

在502端口建立TCP连接后,直接SEND报文就完了,报文很简单,大家可以参考MODBUS POLL的报文来写,

记得及时释放端口

网友(2011-05-19):
int rtu_data_anlys( int  *dest_p, unsigned char *source_p, int data_start_address, int fr_lenth)
请教一下LZ: int data_start_address 这个参量有什么用?

网友(2011-07-28):
回复 网友A:

赶紧上MSC51的...
这个说明太少...
严重考验大家的能力...
哈哈

网友(2012-04-19):
好东西,随后过来看

网友:
#define READ_COIL     01
#define READ_DI       02
#define READ_HLD_REG  03
#define READ_AI       04
#define SET_COIL      05
#define SET_HLD_REG   06
#define READ_FIFO     24
#define PROTOCOL_EXCEPTION 0x81
#define PROTOCOL_ERR  1
#define FRM_ERR       2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40
} ;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
0x40
};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_tab[128]=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_char[16]=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const unsigned int bit_tab[]=
{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BIT8, BIT9, BITA, BITB, BITC, BITD, BITE, BITF
};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puchMsg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high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low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
    unsigned uIndex ;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table */
    while (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calculate the 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unsigned char a2toh(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tmp = char_tab[*str];
    str++;
    tmp = tmp*16 + char_tab[* str];
    return tmp;
}
int get_bit( unsigned int data, int bit )
{
    if (bit > 16) return 0;
    if (data & bit_tab[bi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htoa(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num;
    tmp = tmp & 0xf0;
    tmp >>= 4;
    *str = tab_char [ tmp];
    str++;
    *str = tab_char [ num & 0x0f];
}
int  asctortu(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i;
    i=0;
    tmp = dest;
    if( *source !=':') return 0;
    source ++;
    while ( *source != 0x0d)
    {
       *tmp = a2toh( source);
       tmp ++;
       source ++;
       source ++;
       i++;
    }
    source ++;
    if ( *source != 0x0a) return 0;
    else
    {
       return i;
    }
}
void rtutoascii(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void rtutoasc(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ource, int lenth)
{
    dest ++;
    for ( ; lenth>0; lenth--)
    {
       htoa( dest, *source);
       dest++;
       dest++;
       source++;
     }
}
unsigned char lrc(unsigned char *str,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while (lenth-- )
    {
       tmp += *str++;
    }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tmp)));
}
void construct_ascii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 unsigned char *src_buf, 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char lrc_tmp;
     lrc_tmp = lrc( 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lrc_tmp;
     lenth++;
     *dst_buf = ':';
     rtutoascii( dst_buf,src_buf, lenth);
     *(dst_buf + 2 * lenth+1) = 0x0d;
     *(dst_buf + 2 * lenth+2) = 0x0a;
}
void construct_rtu_frm ( unsigned char *dst_buf,unsigned char *src_buf,unsigned char 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tmp;
    crc_tmp = crc(src_buf, lenth);
    *(src_buf+lenth) = crc_tmp >> 8 ;
    *(src_buf+lenth+1) = crc_tmp & 0xff;
    lenth++;
    lenth++;
    while ( lenth--)
    {
       *dst_buf = *src_buf;
       dst_buf++;
       src_buf++;
    }
}
/*1 读取继电器状态
发送:
*/
int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 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coil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COIL;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2 读取开关量输入
发送:
*/
int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input_status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D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发送:
*/
int ascii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hldreg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4 发送读取模拟量输入
int ascii_read_anloginput(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read_anloginput(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lenth)
{
unsigned char tmp[256],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READ_AI;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lenth);
    tmp[5] = LOW(lenth);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tmp,tmp_lenth);
    return 8;
}
/*
5 设置继电器
发送:status =0 继电器释放 否则继电器吸合,address 为吸合的继电器编号,0为第一个继电器,依次类推
*/
int ascii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coil (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int status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COIL ;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if ( status )
    {
       tmp[4] = 0xff;
       tmp[5] = 0;
    }
    else
    {
       tmp[4]= 0;
       tmp[5]= 0;
    }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6 设置保持寄存器
*/
int ascii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int start_address,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ascii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18;
}
int rtu_set_hldreg( unsigned char board_adr,unsigned char *com_buf, int start_address, unsigned int value )
{
    unsigned char tmp[256], tmp_lenth;
    tmp[0] = board_adr;
    tmp[1] = SET_HLD_REG;
    tmp[2] = HI(start_address);
    tmp[3] = LOW(start_address);
    tmp[4] = HI(value);
    tmp[5] = LOW(value);
    tmp_lenth = 6;
    construct_rtu_frm ( com_buf, tmp, tmp_lenth);
    return 8 ;
}
/*
7接收分析:
dest_p 接收到数据指针
sourc_p 串口接收缓冲区指针
data_start_address 开始地址
*/
/* RTU  接收分析 */
int rtu_data_anlys( int  *dest_p, unsigned char *source_p, int data_start_address, int fr_lenth)
{
    unsigned short crc_result, crc_tmp;
    unsigned char tmp1, tmp2, shift;
    crc_tmp = *(source_p + fr_lenth-2); // crc  第一字节
    crc_tmp = crc_tmp * 256 + *( source_p+fr_lenth-1); // CRC 值
    crc_result = crc(source_p, fr_lenth-2); // 计算CRC 值
    if ( crc_tmp != crc_result ) // CRC 校验正确
    {
       hld_reg[0x31]++;
       return -1;
    }
    switch ( *(source_p+1) ) // 功能码
    {
       case READ_COIL:                   /*读取继电器状态 */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
       {
            shift = 1;
            for ( tmp2=0; tmp2<8; tmp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 source_p+3);
                 *( source_p+3) >>=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
       {
            shift = 1;
            for (tmp2=0; tmp2<8; tmp2 ++)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 source_p+3);
                 *( source_p+3)>>=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source_p+tmp1+3)*256 +  *( source_p+tmp1+4) ;
       }
       break ;
       case 4:      /*读取模拟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 source_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 source_p+tmp1+3)*256 +  *( source_p+tmp1+4) ;
       }
       break;
       case PROTOCOL_EXCEPTION:
       return -1*PROTOCOL_ERR;
       //break;
       default:
       return -1*PROTOCOL_ERR;
       // break;
    }
    return 0;
}
int  ascii_data_anlys( int   *dest_p,char *source_p,int data_start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mp[256];
    int lenth;
    int tmp1, tmp2;
    char shift;
    lenth = asctortu(tmp, source_p);
    if ( lenth==0) return -1* FRM_ERR;
    switch (tmp[1] )
    {
       case READ_COIL:                   /*读取继电器状态 */
       for ( tmp1=0; tmp1<tmp[2]; tmp1++)
       {
            shift = 1;
            for ( tmp2=0; tmp2<8; tmp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 shift & tmp [tmp1+3];
                 tmp [tmp1+3] >>= 1;
            }
       }
       break;
       case READ_DI: /*读取开关量输入*/
       for ( tmp1=0; tmp1<tmp[2]; tmp1++)
       {
            shift = 1;
            for (tmp2=0; tmp2<8; tmp2 ++)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tmp1*8+tmp2)= shift & tmp [tmp1+3];
                  tmp [tmp1+3]>>=1;
            }
       }
       break;
       case READ_HLD_REG:  /*读取保持寄存器*/
       for (tmp1=0; tmp1<tmp[2]; tmp1+=2)
       {
            *(dest_p + 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
       case 4:      /*读取模拟量输入*/
       for (tmp1=0; tmp1<tmp[2]; tmp1+=2)
       {
            *(dest_p+data_start_address+ tmp1/2) = tmp[tmp1+3]*256 +  tmp[tmp1+4] ;
       }
       break;
       case PROTOCOL_EXCEPTION:
       return -1*PROTOCOL_ERR;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
主程序按照一定的顺序调用 1~6子程序,然后把生成的缓存内容写入串口。
接收到数据送给7的子程序分析即可。
ASCII 方式下,用0X0D, 0X0A作为帧结束判断的依据
RTU方式下,以两个字节间的时间间隔大于3.5倍的一个字符周期为帧结束判断依据
READ() WRITE()是两个假想存在的函数 ,需要根据不同的系统来完成。
比如在单片机中,可能要用到中断模式;在LINUX下可能是一个阻塞的READ WRITE调用,在WINDOWS下可能是串口控件的READ WRITE 方法。。。。。
因为系统各式各样,所以只能抽象出一个假想的函数,由代码的使用者实现。
*/
/*void main ( void)
{
ascii_read_coil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com1,tx_buf );
read  (com1,rx_buf);
ascii_data_anlys( coil,rx_buf,0);
ascii_read_input_status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read_hldreg (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hld_reg,rx_buf,0);
ascii_read_anloginput( 1,tx_buf,0,8);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a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1); //第一个继电器吸合/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ascii_set_coil (1,tx_buf,0,0); //第一个继电器释放/
write ( com1,tx_buf );
read  (com1, rx_buf);
ascii_data_anlys( di,rx_buf,0);
}*/

花了半個鐘終於幫樓主把空格刪了。

网友:
modbus,楼主好人啊

网友(2012-05-22):
好人啦!代码分析中...

网友(2013-01-18):
分析MODBUS 中。。。

网友(2013-03-13):
非常详细,不知楼主是否有AVR方面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