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SD MP3的同志来,拯救一下我的SD卡吧。启动扇区变了

楼主(2006-11-17):
我最近做MP3,访问SD没问题了,做文件系统的时候用WHEX,在我查看各个扇区的时候,没干其他什么(比如改数据什么的,就鼠标点点啊),结果我想格式化我的SD卡的时候,不是在WHEX中,结果提示格式化错误,再用WHEX看,发现分区扇区,也就是MBR居然变了,晕。现在SD卡用不了了,有经验的人提示下怎么做。谢谢

楼主:
我把SD卡放我手机(MPX220中)结果提示没格式化,我点格式化,居然在手机上成功,结果用读卡器接回PC,确还是说没格式化,郁闷。以前两边都可以用的。不过SD卡的0扇区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在WHEX中手动一个一个改回来就OK了?

楼主:
没人支持一下么?

网友:
如果不能用PC机格式化的话,最好到买卡器的地方,他们那儿有这种服务的,你就说你的卡不能用了,万一不行,你只好用MCU硬件写下了,一个扇区的写,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你可以用dd,把一个“完全一样的卡”弄到坏卡上去

网友:
看看格式化的时候是否搞错了格式,应该选 FAT 格式,其它格式可能无法读出来。

楼主:
请问四楼DD是指的什么意思?我现在想找个好的SD卡,看看0扇区是怎么样的,然后MCU硬件把0扇区照着写进去,这个方法行不?  就写0扇区吧,其他扇区不用写的吧?

网友:
你QQ事多少啊 我也要做一个啊 ????

网友:
dd 是 LinuX上的一个底层复制程序,完全的底层二进制复制。

楼主:
这个这么复杂啊?晕

网友:
我的是金士顿128M的SD卡,用winhex看的0扇区如下:



楼主:
谢了楼上的.问题早解决了.我的MP3今天已经拿去做PCB了.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