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NE5532的自激?

楼主(2006-11-18):
我最近用NE5532做了一个信号放大器,电路图如下:

放大一个2.5MHZ的信号,信号幅值是20mv左右.通过两级放大,放大倍数是10倍.我用示波器看波形,结果自激很大,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自激问题?
-----此内容被tianxingshan于2006-11-18,21:00:11编辑过

网友:
不用解决,因为5532根本放大不了2.5MHz的信号。

网友:
音频运放之皇

楼主:
不是吧,我把信号加大的时候发现能够放大,就是自激很厉害!

楼主:
大家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能够放大2.5MHZ信号的芯片?最好是不要太容易产生自激的.
-----此内容被tianxingshan于2006-11-19,10:28:42编辑过

网友:
好运放难买啊,我有一个80MHz,型号是AD8032,但是电压不符合你电路,AD8032最高电压只有5v。一般带宽越高工作电压越低。你把电压降一降就能用AD8032了,20mv放大十倍也就200mv。

网友:
并一个小电容试一试

楼主:
tjjack, 你是说在哪并小电容?bozai 章其波,AD8032我们这还买不到,好象这中运放还比较难买。

网友:
NE5532好象要+,-电源吧!

网友:
好运放就是难买,我这边要买也得跑到上海去,或者邮购。

建议你去邮购吧,比如说到力源去买。

网友:
8楼

他的电路已经作了处理了,图中靠下面的两个电阻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AD848   OP275  玩音响时用过.

AD848 上到10M应该没问题.

网友:
10楼!

把同相输入端电平抬高6V,和运放双电源有何联系!

请分析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一般高频电路的电源电压不宜过高,5v就已经不低了.因为在高频下高电压会大大加大损耗的.放大MHz级别的建议最好用分立器件,便宜效果又好.5532是一款音频放大器,且工作在双电源下的,不能做高频放大用.

网友:
12楼:

运放无所谓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还记得双电源的运放在做反向放大时是怎么接的。

那个正输入端是接地的是吧,那么它的点位是不是处于正负电源中间,即地,0v

那么现在呢,正输入端6v是不是出于正与地中间。

这样想是不是想通了。

双电源的时候+端接地          +端电位为 (+VCC + -VCC)/2

单电源的时候+端接VCC的一半   +端电位为 (+VCC +  GND)/2

运放只有8脚和4脚(通用双运放),它可不清楚你接的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对运放来说,它就是接了个电源。

听说过相对论吧,那么单双电源也是相对的,你把单电源的地设在中间那就是个双电源。

我这是打了个通俗的例子,希望你能理解。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1-26,00:45:34编辑过

网友:
10倍用三极管最简单,Hfe为50的共射电路加上反馈足够满足精度了。

网友:
在接地的那个10K电阻那里并联一个电容试试.我见过那样用的.

分压产生的6V电压不会对负相输入端产生影响吗?是不是只有在输入交流信号时,才能这样用??我仿真试了一下,在直流的时候这样用好像不行

网友:
看到上面电路图输入端串接的耦合电容没,有那个电容直流显然不行。

网友:
14楼,你说的道理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样处理电源的电路板本人几乎天天在打交道。但,问题来了,按你的说法,岂不是无所谓单双电源运放这个说法了?显然,问题没这么简单。差别在哪里?快,把教材搬来!呵呵!

网友:
我告诉你怎么消除,在反馈电阻两边并一个1P电容

网友:
就是35K那两个

网友:
不过你的电阻要搞小一点,1P在2.5MHZ只相当63K的阻抗,如果用35K并,非线性就太严重了

网友:
bozai 章其波

看到上面电路图输入端串接的耦合电容没,有那个电容直流显然不行。

=========================================================

我当然知道这个,我是说,在去掉耦合电容后,做的仿真测试.

正相输入端电压6V,是不是应该加在正负输入端?不然,岂不是改变信号大小了?

网友:
是的,这时的信号不再是对地的信号,应该以+端的电位为参考。

网友:
18楼:

能讲一下区别嘛?

网友:
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为什么会变化的呢?我按楼主的接线仿真试了下,

在输入1~4V是,输出11V

5V时.输出9.5

输入6V时,输出6V

输入7V时,输出2.5V

输入8V时,输出0.024373V

根本没有规律.

【18楼】 ecat 实际中常用这个电路,也给说说呗~

网友:
25楼:

把你仿真的电路发上来吧。

这组值有规律的,电路发上来我在确定一下。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25楼的仿真电路只接了一个运放。

那么这组数据就是对的。

楼主的电路是 -3.5倍 * -3.5倍 总共+12.5倍的放大电路。

一个运放就是-3.5倍的放大。

那么按照我在14楼的说法。

这组数据是这样出来的。

输入1~4v 相对于+端6V的参考电平来说就是输入-5 ~ -2V 放大-3.5倍就是+7 ~ +17.5v

加上参考电压6v 那么对地的输出电压是 +13 ~ +23.5V

由于电源电压没那么大,5532又不是满幅输出的运放,所以输出了最高电压11V

同理输入5v  相对+端是-1V 反向放大3.5倍是+3.5V 加上+6V参考 正好是9.5V

同理输入6V 7V 都是对的

输入8V 最终输出应为-1V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输出最低值,接近0V

网友:
对,我是用一个运放试的,学习了.

对了,单电源要象双电源那样工作,也就是在正负端都输入电压的话,因该怎么办?那个VCC/2能这样处理吗?

如果输出试正电压,应该不需要处理,直接单电源使用就可以吧?

另外,这样处理后的电压怎样减去VCC/2呢?

网友:
如果你在一些精密的场合最好用单电源,单电源这种方式用于音频处理,或做控制类比较多。

网友:
那它不会只能用在这种单输入的场合吧?

其实,我也只是想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只要做好处理都可以使用的,只不过是方便不方便与是否满足精度的区别。

你还是没弄明白运放的机理及其使用方法。仔细看看书和一些应用吧。

你可以多做些仿真测试或实际搭电路来验证。

网友:
主要是有没有办法在减去那个VCC/2呢?

网友:
我做仿真试过了

只要输出不是负的,用单电源还是能达到的,只不过效果差点.实际中还没有试过,是这样吗?

网友:
那个vcc/2多用于交流信号处理,因为只有vcc/2输出才能有最大的幅值,就像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偏置的作用。

网友:
大多数集成运算放大器电略部采用正、负对称的双电源供电,在只有一组电源的情况下,集成运算放大器也能正常工作。图1所示为两种采用单电源供电的供电电路。

  采用单电源对集成这算放大器供电的常用方法是,把集成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电位抬高(且通常抬高至电源电压的一半,即 E+/2),抬高后的这个电位就相当于双电源供电时的“地”电位,因此在静态工作时,输出端的电位也将等于两输入端的静态电位,即E+/2。

  图中,集成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抬高的电压由R4、R5对电源分压后产生,约等于 E+/2;C2为滤波电容;C1和C3分别为输入、输出隔直电容。为了减小输入失调电流的影响,图1(a)中R1应等于R2与R4的并联值,图1(b)中R1应等于R2与R3的并联值。

  图1(a)为反相输入方式,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为R4/R3=100倍;图1(b)为同相输入方式,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为R3/R2=10倍。

网友(2011-05-11):
另外,在运放的正端现在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来抬高电位的。这样如果电源电压有波动的话会对信号造成影响,可以接入TL-431,将其调到6V即可。这样就滤掉了电源波动对运放的影响。

网友:
"不用解决,因为5532根本放大不了2.5MHz的信号。"

right on!

网友:
学到不少运放知识~

网友:
5532在这个频段放大两倍还可以,不过用三极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