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好心人提供一张max485通讯的电路图(带光耦隔离)

楼主(2006-11-19):
谢谢。

楼主:
谢谢。

静思语:信心、毅力、勇气三者具备,则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

楼主:
我想用max485通讯芯片,光电隔离用TLP521,请提供一张原理图参考。谢谢。

网友:
有可能TLP521的速度会不够,MAX485需要高速光隔

网友:
TLP521  够用的,

楼主:
上面这张图主机从机共有32台,通讯距离100M,用5V行吗?上面的参数对吗?

还有几张图画好后贴出来,请大家关注。

-----此内容被gaocn于2006-11-20,17:56:01编辑过

网友(2008-03-25):
直接用max487代替75716行吗??

网友:
你的图错了,AB短路了,Q也不对。

网友(2009-06-30):
学习了,感谢提供的电路

网友:
直接用MAX1480是带隔离的

网友:
看了一下六楼的图,大汗一把!

网友:
图中2个错误,10楼说对了,AB短路了,Q也不对,r10太大了,r1,r2可减小点,D1干什么的?那里应该有上拉吧??

N多错。。。

网友(2009-12-15):
如果两侧都带有max485,那么如何隔离呢?
是否只能在max485与AVR之间进行隔离?多谢交流

网友:
还可以吧,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11-07-22):
二楼的兄弟可能不来论坛了吧/

今天我才看到这个图。

发现,那个com网络标号是从哪里引过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弄485通信的吗?FPGA的485通信做过没有

网友(2011-08-23):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那个com是从一个单片机的控制引脚引出来的,就是控制485的,给高低电平,至于哪个无所谓了

网友(2012-03-2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2012-06-06):
好像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