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根本不适合作三相电机控制用!!

楼主(2006-11-20):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AVR单片机PWM实现方式问题。AVR的单片机一般都是一个定时器实现两路PWM输出,一个有6路PWM输出的单片机可能需要三个定时器实现。如果控制交流电机的话,需要6路PWM,那么可能三个定时器都用在了PWM输出功能上,这显然是极其不合理的。就拿最简单的三相无刷电机来说,也至少需要3路PWM输出,如果用简单的MEGA8实现,那么就会用调T1、T2定时器来产生PWM,而只剩下T0定时器作他用。这显然会造成本来用一个8位单片机资源就够用但是却不够用的情况。有人说了,用一路PWM输出就可以实现6路PWM输出,这本身没错,借助于外扩电路芯片,或者软件都可以实现,但是在一些应用场合,外扩电路芯片本身就是不允许或者一种笨拙的方法;如果用软件实现,那么软件就会比较复杂,为了实现很好的PWM输出,就需要占用CPU的很多资源,最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下增加了软件的编制难度,花费大量CPU开销,为了输出比较好的PWM,软件要权衡很多东西。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AVR。

各位网友,有什么好的8位单片机推荐?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定时器输出至少3路PWM,这才是真正的适合于电机控制的MCU.

欢迎大家讨论!!
-----此内容被happyme于2006-11-20,10:18:48编辑过

网友:
MC68HC908MR8最好

楼主:
请问这款单片机是谁家的?价格多少?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多看看AVR的其它类型单片机,一个16位定时器就可以输出三路PWM的,虽然我对控制电机不懂.

网友:
一个mega16可以输出24路pwn脉冲,

某些公司做的机器人的控制,接24个舵机,就一片mega16

楼主:
请看清我提问题的角度。电调上很多也用mega8实现三路PWM输出的。我不是说并非不能实现,而是在于如何方便的实现。

网友:
那么楼主的标题应该为:AVR不是……的最佳选择。

哈哈,表意不清

网友:
唉,又一个愤青

网友:
如何用16位的T1输出3路的PWM?很是好奇!

网友:
大把啊,像ST7MC、Microchip不都有吗?自己找找就是了。AVR不是有个AT90PWM3,这东西谈不上什么适不适合,只能说什么项目要求该用什么。

网友:
有些用C51都做的到,效果很不错.在老板眼里,做产品关键是成本,而不是有没有方便你编程.

网友:
对,项目不同,单片选型也可能不同。不一定以一种单片机应付所有应用

网友:
"这种方式下增加了软件的编制难度,花费大量CPU开销,为了输出比较好的PWM,软件要权衡很多东西。"

還是自已對軟件編程沒有信心罷了.

网友:
电机控制不是 AVR的 长项,电机控制 MICROCHIP的DSP系列的 不错!!PWM支持的好 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做无刷控制的?我现在就是在用m8做无刷控制,确实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有空多交流交流。qq:29870393

网友(2009-08-31):
LPC2131,12路单边沿PWM或者6路双边沿PWM,是不是就可以有两组三相输出?

网友: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AVR单片机PWM实现方式问题。AVR的单片机一般都是一个定时器实现两路PWM输出,一个有6路PWM输出的单片机可能需要三个定时器实现。如果控制交流电机的话,需要6路PWM,那么可能三个定时器都用在了PWM输出功能上,这显然是极其不合理的。就拿最简单的三相无刷电机来说,也至少需要3路PWM输出,如果用简单的MEGA8实现,那么就会用调T1、T2定时器来产生PWM,而只剩下T0定时器作他用。这显然会造成本来用一个8位单片机资源就够用但是却不够用的情况。有人说了,用一路PWM输出就可以实现6路PWM输出,这本身没错,借助于外扩电路芯片,或者软件都可以实现,但是在一些应用场合,外扩电路芯片本身就是不允许或者一种笨拙的方法;如果用软件实现,那么软件就会比较复杂,为了实现很好的PWM输出,就需要占用CPU的很多资源,最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下增加了软件的编制难度,花费大量CPU开销,为了输出比较好的PWM,软件要权衡很多东西。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AVR。
各位网友,有什么好的8位单片机推荐?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定时器输出至少3路PWM,这才是真正的适合于电机控制的MCU.

欢迎大家讨论!!
-----此内容被happyme于2006-11-20,10:18:48编辑过
=========================================

我就不拍砖头啦,
自然有人会出来拍砖,
呵呵,
楼主以后自己也会拍自己的砖的,
留下爪印作记念

网友:
AVR的普通系列本来就不是干这个的,非要拿这个来说事

网友(2009-10-22):
直接用一个定时器就能产生多路PWM的

网友:
粗略看了下你的贴
好像你对AVR单片机还不了解吧
你可以看一下MEGA128,其中定时器1和3每个都可产生3路,俩个共6路
我用他做过三相逆变电路的触发脉冲,固定电压,固定频率,载波12K,晶振16M,带死区,程序都比较简单,不到1K,能不能用好关键看你的编程思路。

网友(2011-02-06):
【19楼】 xitwbc
可否把您的程序发来共享,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STC12C5A60S2不错,而且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
用tms320f2407  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