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接功放问题

楼主(2006-11-20):
我将VS1003的音频输出直接接电脑音箱放音很正常,但是我用集成功放TDA7050来做放大声音却很小,还夹带很大的"哼哼"声,VS1003和TDA7050电源共地.我对音频功放没什么认识,望大家帮一把

楼主:
因为一直没做过这类东西,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教材或书推荐

网友:
共地干扰吧.....阻抗不匹配应该不至于哼哼吧....

网友:
是不是GBUF的问题,GBUF不能接地。

如果要做音频输出,而又不想引起GBUF接地形成回路。

在左右声道要接一个耦合电容再输出,这样就可以以地为参考,而不以GBUF参考。

建议看一下vs1003应用手册的VS10XX AppNote: Connecting analog outputs

楼主:
GBUF没有接地,耦合电容也接了,都是这样.后来再试了一下好像是增益不够的问题可能要加一级电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