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S1003B的SCK引脚把电平拉低的问题

楼主(2006-11-21):
我的VS1003B的SCK脚把电平拉得很低,导致ISP下载线都没法用了SCK脚还接了个10K的上拉也不行,最后把1003B的SCK用电阻隔离了ISP才好用,是1003B坏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的VS1003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帮我看下这样接什么地方有毛病?谢谢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手头上没有1117-2.5V的片子,1003的CVDD没的电的原因.

网友:
我准备用3。3接个4148当2。5来用,你们觉得行么?

网友:
我就是用4148来得到2.5V的

楼主:
可以,主要是因为我的1117-3.3的负担太重才单独用1117-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