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431 SOT-23封装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6-11-21):
如题

楼主:
谢谢 能否把PDF资料也发出来?

网友:
我传一个!

网友(2011-04-26):
一楼提供的图片好像不是对于SOT-23封装的。我测试过,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2-05-02):
2楼发的是错的,7楼才是对的,调试时浪费了大半个下午,最后发现封装搞错了,还是看的Datasheet画的,居然错了,搞不清为啥要用TL432的封装

网友(2012-06-28):
这个东西,现在有两种封装,2楼的和7楼的都有
我现在也要用了,要崩溃了
到底要用哪个封装啊

网友:
找TI的Datasheet,TL431的SOT-23封装超级坑爹,被坑过的撸过。

网友:
难道是不同厂家的???

网友:
TI一家的TL431 SOT-23封装就好几种排列方式,如果不是面积限制,用SO-8封装的吧。

网友:
以后用得注意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