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驱动小电机有无问题(带图)

楼主(2006-11-21):
以下是一个H桥驱动电机的电路,由传统的6管改成了4管(省成本和空间),望高手指点有无问题:

说明:OPEN和CLOSE平时全部为低,任何一脚为高电路便动作,绝对不允许同时为高.

网友:
我认为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同一侧的8050和8550有可能同时导通.

网友:
30K可以不要,8050-E极串一10的电阻,防止T在OPEN和CLOSE全部为高时烧T,我已用15年,最多烧T,没大问题

网友:
最多烧R,没大问题

楼主:
仔细分析过了,该电路不能驱动感性或大电流负载,还是得用典型6管驱动.

分析如:

因为当OPEN=H时,对应8050导通,C极为低,CLOSE侧的8550开始导通,但对方(CLOSE侧)上桥8550不可能一下完全导通(因为大电流和感性负载的原因),所以该8550的C会比VCC低一定的电压,如果该电压差>0.7V就会导致OPEN侧的上桥8550有导通的趋势,如此以来非常容易出现上下桥同时导通而烧掉三极管的情况,即使不会烧掉也会出现短时间短路的状况,即使在8050的E极加电阻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哪儿那么多麻烦,搞个LG9110不就好了嘛,搞那么复杂干嘛。

楼主:
呵呵,批量用就会发现9110的不爽,控制时会有额外的20mA的电流.输出端压降过大(3V工作时,超过1V多),还有很容易烧掉........

这不才开始用三极管的,tangfree:有时别嫌麻烦.好事多磨的

网友:
先不看你的电路怎么样?光看你用8050和8550就知道肯定不行!我以前就搭过这电路,电流太小了!烫的很厉害,效率又低!

去买个L29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