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使用三极管扩流,如何使电流大部分经三极管?

楼主(2006-11-22):
使用如下的电路图,限于体积,7806使用T0-92封装,三极管般大的~另加一个8550做扩流,现在全速工作感到7806微烫,但8550没事,怎么调节使电流经8550多一点?

网友:
把R1电阻调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VBEQ/R↓->IREG↓

图上的公式那个R1 = XXXX...

怎么才能得到IREG↓,将IREG放到左边其它放到等式右边......

1楼简单明了,我废话了,加班加昏了!

网友(2012-02-02):
把R1电阻换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18):
三极管扩流  mark

网友(2014-10-17):
Mark 三极管扩流

网友(2015-08-09):
第一次知道稳压管和三极管扩流这个用法

网友:
to92散热不行,8050是不行的,再怎么都要TO220
如果在7805的极限电流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一个三极管的作用,与增加散热器是一样,

网友:
11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