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自HJJourAVR老大的文章]关于AVR的ISP下载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11-23):
看了好几个帖子都在讨论M64/128如何下载,感到还是有必要将这个帖子转贴出来,使大家受益。

这个帖子的原作者是HJJourAVR,他原来是该论坛的版主,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现已不在本论坛工作而另有高就,转贴他的文章出来,聊此表示尊敬和怀念:

***************************************************************************************

HJJourAVR

AVR芯片的ISP全攻略

并行编程,最早的编程方法,功能最强大,但需要连接较多的引脚,通常需要12V~24V的高压

ISP(In System Programmability)  在系统编程,简称为 串行下载

IAP(In Applocation Programing)  在应用编程,BootLoader也是类似的意思

1 ISP虽然利用了SPI接口(M64/M128除外),但只在复位时起作用,而且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 在产品应用中,下载器一定是不会一直粘在上面的)。

2 虽然高压并行下载能修复任何熔丝位,但对于贴片封装来说是很不现实的,所以ISP接口是最常用的下载方式了

3 虽然IAP是一种新的升级方法,但IAP程序本身也是要先用高压并行下载或ISP来烧进芯片里面才行

所以,产品上一般都留有ISP接口插座,或更省位置的----留6个焊盘就行了

ISP的工作前提

    1 芯片没有物理损坏

    2 芯片的SPIEN熔丝位=0    使能ISP功能

    3 芯片的RSTDISBL熔丝位=1 RESET引脚有效 (假如芯片有这个熔丝位)

    4 线路正常---------接错线? 短路?

    5 下载器正常-------特别要考虑 连线的接触不良问题

    6 电源

   运行时钟      ISP时钟(必须低于运行时钟的1/4)

    4096Hz        <1024Hz       //很变态的用法,外接32.768KHz晶体+CKDIV8 ,不过AVRISP还是提供了603Hz这个速度了

                                //另一简易解决办法是 下载时在32.768KHz晶体并联一个1MHz晶体,双龙的下载线就配有一个8MHz的石英晶体

   32768Hz        <8192Hz

     128KHz       < 32KHz       //内部RC128KHz

     1.0MHz       <250KHz       //默认值(包括8MHz+CKDIV8),所以AVRISP的ISP速度多为230KHz

     8.0MHz      <2000KHz

    16.0MHz      <4000KHz

运行时钟不等于震荡器的频率,因为部分AVR芯片有系统时钟预分频器,可以对震荡器进行1~256分频

CKDIV8熔丝位决定CLKPS位的初始值。

若CKDIV8未编程,CLKPS位复位为“0000”;若CKDIV8 已编程,CLKPS 位复位为“0011”,给出启动时分频因子为8

AVRISP可提供的ISP时钟 921.6KHz,230.4KHz, 57.6KHz,28.8KHz,4.0KHz, 603Hz

STK500可提供的ISP时钟 1.845MHz,460.8KHz,115.2KHz,57.6KHz,4.0KHz,1206Hz

   时钟设定      ISP方案

   内部RC        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外部RC        接上合适的电阻和电容,选择合适的ISP速度。------补救: 外部时钟源接到XTAL1

                 外部RC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频率精度/稳定度不高,成本也没有降低,所以新的AVR芯片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各位网友要注意的是错误设定后补救方法

   外部晶体      接上合适的晶体,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补救: 外部时钟源接到XTAL1

   外部时钟      接上合适的时钟源,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补救: 外部时钟源接到XTAL1

外部时钟源可以是 外部(4MHz)有源晶体输出,其他MCU的XTAL2脚,各种方波振荡电路(NE555)输出等

大部分AVR芯片的ISP端口是  SCK,MOSI,MISO,RESET

而M64/M128的ISP端口是     SCK, PDI, PDO,RESET

在ISP模式下永远不能访问(修改)SPIEN位,这是AVR芯片的硬件保护

有独立RESET脚的M16/M32/M64/M128等,在ISP模式下根本就就不会令ISP无效,无论如何修改熔丝位,都能恢复正常。

M8/M48/M88/M168/Tiny系列有RSTDISBL熔丝位可以令导致RESET失效而令ISP无法工作外,其他情况都能恢复正常。

一般来说,只要满足ISP的工作前提,再在XTAL1到一个4MHz有源晶体的输出,基本是万试万灵的。

马潮老师的补充:

补充一点:

在硬件电路设计时,芯片的RESET脚不能直接接VCC,应通过一个5.1K电阻接VCC,这样才

能保证ISP的正常下载,以及DEBUGWARE的ON CHIP DEBUG 功能的正常使用。

****************************************************************************************

请搜索不到或者不愿意搜索该文章的人参考这个转贴文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HJJourAVR 的确是善于总结与分析问题。

可惜 HJJourAVR 由于个人原因不再从事AVR行业了。性格决定命运,看来说得没有错。

网友:
很多高手的个性都是比较特别的,常见。

HJJ不在贵网站工作,不一定就不从事AVR行业啊?会单片机的高手,找工作不难。

网友:
怀念HJJourAVR老大,谢谢一直以来的教导!!!

网友:
我真的希望 HJJourAVR 不从事单片机了.成为商人了!!!!

呵呵............

我也挺想,HJJourAVR的! 我昨天还和JAMESKING 聊起一些老前辈,好久没有露面了.

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记念贴了.

老鸟都飞走了.唉.........

呵呵.....

网友:
想念啊~~~~~~~HJJourAVR是我从心里佩服的人

当然还有 Armok, 一手努力创办了这个网站,这个公司,我应该也是一直看到OURAVR成长起来的。

现在论坛里技术上我最佩服的是 JAMESKING 兄,很热情,很强,特别是工控。

感谢上次你的帮助,精神的支持可能远远超过物质上的。我会努力的!

-----此内容被benladn911于2006-11-23,16:37:14编辑过

网友:
是想念

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笨

网友:
不知HJJourAVR老大为什么离开这个行业?

网友:
Armok 说的性格决定命运,我同意。

网友:
佩服JAMESKING老大坐言起行的性格。同时还有感谢还有尊敬。由于进入论坛比较晚,接触AVR晚,很多前辈级人物无缘认识。不过他们很多做事的态度和大度的胸襟还是从只言片语中感触的到

网友:
同时小菜鸟还有一个问题请教JAMESKING老大:MEGA64L芯片ID无法校验,原运行良好的程序现在不能运行,不知是否和串行下载有关?

楼主:
ID无法校验很可能同误写入有关,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不是M64,当电源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用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解决了。

一个好一点的电源,也有利于大大延长AVR的烧写寿命和烧入程序的可靠性。

另外,ISP下载线不宜过长,以0.4-0.6m最为合适。

网友:
ID校验出错时,或者忽略ID校验。

网友:
回JAMESKING老大:的确是电源的问题,家里的电压比较高,测了一下270多伏,片子的供电电压5.7v。在正常的电源下重新写了进去还是不行,后把熔丝配置由内部RC8MHz改为4MHz,程序跑起来了,再改回来又不运行了。虽然解决了但是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望老大解惑!小弟不胜感激,顺祝工作顺利!!

回testcode :小弟正是按你所说,忽略校验写入的。要不这样就写不进去啊

网友:
顶起来.

总结得好.研究一下

楼主:
呵呵呵wentao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

你的AVR的ISP写入的时候,AVR的供电电源和ISP的供电电源的纹波需要小于20mV,这样保证可以很好校验ID,至于交流电压的高低,应该在加上稳压芯片的前提下是不会影响5V电源的高低的。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要你注意+5V稳压电源的供电质量,5.7V是不行的,容易烧毁芯片,在此更加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

RC写入的时候时序不如外部晶振特别是有源晶振可靠,建议写入的时候采用有源晶振比较好。不过话说回来,+5V电源质量好,并不用这种措施的。我刚才试验了RC,大概20次写入和校验,+5V电源很好的条件下没任何问题的,我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擦写135次,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还是建议你从电源入手,就用一个LM7805+几个2200uF的大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testcode是老大中的老大,高手中的高手,他的方法也可以使用,效果一样。

另外,wentao千万别叫我老大,我有恐高症,头晕怕摔。。。。

网友:
問句題外話, JAMESKING 你的頭象是不是卡50直升機? 為什麼你如此喜歡呢?

网友:
哈哈哈,我对象有时叫我老大的时候也有种怪怪的感觉!那就叫JAMESKING大哥吧,想必你也定比小弟年长几岁。在此再次感谢JAMESKING大哥及各位仁兄的热心教导。

楼主:
【17楼】 avrboy =單騙皇帝=

N久没见到你冒泡了,呵呵呵还是很想你的,那个头像确实是真正的KA-50直升机,似乎你那个也是的哈,我喜欢KA-50不是别的,而是这个机型敢于开拓创新,而且用比较简单的技术实现了相当优秀的功能,并且兼有俄罗斯货特有的皮实,呵呵呵你不会是同我一个理由吧???

网友:
晕,听到JAMESKING的话,只有一句: 惭愧二字......

论坛的高手很多,比起JAMESKING,彩虹,菜农......我永远是菜鸟。

网友(2007-12-07):
AVR芯片的ISP

网友(2009-02-23):
大部分AVR芯片的ISP端口是  SCK,MOSI,MISO,RESET
而M64/M128的ISP端口是     SCK, PDI, PDO,RESET

很明显,楼主写错了,mega64/mega128 ISP接口是 SCK,PE1,PE0,RESET

网友:
PDI=PE0 PDO=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