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请问怎么测声音的频率?

楼主(2006-11-23):
如题,谢谢!我现在要做的是测一个音符的频率,其实就是吉他的一根弦振动发出的声音的频率。有个老师说可以用FFT,可是我对这个并不了解。有需要的话,我会去看信号处理的书的。

网友:
这个目前对你来说确实有点难度,如果要实时的测量更加困难。

从学习的角度出发,你先考虑如何测量一个等幅正弦波的频率(频率不变);然后考虑频率缓慢变化;然后考虑幅度有大有小时如何测量。此时还不需要专门的信号处理知识。

如果要实际的、而且是实时的测量一根弦振动的频率,那就要具备数字信号处理的知识了,而且建议使用DSP芯片,用AVR可能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2007-12-27):
马老师好:

          请问,,测量电话信号中的忙音(425HZ),的硬件接口如何制作呢?或者说想用M16测量市电,硬件接口如何制作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