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塑料外壳上是如何开方孔的?

楼主(2006-11-24):
自已DIY,需要用到塑料/铝合金外壳,在上面开圆孔用手电钻就可以了,但要开方孔(开得好看)就不容易了,我想请教大家是怎么做的,能告诉一下具体的方法,要用什么工具?

谢谢。

网友:
还是用手电钻:)

网友:
手电钻+锉刀

网友:
有一種鉗子可開方孔,但每次只能剪去少許,我是先用电钻後用方孔鉗修正.

楼主:
收到,谢谢armok。

现在还用用手电钻加锉刀或找有铣床的机械加工厂,等我真的需要时再考虑用小型铣床。

网友:
用烙铁 很土吧

量小 感觉烙铁捅一下就行 然后拿刀削一削 去毛边

楼主:
哈哈哈,阿莫站长,我找到解决方案了:

就是用上次在你那买的小电钻,我现在把它当作手持铣床用,用它来在塑料盒上开方孔真方便好用啊,在铝合金上就要用大电钻,不知道外面的五金店有没有小的专用于铣床上的刀具买(能用在手电钻上的)。

原配的钻头(2-3mm)好利啊,在拆钻头时母指不小心被轻轻一划,划出了大口子(开始还挺闷呢,怎么工件、钻头、母指上、电钻的夹具上有这么多红油呢。)。

对了,我过一段时间又想从你那再买一批东东玩,顺便买些盒子(大、小两种)的内外尺寸能详细告诉我吗?我在网站上只看到有小盒子的外部尺寸。

谢谢你了莫站长,我如果去长莞玩一定到你公司看看你。

楼主:
钻头的侧边很利,我现在就把它当铣刀呢.

你们用的铣刀去那里买的?

网友(2009-09-02):
用铣床吧。我们使用的外壳全部是用它开孔的。

效率很高,质量很好,几乎与注塑形成的孔没有分别。

如果你有较大数量的开孔,不妨自己购买一台。国产的名牌小型铣床才4000元左右。
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下,拿到有铣床的机械加工厂(几乎都会有的),让他们代工一下。一般收费是每个孔1元左右。

------------------------------

不错的主意!

网友(2012-11-25):
http://s.click.taobao.com/t?e=zG ... jNR%2F4zwPlt%2F8%3D
促销多功能微型机床六合一/6合1迷你组合木工车床/铣床/磨床/钻床   全套658元
在淘宝上看的  感觉不错

网友(2006-11-24):
->2012年11月25日 ,六年的贴也能找到。。。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