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驱动直流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6-11-24):
右边是电机驱动部分,就是用一个三级管调压

中间是电流采样电路,电机电流不超过1A,运放放大倍数5.6倍

网友:
1、电机电流超过500ma的话,8050比较烫;

2、R309阻值太大,三极管不能完全饱和,建议取值大于Ic的十分之一。

3、本人对运放没有研究,不发表言论……

楼主:
谢谢彩虹老大指点。

R309的值确实太大了,还要好好计算一下。

关于运放部分回头自己搭电路测试

我最关心的是电机驱动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1、电容的值是不是恰当

2、续流二极管选择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3、采样电阻方的位置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放在电容外面

网友:
给你以下几点建议:

1、对于这样的低电压电路,不需要电流检测电路,一般质量的直流小电机,即使堵转1小时,也不应该坏。

2、电路设计要考虑经济性;

3、使用12V的小电机,一般功率不会太大(小于10W),可以使用SS8050,电压25V,电流1500MA,在电机两端接续流二极管;

4、对于电流取样电路,弄错了。

首先,开关管要放在电机电源输入端,取样电阻R310应接地;

其次,D301接电机两端;

其三,R311要并联一只小电容,去除噪音干扰;

其四,运放输出端要接电压保护电路;

其五,R309要小,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至少符合电机输出功率所需的电流值。

5、设计电路要有扎实的理论_功底,多学习,多解剖市场成熟的产品,特别是国外产品,可以快速提升你的的设计能力。

网友:
抱歉,“其四,运放输出端要接电压保护电路”应为“运放输出端要接电压保持电路”打字失误所致,此类低压电路,不需要电压保护电路。

网友:
开关管放在接地端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直接驱动,如果放在电源端就要另加三极管

取样电阻串在npn管的发射极与地之间。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首先说明下,我并不是要设计电路用于商业用途,这个电路只是我的avr开发板的一部分用于试验pwm输出、adc采样功能。

关于采样电阻的位置,我认为放在图中的位置是采样电机电流,放在续流二极管外面那么只是采样电源的供电电流,这样理解对不对?

“首先,开关管要放在电机电源输入端”

开始我是想这样摆放,但是最后如bobcat所说,为了能让avr直接驱动,就把开关管接地了

“运放输出端要接电压保持电路”

我不知道采样保持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如果再加采样保持芯片的话似乎麻烦了点,反正是自己的试验板,我想先不加保持电路直接ADC采样试试

关于MI-ADC口的5v二极管主要是为了保证AVR芯片的ADC口电压不超过5V(我用的是M16)

"R311要并联一只小电容,去除噪音干扰"

这个确实需要,我本来是想加个电容的,但一直不知道应该加在哪里

其他几点建议也一并采纳

网友:
采样电阻放在续流二极管外面没问题,开关管导通的时候续流二极管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