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二极管和1N4148的正负极如何判断?谢谢

楼主(2006-11-24):
请问稳压二极管与1N4148的正负极如何判断啊?有黑圈的那头是正还是负啊?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
黑圈的那头是负

1楼说得没错,多去看看书,这么基础的问题以后不要问了。

网友:
万用表一测便知~~~

网友:
估计楼主是问稳压二极管连接时正负极如何接,是不是稳压二极管与1N4148的正负极标示不同吧。

都是有黑线的一端是负极,一般稳压二极管黑线端(即负极)接电源正极,可以说是与普通二极管的通常接法相反,是这样的吧。

网友:
带黑点的是负

稳压管用反向特性

如果要用万用表测 得先买块电比较足的  "电池"  一定要大功率    选择在二极管档位
-----此内容被starli于2006-11-24,23:41:21编辑过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我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2011-10-06):
4148 器件上有线 有线一方是正极

网友(2014-11-03):
二极管正负都分不清一看就是新手,
除了钽电容之外有一横的都代表负极

网友:
黑圈为负,IN4148的圈一般是黑的,稳压二极管的圈一般是蓝色,或其他色的。

网友(2014-12-17):
阴影为负

网友:
二极管一般在 负极 做极性标记。包括稳压二极管、发光二极管。
电解电容一般在 正极 做极性标记。

网友:
1N4148有黑线的为负极,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