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 mp3 player --- (原标题:VS1003上实现wma格式音乐的播放)

楼主(2006-11-26):
今天晚上我在我做的mp3上试验了播放wma音乐。
vs1003手册上说可以解码吗mp3 wma和midi格式的音乐。
试验发现播放wma音乐可以像播放mp3那样播放,只要把wma文件数据送给vs1003就可直接播放。

刚开始在从正在播放的wma音乐转入下一首音乐会出现不能播放的问题。
wma格式不像mp3格式那样容易播放,因此不能播放的原因是其不能正确结束当前播放的数据帧。
后来查datasheet发现可以通过设置SCI_MODE的SM_OUTOFWAV位来结束wma的播放。

由于我的程序没有判断当前播放的音乐是什么类型音乐的程序。所以我有找了个变通的方法,
就是复位。

我用的是软件复位,通过设置SCI_MODE的SM_RESET位来实现。
即在播放每一首歌前复位一下vs1003就可解决wma歌曲的切换。
按手册上的要求复位前最好向VS1003填充2048个0 且这些数据要根据DREQ引脚的请求送给芯片。
另外复位后还要延时约1.35ms芯片才能恢复到先前的工作频率。
接下来就可以发送你的mp3或wma数据了。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整首的播放wma音乐,不能快进。如要快进VLSI网站上有示例代码。

现在我的mp3可以播放mp3和wma两种格式的音乐了,至于midi有空再研究。

不知阿永第三版的mp3板是否支持wma,如果没有可以考虑把它加上去,不复杂的,只要按我上面的方法就可。

--------------------------------------------------------------------------------------------------------
以下文字为bozai于2007年12月3日加入:

哈哈,动用版主的特权,把最新版本的程序加到楼主位了并且修改标题为“mega8 mp3 player(原标题:VS1003上实现wma格式音乐的播放)”:

楼主:
今天早上我又把vs1003的midi功能做出来了。

不过在播放midi之前要把SMF1格式的midi转成SMF0格式的midi文件。

在应用手册上的网址http://www.gnmidi.com/下载转换程序GN1:0转换。

将转换后的文件拷到sd卡中按播放mp3及wma的方式播放即可。

但要注意在从正在播放的midi曲子跳出来,在复位前就不要填充2048个零了

如果填充了将会花很长时间才能进入下一首歌的播放,因为midi需要的数据量很小。

同样如果按暂停键,你也会等一段时间让vs1003把内部已有的数据处理完。

播放出来的音乐没有在电脑上播放的效果好,类似于手机上的midi音乐。

我做的播放器的图片(在通用板上手工焊的)

解码板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1-26,13:22:48编辑过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当midi正常播放至结束时,不能按照判断数据是否送完为标准来判断歌曲是否放完。

在播放mp3和wma格式时用这种方法,由于损失的时间很短所以听不出来。

而在放midi时,虽然你的数据送完了,但是由于vs1003内还有2048字节的数据还没解码完。

所以这时跳到下一首歌必然引起一段音乐无法播放完。

因此在送完所有数据后还要填充2048个数据,我用的是2048个零,才能恰好使midi音乐播放完,其实在播放mp3和wma时也要做同样的处理才对。

楼主:
上传一下我写的程序

里面包含了SD卡的驱动,完整的FAT16操作程序,及VS1003的程序。

整个程序花了我半个月时间。

其中SD卡驱动只包含了初始化,读一扇区,写一扇区的功能。

FAT16部分

本来是针对我的毕业设计做的,现在顺便做了个mp3,所以其中有好多函数是不须要的。

但是有需要做文件系统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部分含有,创建文件,删除文件,创建目录,删除目录,重命名,打开文件,写文件,显示目录内容等。另外为了配合mp3的操作多添加了几个函数。

但是写文件部分做的不完善。不支持长文件名的创建。

在主程序中放置了播放mp3的操作,同时注释掉了一些关于文件系统的函数。

如果把mp3的播放函数去掉,把原来的文件系统函数加上,可以直接使用。

显示用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播放mp3时会显示文件名的短文件名项,初始化的时候会显示初始化信息。

在用作fat16操作时可以像普通dos 操作一样。

比如显示根目录内容可以输入dir \

具体信息可通过输入help查看帮助。

关于这个mp3的原理图我就不画了

总共几个脚我用文字描述一下。

SD卡的cs接m32的SS引脚

其它的MISO MOSI SCK就不用说了

VS1003的

XCS接    PB0

XRESET接 PB1

DREQ接   PB2

XDCS接   PB3

其它几根SPI数据线按标准接

PLAY/STOP键接 PD5

PREV键接      PD4

NEXT键接      PD3

V-   接       PD2

V+   接       PD6

如须更改可在程序中修改

VS1003的电源是这样接的,3.3V接IO电源,模拟电源用3.3串接一个1N4007,核电源在1N4007后接一个快恢复管1N5819。其它的按VS1003手册给的接法就行了。

如果要手工在通用板上焊VS1003的话,建议先给VS1003各个脚上好锡,然后焊好四周的8个脚用作固定,可以用电阻引脚之类的东西。然后用细的漆包线,可以从小变压器上拆,把头上的漆用刀子刮掉上上锡。接着用普通的烙铁,记住烙铁不能沾锡,仔细焊上然后把线引到附近固定后接到你要的地方就行了。

VS1003有很多电源脚内部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想偷懒的话可以只焊一根,或者只焊重要的脚就可以了,我上面做的mp3就是这样做的,工作没问题。不然48个脚要我焊焊上一天呢。

以下是程序,可以播放mp3,wma,及SMF0格式的midi音乐。不过没有快进与快退功能。

FAT只支持FAT16

还有我的程序编译环境是winavr,我是在avrstudio里编译的,调试也是在avrstudio里进行的。

优化级别设成2,不然在7.3728M的晶振下播放高数据率的音乐会有点卡(写的程序不好)。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1-26,21:51:37编辑过

楼主:
再上传个添加了多一点相应注释的程序,不然看起来有点困难。

这种几千行的程序如果不是自己写的其它人想要看懂的确不容易,

再过一段时间我估计就我就看不懂了,所以刚才赶紧加了点注释。

我这人喜欢什么都做好了再回头做以前该做的事。

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问一下,你的USB接口芯片用的是什么?

楼主:
没用用usb接口芯片

拷歌的话直接把sd卡拔下来用读卡器拷。

暂时还没考虑那么多。

楼主:
我那usb口是用来供电的

网友:
我的跟3楼一样,要补零的.另外,VS芯片可以去它的网站申请要的.

楼主:
晚上仔细测量一下,发现VS1003的模拟电源和核电源都可以用3.3v串接一个1N4007实现。

在不工作的时候电压月2.65v 工作时正常音量时约2.54v 核电源满足要求,但模拟电源不满足,可是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想省去一个LDO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先前的在1N4007后再接一个1N5819为核供电的方法可以用,但是工作时核电压偏低,大约2.36v。如果用锂电池供电用1117-3.3供电的时候,当电压降到3.7V时工作就会不正常。

当去掉5819后当电池电压降到3.5v时仍可工作。因此可以去掉5819。

当然如果你不放心的话还是用LDO器件来实现。

下一步有空的话我打算把这个大东西装到小盒子里。另外把FAT32也兼容到程序中去。

显示暂且没想到好的办法,找不到合适的,毕竟是在通用板上搭起来的系统不是做项目。

网友:
嚴重支持樓主,希望更上一層樓!!!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装在小盒子里的mp3做好了。

这次我用的mcu采用m8为了节省空间,多增加了一个循环键,和两个指示灯。

这次制作损失了两块VS1003,原因不明。

这次的程序在上次基础上删减了很多内容,另外提供了对FAT32的支持。

程序如下:

下面是我做的一些图片,晚上用手机拍的,不清楚。

盒子大小,8.4mm * 4.8mm * 2.2mm 还是比较大,比一般mp3大多了。

VS1003小板,这可是我一根线一根线手工焊的

主板

放在盒子里(没盖)

装起来的样子(有电源开关和一些按键)

插SD卡的地方

网友:
谢谢 bozai 章其波的共享。

为了表扬  bozai 的共享精神,下次 bozai邮购时,请在留言里注明“阿莫同意赠送2片VS1003,请在本订单一起发货”,我们的邮购部工作人员就会处理的了。

楼主:
多谢!

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多与您合作!

网友:
贡献好东西就有阿莫的奖励啊,呵呵。。。

楼主:
增加了随机播放歌曲功能的程序:

楼主:
修正了随机数产生的bug

通过启动定时器,用定时器的定时值作为种子

用srandom(unsigned long val)产生seed供给random()函数。

这样可以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改进后的程序:

楼主:
今天晚上作更详细的调试发现我之前发的含FAT16文件系统的程序有3个错误。

以前用FAT16没发作,改FAT32时出问题了。

因此现在把支持FAT16/32的程序(含mp3程序)帖出来,可能还会有bug

mega8 mp3的程序也作了相应修改:

程序中有时会有很多隐性的bug,只有多次调试,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试一遍才能发现问题。发觉写程序不容易。

如果没仿真器也很难调这么大的程序,幸好我一前做了个JTAG。不像以前写小程序不要仿真,烧到片子里不行再改。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2-13,23:48:12编辑过

网友:
请问楼主我根据mega8 mp3的程序制作一个MP3PLAY,LED1和LED2两个指示灯都亮了,但没有声音,请你的硬件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
硬件就是按照程序中给的

vs1003的引脚

#define VS1003B_PORT    PORTC

#define VS1003B_DDR      DDRC

#define VS1003B_PIN      PINC

#define VS1003B_XCS     3

#define VS1003B_XRESET  0

#define VS1003B_DREQ    1

#define VS1003B_XDCS    2

sd卡的引脚

#define MMC_SD_PORT       PORTB                    //引脚定义

#define MMC_SD_CS_PIN     2     //mega8

#define DDR_INI() DDRB |= _BV(2)|_BV(3)|_BV(5)  //mega8

//灯

#define LED1_CON() DDRC|=_BV(PC5)

#define LED1_ON()  PORTC|=_BV(PC5)

#define LED1_OFF() PORTC&=~_BV(PC5)

#define LED2_CON() DDRB|=_BV(PB1)

#define LED2_ON()  PORTB|=_BV(PB1)

#define LED2_OFF() PORTB&=~_BV(PB1)

//按键

#define STOP _BV(PD2)

#define MODE _BV(PD3)

#define NEXT _BV(PD7)

#define UP   _BV(PD4)

#define DOWN _BV(PD6)

#define PREV _BV(PD5)

可以看出来的

那两个灯如果在开机时是做为故障显示的,一个指示VS1003初始化失败,一个指示SD卡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

当然你的两个灯都亮的话代表都失败了。

正常情况下,一个代表单曲重复,一个代表随即播放(我最后给的程序)

另外今天我还发现有的质量差的低速卡不能使用,因为单片机速度太快了

要在程序开始时把速度调到最低即 OSCCAL = 0x00;//

而在初始化完成后调到最快OSCCAL = 0xff;//

后才能使用。

我最早买的san disk 卡不管什么速度都没问题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

        DDRD &= 0x03;//初始化端口

        PORTD |= 0xfc;

        LED1_CON();

        LED1_OFF();

        LED2_CON();

        LED2_OFF();

        OSCCAL = 0x00;//最小RC振荡频率

        OSCCAL = 0x00;

        Delay(0xffff);

        MMC_SD_Init();//初始化spi口

        Delay(0xffff);

        if(VS1003B_Init())LED1_ON();//配置VS1003

        Delay(0xffff);//提供足够的延时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MMC_SD_Reset();//初始化SD卡

        OSCCAL = 0xff;//最大RC振荡频率

        OSCCAL = 0xff;

        Delay(0xffff);

        if(FAT_Init())LED2_ON();//初始化文件系统 支持FAT16和FAT32

        Search("\\",&MusicInfo,&totalsongs,&type);//搜索根目下的歌曲 不包含子目录

        //也可以指定文件夹 如Search("\
ew\mp3",&MusicInfo,&totalsongs,&type);

        //代表在根目录下的new文件夹下的mp3文件下的音乐文件

        PlayMusicwithKey();//播放歌曲

        return 0;

}

手工做这个焊接要确保没问题。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2-14,18:13:23编辑过

网友:
我的1003估计坏了,很郁闷啊。焊接的时候我已经很小心了,焊好了之后也检查了N的N次方次,还是不行,读写积存器就不成功,其他的免谈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
我看数据手册上写的最大供电不超过3。6V,我不小心给了他4。4V的电压,这样该不会就烧了吧?

楼主:
这就不得而知了,要看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有两个灯作指示的。

我焊的时候不就莫名其妙的坏了两个芯片。

我现在又在做了,准备做好了送人。

网友:
bozai 章其波,我现在也是坏了两个1003啦,好心痛啊,现在还好,有一片还能工作,可以让我学习mp3程序,唉

楼主:
看来这个1003太脆弱了,我只剩一片新的了,焊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你们是焊接引出来的,我的是做好了点电路板啊。我MEGA32和其他芯片都焊上去了,这不要我的命么?我郁闷啊,取下1003估计扳子也快废了,ri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测量1003上电后晶振是否起振来判断1003是否已坏?

楼主:
我坏的两块都振的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主,我参考23楼的程序修改后可以播放了,但声音很慢,我的VS1003B是有用12.288MHz晶体,M8是用7.3728MHz晶体,请楼主是用什么晶体。

楼主:
编译的时候把优化设成-02

楼主:
今天花了4个小时有焊了个VS1003的小板

能播放音乐,但是声音较上次的要小,调到最大还行。

还好没坏,已经很好了,不然还得邮购。

声音小估计是被焊的问题,AVDD电压调整一下没变化。

焊接的时候我是戴防静电手腕的,有时候能感觉到用烙铁的时候手腕那有点痒。

上次的那两片有可能就是这电流引起的。

小板的图片(手机拍的不清楚)

网友:
我编译的时候把优化设成-02,播放声音一样很慢

楼主:
那就是VS1003没初始化成功。

VS1003的PLL没设置好。

指示灯亮了没有,亮了就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两个指示灯的连接是M8(PC5)、M8(PB1)接指示灯的负极,指示灯的正极经电阻接到电源VCC,一上电两个指示灯都亮是否正常。

楼主:
不是这样接的,IO口串电阻接发光二级管后接地。

按你的接法及现象是正常的。

程序在-02优化时在7.3728M下播放320Kbps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上次坏的,一个是命令写得进去而数据写不进去 一个是数据填完2048个后vs1003就不要了,不做处理。

不会你碰到数据写的进而命令写不进吧。

建议gdgmlzw再仔细查查,比如说你的熔丝位是否配置为外部晶振等。

也可以试试用内部的RC振荡,因为有的卡在7.3728M 下不能正常初始化,即使spi最大分频也不行。

网友:
重新买了两片1003,偶的已经出声啦!等俺把SD和液晶加上之后就爽了!

楼主:
恭喜!

搞出来别忘了共享啊!

网友:
早說啊

我給幾個空PCB你

楼主:
我说的是资料共享。

如果能送我几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44楼】 z4057

要是方便给我一块啦,呵呵,坏了两个1003了,实在不敢冒险hoho

网友:
这样的模块好,方便啊,成本又低.加上实验板(基本都有了)就可以玩了.可惜......

网友:
等我的完工之后全部共享,不过PCB做出来还有错的地方,要划断然后飞线,惭愧啊,不过工作了就是最好的!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

這幾天忙都沒上來

要的話請發郵件 z4057,163.com

請把,改為@

寫下你的地址

不收錢,快遞費為到付

只做了20PCS 先到先得

楼主(2007-01-01):
应网友要求把电路图画出来了:(包含整理后的源码,源码需另建工程)

网友:
波波最好做个板子出来,放在OURAVR 上 卖。 我一定买一个来学习 。

楼主:
呵呵,纯属个人娱乐,你可以自己去做啊,就是焊VS1003费点事,其它的不成问题,mega8用DIP28封装的,盒子也比较好找,手机电池估计每个人都有。

倒可以建议啊莫做一批转接板卖卖。

楼主:
Sorry 52楼上传的原理图有一个错误,电源部分画错了。

请下载这个

网友:
这里很热闹啊

顺道问问:

General MIDI / SP-MIDI format 0

midi有哪些格式啊?怎么区分?

楼主:
一般都不是SMF0的,要用软件转的

网址http://www.gnmidi.com/有转换程序GN1:0

网友:
再问一下

手册上:关于vs1003它解码格式有Decode MP3 WMA WAV等

而支持的流只有mp3/wav Supports streaming forMP3/WAV.

解码和支持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应该这样理解,

支持的流是指mp3 wav不管是数据的哪一部分送到芯片都能够解,简单说在不用软件处理的情况下是否支持快进 倒退等操作。

由于mp3文件的文件格式是按帧放的,每帧都独立,因此可以脱离整体单独处理。

而wma格式却不同 它有一个总的帧头。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这样理解应该差不多.

只是我对wma和wav的格式还是了解不够

datasheet上ima adpcm文件加一个头文件就能变成RIFF文件或WAV文件.

还有WMA有什么4.0\7\8\9这些哪里有一些参考资料啊?

还有在vlsi提供的程序中它的读写WritePhysicalSector()出现

//convert to bytes (combined with 8bit shift)

sectorAddress.l = sectorAddress.l * 2;

c =MmcCommand(24 | 0x40 ,sectorAddress.b.b2,sectorAddress.b.b1,

                   sectorAddress.b.b0, 0);

sectorAddress.l = sectorAddress.l >> 1; //convert back to blocks

它在这个里面将sectorAddress.l乘2然后发送,再变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union Address

{

        uint32 l;

        struct B

        {

                uint8 b0;

                uint8 b1;

                uint8 b2;

                uint8 b3;

        } b;

};

楼主:
对不起,这些我没有研究过。你再慢慢找找。

网友:
对sd卡的操作中seek-before-read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楼主:
“seek-before-read”具体用在哪的?

网友:
用在读一个sector的时候,读之前设置读那个扇区,好象sd卡都支持.

没有看到不支持的 哈哈

再问一个:

sd卡中的MBR和DBR?分别在第几个sector 一直不明白

SD卡是不是只有DBR没有MBR啊~~

楼主:
如果有MBR则MBR是固定在0sector DBR则不固定,

如果没MBR则DBR在0sector

网友:
你的qq 或者其他的是联系方式哟

这样问问题不好 哈哈

那哪些有MBR哪些没有哟??

楼主:
我基本不怎么用qq,经常不在线,如果要加的话我资料里有,msn倒经常上。

至于MBR哪些有,哪些没有,这也不一定。

我用过的5张卡中,4张有,1张没有。最好在程序中做一个通用的,如果通过分区表没找到合法的DBR则把这张卡当作没有MBR然后再按没有MBR卡处理。

网友:
如果通过分区表没找到合法的DBR则把这张卡当作没有MBR然后再按没有MBR卡处理。

应该是如果通过分区表没找到合法的MBR则把这张卡当作没有MBR然后再按没有MBR卡处理。

我就是不太明白有MBR和没有MBR处理的方式?

楼主:
有MBR只是多了一个步骤,有MBR要通过分区表才能找到DBR

而没有MBR的就省点事而已。

最主要的是DBR的处理,FAT的信息包含在里面。

网友:
听了bozai的今天找一张sd卡试了试

1张1g的有MBR,1张64M的没有。

有的话就是隐藏扇区,没有的话就是0

哈哈

hidsec = pr->prStartLBA;//the hidden sectors

-----此内容被hellokilly于2007-01-07,11:16:38编辑过

网友(2007-02-04):
楼主提供的资料,我已经仿制成功,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我用的是其他的GCC环境,可以将楼主的程序编译,但没有看到有什么优化选项...应该没事吧.还没画板回来,问问做过的兄弟有什么不同的,如果没有这个优化选项的话?

楼主:
没有优化的话直接结果就是代码超出8K,M8放不下。

你在仔细找找吧,肯定有改优化的地方,实在不行就直接修改makefile

网友(2007-03-09):
我按你的程序和电路做了一个,播放时大概是放一秒钟停一秒钟,找不出什么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2M晶振

楼主:
首先编译时优化级别改了没有,还有如果用12M你要配置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
如果电路一样我发个hex文件给你

楼主:
不客气!昨晚忘了说了,79楼的hex文件要求文件存放在根目录下的music文件夹下。

网友:
还是不行   你的程序我都没变的   现在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画的板子惨不忍睹啊    没有什么经验的说,

楼主:
我看了你的板子发现你的VS1003的晶振电路没有接电容和1M的电阻,这可能是原因。

我最早的时候忘了接1M的电阻,发现板子有时工作,又是不工作,不工作的几率大于工作的几率。

你加个电阻试试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

楼主:
现在还是播放1s停1s的问题吗?音调不对还是数据不足造成的声音?

网友:
音调是正常的  就是有间隔   我用以前从icdev买的1003模块按你的电路和程序是正常的,

楼主:
应该是VS1003没有初始化好,重点检查VS1003 XCS脚的连接情况,查查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看你的vs1003电路做了很多简化啊   这样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
肯定会有点问题,比如说会在音频输出端产生一点微弱的噪声。

最好全部用上,我看你的pcb已经全部用上了。

我用这种电路已经用了4个了,没问题的。

网友:
bozai,我按照你的电路做了一个。上电LED1,LED2没有亮,LED3反而亮了,一会后开始闪;如果按PLAY键LED3就不再闪,稳定亮,再按就又闪了。

耳机没有声音(整个过程)

这正常吗?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bozai,我按照你的电路做了一个。上电LED1,LED2没有亮,LED3反而亮了,一会后开始闪;如果按PLAY键LED3就不再闪,稳定亮,再按就又闪了。"

VS1003的通信没问题,SD卡及文件系统没问题了。

LED3时VS1003的数据请求信号,一开始亮是因为在初始化文件系统及寻找文件。一会开始闪后就说明正在播放音乐。按play键是暂停再按又接着播放了,所以出现你的现象。

至少说已经快成功了,至于声音的问题,你检查下VS1003的AVCC电源,还有与之对应的那些管脚的连接情况,就是芯片37~48脚的情况。另外检查一下音量-的按键有没有问题,如果对地短路的话音量就会被调到最小而听不到。

网友:
bozai,谢谢你的回复:)

我下了你给的hex文件,LED1,LED2情况是一样的,LED3反而不会闪,就一直亮,按键没有反应。

我做电路的时候把VS1003的avdd0~avdd2都连起来了,应该没有关系吧

我去试试把它们断开。

楼主:
sorry!

给的hex文件要求音乐文件放在根目录的music文件夹下。

avdd接在一起没关系的,我电路图中的接法不科学。

网友:
又试了一下,是我把放音的座子封装做错了,改了之后就可以放音了:)

但上面bozai给的hex没有声音:((硬件我没有改);

好!多谢bozai,去研究研究先。。

楼主:
sorry!

给的hex文件要求音乐文件放在根目录的music文件夹下。

另外如果你有avrfreaks的ID号的话,可以到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module=Freaks%20Academy&func=viewItem&item_type=project&item_id=795

下载针对winavr20070122的最新程序,其中修正了一个不大不小的bug,还有文件仍存放在music目录下。你也可以直接修改程序中文件搜索的路径(在主程序的两个地方)选择存放在什么地方。(主要如果不分路径的话,m8的ram太小,程序嵌套会导致堆栈益处,所以才没做不分路径的程序)

-----此内容被bozai于2007-03-21,15:09:41编辑过

网友:
好,谢谢bozai!真是太热心了。忍不住要赞:)

欢迎大家多交流:)

网友:
想请问一下一般下的你们的工程都好象有一个.aps的文件是在AVESTUDIO 4 下面用的吗?

怎么wingcc的工程pnproj文件没有啊?

没有用过avr不太了解,特请教一下.

有什么指导书看看~~

哈哈

楼主:
回98楼:

是在AVRSTUDIO4下用。

我只在AVRSTUDIO4下使用WinAVR 所以没有pnproj工程文件。

知道书的话论坛里有好多这方面的电子书,可以去下看看。最好是自己去买书。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了,已经放到收藏夹了。谢谢bozai

网友:
bozai,原先按照你给出资料制作了一个mp3,播放fat16的256卡没有任何问题,今天终于找了一个1g的fat32的卡,却亮灯了,就是初始化不成功。我使用winhex看过,这个卡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呢?

楼主:
用最新版本的程序试试

注:路径改为根目录下的music文件夹。可以修改程序中的宏定义来修改

网友:
to bozai: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你的变量keylen//用于键处理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是用于去抖的,由于送给VS1003的数据没有采用中断机制,而是采用查询。

我们设计键盘一般是判断-延时-再判断-等待断开。

问题出在等待断开这一处,如果按键是调节音量,那么这里必然会打断送给VS1003的数据。

所以这里用了个keylen 规定每个按键的有效时间,这样不需要等待,在同一个按键按下后的一段时间在按这个按键就会无效,当然这个时间比较短,大概0.5s,不会感觉有迟钝。但是这个时间却大于普通的按键时间。这样就不会出现误判,比如说按下调音量键这样音量不会增加过快(若无延时怎音量一般为最大和最小)而无法调节,按模式键不会影响正常播放而又真确区别。

当然这样也可以一直按着,比如说音量就会一一定间隔向上或向下移动。

当然也可采用其它方法来做,比如说用定时器来扫描按键等。

网友:
m明白了 谢谢bozai.

对了,不知道你遇到过这个的问题没有:

1.初始化VS1003的时候会出现一声爆破音;

2.今天发现 快进到下一首的时候,如果用软复位没有爆破音 但是如果用送2048个0的话,就会有爆破音,而如果不用快进,一首歌完了再播放下一首只要歌曲是完整的就没有爆破音,歌曲不完整也会出现爆破音.

楼主:
1、这相当于上电后工作产生的声音,这种声音所有设备(随声听,其它产品开机时耳塞由于突然上电产生的声音)都有这个问题,不明显。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这种声音。

对于这个问题VLSI有个应用手册教你如何最小化这种声音的,可以到他的网站上找找。

www.vlsi.fi

2、当然了,软复位只会出现声音突然中断。而如果送2048个0,那么有可能你之前送的并不是完整的一帧数据,比如说半帧,然后你把其余的补零了,那么这帧数据就是错的,你也不晓得到底组合成什么内容了,所以有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歌曲不完整的话也是一样的。

平时听着也没注意到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bozai。现在暂时没有读卡器。无法测试

原先的程序看上去是有对fat32的处理的呀,你有没有试到用fat32是不行的?

回头再看看你的新程序。感谢共享:)

楼主:
支持FAT32的,我现在用的1G的卡和以前用的512的卡都是FAT32格式的

现在的程序存在的问题是:

比如说原来的卡没有MBR只有BPB,现在通过分区产生了MBR,那么这时就会有个问题,后加的MBR只对分区表那几十个字节作了修改(有的分区工具不会的),而前面还残留原来BPB的一部分数据。

我的程序是这样处理的:

先检查0扇区是否是BPB,如果是则以此初始化。如果不是则就把它当作MBR,然后根据分区表去找第一个分区的BPB。

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前面的情况的话,前面有BPB数据,但其实不是的。这样就出问题了。会误把MBR当作BPB.所以目前的程序对FAT的支持就存在这一个问题。

不过大部分卡都不是这样的,除非你特地去做。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把前面假的数据前几个字节给破坏掉就可以了。程序就是通过前几个字节来判断是否是BPB的

网友(2007-04-09):
关于MBR和DBR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卡会有MBR有的没有呢?

记得前面我的卡都是有MBR的,但是最近就没有了.

是不是读写了0扇区,然后再格式化就会没有MBR出现呢??

不懂~

楼主:
卡又没有MBR目前完全取决于卡在出厂时的状态,卡刚买回来是预先格式化的。

有的厂商有MBR有的则没有。

如果卡的0扇区被破坏了,分区表丢失了,然后再用windows格式化,那么默认情况下就没有MBR了。而如果0扇区没被破坏,然后格式化,MBR就会被保留。

当然如果你用工具软件,支持多个分区的软件就会加上MBR。因为windows对可以动磁盘时不支持多个分区的,(按照mass storage的协议,移动硬盘不属于可以动磁盘)。而对不可移动的支持分区的。既然支持分区它就会自然的加上MBR的。

所以你在windowxp的磁盘管理器里可以对移动硬盘进行分区,而像U盘之类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
晕倒了。。。仿造不成功 。。VS1003B和SD 的初始化都不功。。。不知道什么原因。。借口我检查了N 次了。没错。。。难道是单片机SPI 口不行了 ?

网友:
VS1003好象很容易坏一样,阿永的三板,输出短路被烧了

网友:
请问下各位做成功的

我把程序烧到M8后,LED2 亮了。。但我把电断了。重新开启后LED2又不亮了。。。但我把卡拔了,LED2是肯定亮的。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我的LED3始终不亮 。。DREQ没信号 是为什么啊 ,我的VS1003B初始化成功了,LED1 没亮。

楼主:
VS1003危险了,我有一块是DREQ一直长亮,不管送什么数据。

我没试过在线烧写程序后的状态是什么杨的,从113楼helloyxf的现象来看,SD卡应该是正常工作了。但是VS1003没有工作,可能因为它坏了,因为不管SD卡如何,只要VS1003初始化完成后它的DREQ就应该是高电平。

有个网友的情况与你相反,dreq一直为高,导致一直送数据但没声音,一首歌的数据30s就送完了。

网友:
to bozai:

      有没有M32+VS1003的原理图啊?不胜感谢

楼主:
TO 116楼:

        没有M32+VS1003的原理图,只要把现在的原理图中的芯片换一下就行了,总共也没用几个IO口, 但是SPI的部分要对应好,不能随便换。

网友(2007-05-18):
TO:bozai 章其波

       用JTAG下载M16的HEX不行啊---------------------------

Stk500Dll

---------------------------

The contents of the HEX file does not fit in the selected device

---------------------------

确定

---------------------------

.

楼主:
回120楼:

你要看一下那个程序到底是哪个芯片的,后来发的所有程序都是针对mega8的,不能用于m16,这个程序中有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21楼的程序是不是M16的.还有容丝怎么设置.那程序能不能用在M32上.谢谢.

楼主:
21楼的是m32的程序,另一个是m8的。

注意这个程序版本已经很旧了,也没有更新,所以会有bug

镕丝选内部RC,如果有晶振则也可选外部晶振。

注意,这个程序比较旧存在bug

网友:
我下载了21楼的程序.设为外部8M.用7.3728M的外部晶体.却CH375的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
啊!?

哪来CH375的啊,整个这个帖子里也没有CH375啊。

网友:
to bozai:

我把扔在旁边快1年的VS1003全手工焊接的开发板又拣起来玩。VS1003 SPI速度上不去啊!郁闷。。。上到了4MHZ比较稳定,到不了8M。及其不稳定。内部CLKI我已经把倍频数设置为4.5。按照理论计算:应该是: clki / 6 Mhz。可以到了9M了。所以我的WAV速度一只停留在1024Kbps。稍微高点声音变慢而且卡,可能根内部DSP解码有关系(倍频后速度还是不够解码高比特率文件)。

你有没有测试过SPI速度?

楼主:
用过超过8M的速度,最高有10M,但是那时也不稳定

不稳定是指不能解高码率的WAV文件,我想此时的不稳定并不是VS1003不稳定,而是单片机送的数据不稳定,不知道你是不是从SD卡中读取文件,可以想想,如果从SD卡中提取WAV文件,频繁的从SD 与VS1003之间切换,spi的速度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数据传送上。

如果单片机那边有大的缓冲区用于存WAV数据,连续的给VS1003送数据就不会出现卡的现象。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也是卡在大概768KBPS的码率。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不稳定。因为是手工焊接,SPI速度太高可能有问题。我取数据从CF卡中取的。CPU是MEGA162,使用了AVR的硬件总线,时钟16MHZ,读CF卡是相当快的,我测试速度大概是2MB/S(我的CF卡比较慢),这里速度瓶颈在SPI总线上了。

以前玩STA013,这个东西的SPI可以相当快,据说可以到25Mbps。我最多也就到10M。

今天我又反复测试了下,好像不大象取数据不快。CF卡BUSY led在闪烁,也就是CPU还有空余时间干别的。SPI总线速度我调到8M(8M还是可以用的,就不稳定)还是不可以,并且播放不是数据跟不上的那种爆音,很奇怪的声音。因此我怀疑VS_DSP速度上不去导致的。

该做快PCB了,以前调试D12就吃亏了,光掉线,搞了半天检查是硬件不稳定。

楼主:
有可能是线路问题,之前碰到个用VS1011的人,他是在面包板上搭的,老是出现初始化不成功的问题,成功率在60%。 后来经我提醒,他把晶振接线缩短就好了。

网友:
为了避免成了水帖,有空把代码弄上来看看。^_^,我现在不在家,呵呵!

测试结果:

MP3: 320Kbps OK!

WMA: 常用格式都支持!

WAV: 支持到1024kbps!

MIDI:只支持格式0(SMF0)

-----此内容被elefan于2007-05-20,17:06:51编辑过

楼主:
板子不错,DIY强人啊!

VS1003这样用转接板晶振的线会比较长,不过按照你的测试结果应该没问题的。

那个CF-〉IDE转接板,我曾经在赛格看到过,但是太贵了,没买。

什么时候去买一个,我想在把我之前做过的一个USB SD卡读卡器上的D12用上,用CF做存储,再接个液晶,做个正真的mp3,那就比较爽了。

网友:
bozai过讲了,我看了妳的板,你真有耐心焊,我很佩服。

VS可以加上频谱功能,感觉VS1003比STA013好玩多了。我以前做的硬盘MP3,基本上常见MP3功能都有的,还可以支持LRC歌词同步。

网友:
我买的那CF->IDE转换板,老板看我急需,要了我38,我一咬牙,算了,不计较了,拿下走人了。不过后面觉得确实很方面,可以同时插一个MASTER卡和一个SLAVE卡。CF比SD快,所以播放高比特率文件没有问题,我当时就这样想的,所以没有使用SD卡存储。

另外VS1003支持录音,bozai可以加进去。

楼主:
呵呵,谢谢!

是的,VS1003还有各种DSP音效,曾经在VLSI的网站上看到的。

最近在赶毕业论文,等过一阵子再去做。

到时候还请多多指教,特别是LRC方面的,还没做过,没什么经验。

网友:
可否问下:bozai在哪个学校上学?呵呵!

我的联系方式:

datazyb_007 AT 163.com

msn: datazyb AT hotmail.com

有问题一起探讨下,呵呵!

楼主:
我在苏州大学上本科,不过还有1个多月就跟学生生涯说byebye了,呵呵。

我待会加一下你。

有空常联系。

网友:
好,常联系。

网友(2007-07-17):
楼上的又说上传代码的,怎么这么久了,还不见代码的!!!!

网友:
上面bozai提到的SD卡有些没有MBR,这点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有点想不明白,如果没有MBR的话,那我如何去判断FAT的类型?是FAT16呢?还是32,据我所知,该标致应该是在MBR里头的,再有,如何去得知SD卡的容量呢?也是在MBR里头的呀?现在它都没有了,我该如何得知呢?奇怪,电脑是如何去做到这点的?

楼主:
好久没上这个网站了,工作了,工作跟单片机没什么关系。、

所以AVR和其它的一些东西就先放下了 。

可以说暂时离开这个行业了。

【140楼】 zqljg

   elefan 已在另开一个帖介绍他的作品,请以他的id搜索。不过敬请您回帖时保持风度

代码是别人写的,不是你写的。代码放出来,你是受益者,而他没得到任何好处。

【141楼】 siway

   不是你想的那样,MBR存放的是通用的启动代码和分区表,如果存储介质不需要参与启动,没有分区可以不要这个区的,所以有的卡是没有MBR的

   DBR才是你提到的,里面有dos的启动代码,和FAT的一些参数。

   卡的容量怎么读取,这个在我另一个帖子里有的,那个容量是卡的实际容量,而不是

FAT纪录的容量。

网友:
虽然工作比较忙,我还是在关注ouravr。

to zqljg :我另开了帖子,你去找找。你这样命令别人似乎不合适。

to siway :MBR记录了磁盘启动信息,包括分区位置,扇区数,柱面等参数,引导操作系统寻找到你要访问地分区。默认SD,CF只有一个分区,无需MBR表。当然你使用某些软件强制分区,MBR就由他们产生。

to bozai: 谢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
最好能有用VS1003做成能显示歌词秀的代码,elefan已经做出来的啊,能否提供一下,谢!

网友:
非常感谢bozai和elefan的帮助,我现在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根据DBR里的20H开头的4个字节去判断容量,对大部分卡是可以,但对一小部分卡还是不行,我试过几张32M的卡,它都是00 00 00 00,幸亏它有MBR,我在MBR里面可以读到它的容量,我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判断有没有MBR,有的话,容量就在MBR里取,如果没有,则容量就在DBR里头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现在的这种情况呢?

网友:
本贴我看了N多次了,确实很全,各位大虾能不能共享你们的SD卡规格书!我一直找不到中文的规格书,所以也SD卡的驱动也就没办法做!

谢谢大虾们!

楼主:
【145楼】 siway:

    请仔细研读一下微软的FAT32硬件白皮书,还有一种情况是总扇区数小于0xffff,这时这个值存在另一个地方。

    但是你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容量仅是FAT文件系统提供给你,或分区表提供给你的。

如果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卡是空空如也的毛卡怎么办。最根本的办法是读卡的物理容量。

他的值可以通过SD卡的CSD寄存器的值计算得到。

【146楼】 yzlyear 天地一号

    中文的我这没有,应该是不会有的,太长了。不过最基本的操作部分内容不多的。从代码也可以看出。

网友(2007-08-30):
TO: bozai 章其波

    波仔你好!

    目前我参照你的程序和电路做了一个MP3,但有以下问题: SD卡初始化成功,VS1003初始化成功,FAT初始化成功,但在播放的时候,CPU一直在送数据给VS1003但就是没有声音,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
做的很好,我也想做一个MP3,可是我申请的VS1003的样片怎么还没有到啊,他们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是寄,都已经三天了.

网友:
SD卡,VS1003,FAT初始化都OK,并且有读出歌曲,但DREQ一直为高电平,反复跳到NEXT:的地方,但都是同一首歌,大虾们帮忙啊!

网友:
感谢波仔!

我的MP3终于成功了,原来是SD卡的问题,以前我用的是MMC卡,换了一张SD卡,MP3出声了,调了10多天的程序,原来是这个问题,真是郁闷!

在测试中我发现有几个问题

1. 播放MIDI跳到下一首的时候,要等好长的一段时间。

2. 模式转换时,LED1和LED2来回的闪,可能是键处理问题。

3. MMC卡播放时有问题。

   接下来再慢慢调试,谢谢波仔及OUVAVR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严重的感谢!

网友:
你好 我的mp3也成功了 , 但是 声音小 , 我已经把左右声道设置到了 0-255 范围中的 0 , 是最大了 ! 可是声音还是小 , 用耳机听声音小啊 , 用功放音箱听没问题 !

这是为什么啊 ?

楼主:
【151楼】 yzlyear 天地一号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MMC是个问题,我没有MMC卡所以就没有完全测试,所以我只是表明是使用SD卡的mp3。
其它两个问题应该不会有的,你下一下最新的版本看看,这里的论坛改了。你可以到这里下载: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module=Freaks%20Academy&func=viewItem&item_id=795&item_type=project

我用别的电脑上的网,不好传上来

【152楼】 awsoft
也许是芯片的问题,我也碰到一颗,最大了,也不是很大,而且背景噪音还挺大

网友:
谢谢BOZAI,正在看呢!

网友:
该帖很长,我花了半个小时才看完,很有收获!

网友(2007-10-16):
如此好贴,顶起!!谢谢楼主的无私。

楼主:
2007-11-09:最新更新

/*******************************************************************/
/*          Mega8 MP3 Player (mega8 + VS1003 + SD)  V2.0           */
/*                                                                 */
/* Discription: Can play mp3/wma/wav/mid SF0 files in the root     */
/*              directery on the SD card which file system is FAT16*/
/*              or FAT32.                                          */
/*              It has six keys to control this player             */
/*              MODE: switch between repeat all (default),repeat 1 */
/*                    and shuffle                                  */
/*              PLAY/PAUSE:                                        */
/*              PREV: previous songs                               */
/*              NEXT: next songs                                   */
/*              UP  : volume up                                    */
/*              DOWN: volume down                                  */
/* Platform   : AVRStudio4.13 SP1 + WinAVR20070525                 */
/*              optimize -0s                                       */
/* Author     : bozai(Zhang Qibo)                                  */
/* E-mail     : sudazqb@163.com                                    */
/* MSN        : zhangqibo_1985@hotmail.com                         */
/* Date       : 2007-10-18                                         */
/*******************************************************************/
/*  V2.0                                                           */
/*  2007-11-09                                                     */
/*        now the songs may placed in any directory, but the             */
/*  total number of folder the card has should less than           */
/*  127 for we use 512Bytes EEPROM to stored the info              */

/*  You may set the macro FIX_DIRECTORY in FAT.h to choose whether */
/*  to enable this function                                        */
/*                                                                 */
/*  V1.9                                                           */
/*  2007-10-08                                                     */
/*  fix a bug (but it never works), so stupid I am,take & as &&    */
/*                                                                 */
/*  V1.8                                                           */
/*  2007-06-16                                                     */
/*  Still the bug of FAT, it's not resolved totally                */
/*                                                                 */
/*  V1.7                                                           */
/*  2007-05-21                                                     */
/*  Fix a serious bug of FAT                                       */
/*  Set the default mode to "Shuffle"                              */
/*  Because the mode button is inside the box                      */
/*  So I don't want to open the box when I turn on it              */
/*  If the button is easy to press of your mp3 player              */
/*  just change the macro below to:                                */
/*            0 = repet all    1 = repet one  2 = shuffle          */

#define DEFAULT_MODE   0

/*                                                                 */
/*  V1.6                                                           */
/*  2007-05-09                                                     */
/*  And a track function to make the shuffle a real shuffle        */
/*  Due to the limted RAM space of mega8. Maximum no repetition    */
/*  songs is 1024. And songs more than that will use randomly play */
/*  Special thanks to Ronald Ausloos (Belgium)'s advice            */
/*                                                                 */
/*  V1.5                                                           */
/*  2007-05-03                                                     */
/*  Change the behavior of the LEDs:                               */
/*                      VS1003 faild: LED1 blink                   */
/*                      SD faild    : LED2 blink                   */
/*                      FAT faild   : LED1 & LED2 blink alternatly */
/*                      File not found: Both LED blink             */
/*  Add read capacity function, fix the bug of FAT init            */
/*  Add slow start up code of VS1003                               */
/*                                                                 */
/*  V1.4                                                           */
/*  2007-05-02                                                     */
/*  Add enough delay when operate VS1003                           */
/*                                                                 */
/*  V1.3                                                           */
/*  2007-04-21                                                     */
/*  Modify the retry time of sd reset                              */
/*  Enable some code incase that when FAT initialize               */
/*  faild program can't jump out the loop                          */
/*  so the error LED can't light up                                */
/*  And light up both leds when FAT_Ini fails                      */
/*                                                                 */
/*  V1.2:                                                          */
/*  2007-04-04:                                                    */
/*  Add a macro of path                                            */
/*                                                                 */
/*  V1.1:                                                          */
/*  2007-02-25                                                     */
/*  Change the directory to C:\music\                              */
/*  A bug fixed                                                    */
/*  Modify some code to adjust new GCC compiler                    */
/*                                                                 */
/*  V1.0:                                                          */
/*  2006-12-03:                                                    */
/*  Original Version                                               */
/*******************************************************************/

版本V2.0:
    可以不再使用指定目录存放音乐文件了,文件可以存放在任意目录下(基本不限深度)。但是卡中的总文件夹应不超过127个。
以前没有支持这个功能是应为涉及到函数nest,文件藏的过深会引起堆栈溢出。现在换了一种思路,就是把文件夹的起始簇存到mega8的
内部EEPROM内。但是这样总的文件夹数量会受到限制。不过仅作mp3用途的话,文件夹数量应该不会太多。如果超过127个文件夹,则多于的文件夹将不会被扫描到。因此里面的歌曲也不会被播放到。

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文件搜索时间长了很多,如果卡内有很多文件夹的话,文件搜索起来会很慢。

如果你不想使用任意目录这个功能,在fat.h文件内有一个宏定义 #define FIX_DIRECTORY 0 把这个宏定义修改为 1 重新编译即可。

这是压缩包:(阿莫老大如果看到请帮忙整理到楼主位,谢谢!)

发现任何bug请发email给我,谢谢!

网友:
bozai可以把文件夹,文件夹起始cluster address防到SD卡内:例如:file_list.tab。这样就第一次启动MP3速度稍微慢点,过后搜索文件直接去file_list.tab里面去找,速度嗖嗖的快,然后可以做play_list功能。

楼主:
谢谢elefan的建议!好主意啊,不过这个硬件版本的应该不行了,还剩7%的代码空间估计不够完成文件系统的写的了。

顺便问一下elefan,你做过歌词显示吗?
我前一阵子搞了个歌词显示,但是苦于m64内部ram不够,有些歌词信息不得不存放在EEPROM内。但是EEPROM的写操作很慢,所以遇上歌词大的要等上好几秒钟,歌词特别长的要等上7~8秒。那些短一点的或者歌词是那种重叠格式的就行了。我只分配640个字节的RAM做歌词的存储,高于这个的就要存到eeprom内了。

由于歌词的描述格式可以是不按照顺序放的,还可以多个tag共用一句歌词,所以要现对它作排序处理,不然播放器再去解析就来不及了。所以要存下来。
如果你做过不知道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to bozai:
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了,呵呵~

网友(2007-11-28):
p     = MusicInfo.deStartCluster+
        (((unsigned long)MusicInfo.deHighClust)<<16);
请问这里已经找到了文件的开始族的位置了,为什么还要将文件的高族向左移16位 ,谢谢了!

楼主:
to【162楼】 zqljg:
   qq上让你去看手册,不知道你现在理解了没有。fat32的簇是4字节的,fat16是2字节的。

我已经把最新的程序整理到楼主位了,不会找错了,呵呵!

网友:
领教了,收藏起来!

网友:
To【165楼】 caai2005 :在楼顶就有呀。我是不知道VS1003上哪买,去赛格转了一下没找着

网友:
找到了~  晕得死~~   谢谢了~~
楼上的兄弟  本论坛不就有买吗??

网友:
楼主  好像你那个图有点问题哦~~   VS1003的模拟地好像没与数字地有相接的地方

楼主:
to 【168楼】 caai2005
    是吗?你再仔细找找

网友:
可能我PROTEL没学好吧  我看不出哦~  我一般是用个0欧的电阻在电源那接一起  能解释下你怎么连接起来的吗??
另外 手册中的GBUF应该怎么翻译?  ground buffer
谢谢~~

楼主:
应该翻译成,音频缓冲的公共地

网友:
应该是我软件没学到家的原因~  按你的说法

这两个之间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谢谢了
每天顶两贴~

楼主:
to 【172楼】 caai2005:
    不好意思,画错了,是我软件没学到家,谢谢指点

网友:
原理图画完了,不过有一点初学者要小心,楼主的图没有画下载接口~   我是照图画,画玩后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最后还是想到了下载线~~   不然M8贴上去了就难下程序了
楼主今天平安夜还守在OURAVR上?  呵呵~~

这是我画的图~   哪位想偷懒就下这个吧~  顺便看下有问题没~~

回寝室睡觉去了~~  不然就要被关在实验室了~~

网友:
楼上的caai2005和bozai都很努力呀,这么晚还在上面。(汗,昨晚联星际去了)
因为我只要一颗,我还以为不能邮购呢,上次看到这个贴时觉得图挺简单就想要做一个(自己买的那个被我拆了几次后只能当U盘用了),无奈没买到IC。

网友:
楼主 想请教个问题  我以前用AVR是用CVAVR  现在你的程序是GCC的 所以想转GCC用用  可我用AVR Studio的时候
发现configuration options不能生成Makefile  导致不能编译
但我用外部提供的Makefile又可以编译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是看着论坛上那篇文章操作的~

楼主:
不要使用中文路径!

网友:
to: bozai
    bozai您好!
    在MMC_SD.C中有一個讀SD卡容量的函数,我在用的时候,发送CMD9后R1返回0x00,但读SD卡的数据时却返回36 32 59 DF DA 81 40 C1 74,程序在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
    {
       if(retry++ > 0xfffe){SPI_CS_Deassert();return 1;}
     }
   这时就死掉,不知是什么原因,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这里不会死掉啊,顶多超时错误。
你可以尝试重新定义一下retry的数据类型,把超时的时间弄的大一点,有的sd卡的反应速度比较慢的。

网友: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是一直接收不到应答信号0XFE

楼主(2007-12-28):
这就不知道咋回事了,我是没遇到过。
PS:之前对SD卡进行初始化了吗?

网友:
可以初始化OK!,发送CMD9后返回0X00,但得不到应答信号0XFE,始终有00 36 00 32 17 59 81 DF 76 DA FF 81 96 40 00 C1 2B 74 FF之后全部为0XFF接收到,直到超时退出

网友:
to: bozai  177楼
不要使用中文路径!
一针见血~!!

网友:
请教波仔:
很多人写的文件系统,在查找文件的时候,是用文件名来作为关键字来进行查找的。歌曲文件名是不是在磁盘初始化的时候全部读出,保存在RAM中?

网友:
请坛里面的兄弟帮个忙  发个邮购部那种非弹出 SD卡座的
我在画PCB  元件还没回来
谢谢了~
我在坛里搜索了  但以前的那个链接打不开~~

楼主:
to【184楼】 hushuitao
   "歌曲文件名是不是在磁盘初始化的时候全部读出,保存在RAM中?"
   m8 1K的ram够放几首歌的歌名?所以自然不会是你想的那样,对于这些简单的应用只需搜索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
波仔的FAT驱动写得比较好,但有一个问题是,不支持长文件名,只支持8.3格式的文件名。

网友:
没关系  用短文件名就可以了塞~~

网友:
uint8 MMC_SD_SendCommand(uint8 cmd, uint32 arg)
{
        uint8 r1;
        uint8 retry=0;

        SPI_WriteByte(0xff);
        SPI_CS_Assert();

        SPI_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send command
        SPI_WriteByte(arg>>24);
        SPI_WriteByte(arg>>16);
        SPI_WriteByte(arg>>8);
        //PORTA=0X01;
        SPI_WriteByte(arg);
        //PORTA=0X01;
        SPI_WriteByte(0x95);

        while((r1 = SPI_WriteByte(0xff)) == 0xff) //等待响应,        //wait response
                if(retry++ > 0xfe) break;//超时退出                                        //time out error
//PORTA=0X01;
        SPI_CS_Deassert();
        SPI_WriteByte(0xff);                                // extra 8 CLK

        return r1;//返回状态值                                        //return state

我改成16的为什么在
    SPI_WriteByte(arg>>24);
        SPI_WriteByte(arg>>16);
        SPI_WriteByte(arg>>8);
处不执行了?
我用1GSD卡,FAT32,请指教
   SPI_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send command
能运行,说明写入正常吗?
}

楼主:
怎么会,硬件问题吧。我用就一直没啥问题,试过好多sd卡。

楼主:
或者你程序没改对

网友:
学习中,正在弄MP3,从站长那里购得。刚焊完板,用随板程序试机,发现播放歌时速度不对。在波仔的帮助之下,烧写波仔的程序之后问题解决,确定了硬件是OK的(怕怕焊坏IC)。板OK了,回过头来慢慢学习源程序
非常感谢波仔的帮助和无私的奉献

楼主:
hehe,不是这个连接
这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4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网友:
哈哈,我知道
不过这个贴浮在水面就再顺手帮顶,我已经收藏了你给的链接啦,但是没有顶出来,免得有人说我乱顶贴子。

网友:
用短文件名但在LCD上显示歌曲名时还是短文件名啊!

网友:
正在考试
现在没时间搞,过一个多星期再去做板子~
大家等等我哈~~

楼主:
to 【197楼】 caai2005:
    希望你能把它设计成能放在那种便准的小盒子里(比我的那个还小的那种),这样就方便携带了,我的那个还嫌太大了。
如果做成这样,期待caiai2005能share一块,thanks

网友:
呵呵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作为我将来的ARM板子的一个模块,但你开口了我就尽量做小些吧, 这个就当试验版
要是调出来了再做个功能强点的第二版
你有什么要求?  尺寸多大? 用什么电池?
还有就是麻烦你帮我看下PROTEL图对不对哈~~~

我也只做过几次版子,不知道我布的线你能不能接受,呵呵  做出来了肯定寄板给你

楼主:
to 【199楼】 caai2005
    你可否去电子市场去找找看,就是那种通用的小盒子,大小比此帖15楼的盒子(15楼的大概8.4cm * 4.8cm * 2.2cm )小一号
和我做的另一个东西的盒子一样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257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电池的话就用手机电池好了,如果都是贴片元件会有很多空间放电池的。你可以去买一个这种盒子再对着画板,还有孔的距离,sd卡插座的位置等。当然如果只是做实验,自己玩,无所谓多大了,我只是个提议而已。不过放在盒子里至少可以当便携式mp3用。

另外,我们公司这边不允许用portel(收到过律师函),所以我电脑上也没有这个软件,可不可转成pdf,或者截个图也行。

网友:
电子市场就麻烦了~  我号称住在毛主席故乡~ 可他老人家不搞电子~  我们这里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电子市场~~
15楼的是盒子是不是就是本论坛的那种??  这种我买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问题,你想做个实用点的东西  总不能裸露几个普通轻触式按键吧??
听说有那种4X4的通用薄膜键盘卖~  但我一直没找到

这一版的目标只要出声音就可以~  了解,熟悉下FS

楼主:
to 【201楼】 caai2005
    就是那种盒子。

这一版的目标只要出声音就可以~  了解,熟悉下FS

这样,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把,不然要考虑的事情还很多。没有那个盒子是不好画板子的。

网友:
呵呵~   图我传上来了:
有时间的话麻烦帮我看下  谢谢~  PROTEL的

网友:
你的FS全部自己写的?  好强~~   呵呵~
回寝室睡觉去了~~

楼主:
to 【203楼】 caai2005
    看了你的图,既然串口阿等都加上了,不如换个容量达一点的芯片,还可以做其它试验。

另外,vs1003没用到的电源脚最好都接上,这样也有利于抗干扰。

网友:
换了芯片我不还不会程序啊~    这个只是试验版本~  能发出声音就OK~  呵呵   而且我现在时间也不是很足  这阵要帮老师画几个简单的图~  这个只能抽时间搞了~~

网友:
准备画PCB~

网友:
顶章波哥没商量.
学习中.

网友(2008-02-01):
狂顶!!!
受教了!

网友:
大家都太有财,应该好好学学才是!
顺便问以下解码芯片VS1003到那儿可以买到,多少MONEY.

网友(2008-03-11):
"那两个灯如果在开机时是做为故障显示的,一个指示VS1003初始化失败,一个指示SD卡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
当然你的两个灯都亮的话代表都失败了。"
可是我仿制的MP3两个灯都没亮,就是不出声音.硬件电路只改用了M16,管脚连接都没改变.我是直接修改MFILE,在WINAVR中编译成HEX文件烧入M16.

网友:
在楼主的帮助下,终于出声了.

网友(2008-04-14):
请问bozai,我遇到的情况是播放完一首mp3后再播放wma时,首先听到很短的一断声音,然后就没反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播放下一首歌曲(mp3),可以正常播放。还有就是如果第一首播放的音乐是wma格式的,可以正常播放。不知道与你提到的情况一致?ms不管前一首歌曲是什么格式无关紧要。

楼主:
to【214楼】 thriller
   应该跟我楼主位说的情况一样,不过我现在都是用softreset来解决

网友:
uint8_t vs1003_reset(void)
{
        SPCR = vs1003_h;

        vs1003_SCI_write(0x00 ,0x0804);

        SPCR = sd;

        _delay_ms(2);
        while(!(data_in & (1<<vs1003_DREQ)));  //等待DREQ为高;

        return 0x05;
}

void vs1003_SCI_write(uint8_t addr ,uint16_t data)
{

        while(!(data_in & (1<<vs1003_DREQ)));   //data_in就是PINB,我用的是M16的硬件SPI;

        c_vs1003_XCS;

        spi_write_byte(vs1003_write);
        spi_write_byte(addr);
        spi_write_byte(data >> 8);
        spi_write_byte(data);

        s_vs1003_XCS ;

}

麻烦bozai看看我的这个软启动程序对不对?很郁闷啊,前后两首都是mp3就可以连续播放,如果后一首是wma就。。。。。。

楼主:
【216楼】 thriller
还有是在做softreset之前需要填2048个0, 这些在vs1003中有提到

你可以看下我代码中的处理方法。

另外那个2ms的延时要确保准确

网友:
那2048个0在调用启动程序前就送了,2ms延时我注意下。今天突然想到如果wma的数据在送的时候中间有缺失会不会有影响?早上课间的时候琢磨程序的时候发现ms除第一首歌外每一首歌的第一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我下载了一段WAV的音频放在wma后面,结果在wma播放(把这个wma作为第一首歌播放)完成后再播放这段WAV就可以。

网友(2008-06-12):
做个记号

网友(2008-10-07):
mark一下,将来学习。

网友(2008-11-29):
请问楼主bozai 章其波:

实验中发现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却无法将XRESET引脚拉高。直接将XRESET引脚用导线连到3.3V电源上,可以播放声音了,但是很不稳定,杂音特多。

测了XRESET引脚对地的电阻,挺大的,并没有短路。怎么回事呢?焊接的时候时间过长,把这个引脚焊坏了?应该不是,如果焊坏的话,整个芯片就应该不能用了。

今天早上起来,有时候又可以把这个引脚拉高了,难道VS1003也需要睡一觉才有劲干活?可是工作一会这个引脚又变低了,奇怪!!!

网友:
我用的是2G的microSD卡,金士顿的,就是初始化不行,LED2不停的闪,如果上电的时候把卡拔出来就不闪了,设么反应都没有。是不是换个卡就好了?

网友:
我做的mp3也不可以用2g的金士顿sd卡,一张杂牌(贴着sanyo的牌子,不知道真假)sd卡2g的倒是可以。1g的金士顿也可以。超奇怪。

楼主:
to 【231楼】 stupidman

    如果单片机的强输出都没把法把它拉高,要么单片机IO坏了,要么VS1003挂了。 楼主只要排除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VS1003的晶振电路要没问题。 每次都能起振

to 【232楼】 littlemagic

    我这边也有kinston的2G sd卡,很便宜的那种。 在我这边能用的,就是初始化慢,读数据也慢。 还是sandisk的好。建议换下试试。

网友:
天啊我看到了上帝。。。

网友(2009-04-27):
想问一下,VS1003批量价大概多少钱??

网友:
波仔后面这个程序同时支持FAT32和FAT16吗?我移植到了STC51单片机上现在初始化FAT还不成功。

网友(2009-06-12):
按照bozai和littleworm的程序,我的mp3大部分控制功能已经实现,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有一个问题请教:顺序播放没有问题,从mp3格式切换到mp3格式也没有问题,但切换到WMA格式不会播放,而是跳到WMA的下一首(mp3、WMA都能播)播放。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看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完!
谢谢楼主!我拿回去学习啦!

网友(2009-07-15):
好东西,把它顶上去!~~~~

网友(2009-12-25):
调了三天,icc iar 都试了,发觉要改成改成buffer = SPI_WriteByte(0xff);////不知是不是icc 或iar的原因,郁闷得很
//读一个扇区
uint8 MMC_SD_ReadSingleBlock(uint32 sector, uint8* buffer)
{
        uint8 r1;
        uint16 i;
        //uint8 retry=0;

        r1 = MMC_SD_SendCommand(17, sector<<9);//读命令

        if(r1 != 0x00)
                return r1;

        SPI_CS_Assert();
        //等数据的开始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if(retry++ > 50){SPI_CS_Deassert();return 1;}

        for(i=0; i<512; i++)//读512个数据
        {
                *buffer++ = SPI_WriteByte(0xff);////改成buffer = SPI_WriteByte(0xff);////
        }

网友(2010-05-10):
这个版本的程序只支持SD1.0的卡,2.0初始化要自己修改下。
当初调试好不容易才找来张老SD卡,知道电路没问题才去研究上TF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本的程序只支持sd1.0的卡,2.0初始化要自己修改下。
当初调试好不容易才找来张老sd卡,知道电路没问题才去研究上tf卡。

指点一下

网友(2010-06-26):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做的mp3播放MP3格式时总是断断续续的   wma的就没问题  是采用内部8M时钟

网友(2010-08-15):
好强,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文件系统移植到51单片机上!

网友(2011-01-07):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这是用什么软件建立的工程,我要用哪款软件?

网友:
烧写mega8_player_V20.hex找不到文件````反而旧程序mega8_Player_V11.hex可以为什么呢`````是不是mega8_player_V20.hex熔丝位设置不同的呢``````

网友(2011-03-03):
波仔,我正在学习您的MP3程序,能给发一个最简单播放MP3的程序吗?加按键的程序看不懂!

网友(2011-05-18):
能否共享一下,VS1003录音的程序

网友:
波仔的MP3在ourdev上是最著名的MP3了,要顶下

网友(2011-12-28):
还在进化中
.........
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2-05-16):
阿莫要赶紧解决老网站的带宽问题哈!

网友(2013-10-02):
好   赞  有空多看看

网友(2013-11-05):
引用 楼主:
【216楼】 thriller
还有是在做softreset之前需要填2048个0, 这些在vs1003中有提到

波仔,你什么时候看看我仿制的mp3啊  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