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Pt100测温电路设计及注意点

楼主(2006-11-26):
现在Pt100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技术比较成熟

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个好参考的电路,由于在工作中正好需要用到Pt100测温,因此就将本人的调试电路及体会拿出来共享,以便后来者能有所参考。

同时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有更好的测温方案被推荐。

-----此内容被Grampus于2006-11-26,14:09:25编辑过

楼主:
网速有点慢

网友:
顶!!谢楼主~~

正要研究这呢1!!

网友:
支持!我最近也是要搞这个,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关于PT100的修正表文件啊?正需.

楼主:
11楼,Pt100的修正表文件?

这都是算出来的,新建一个excel表格很容易搞定的。

Pt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200℃~0℃范围,温度为t℃时的组织Rt的表达式为

    Rt =R0[1+A*t+B*t*t+C*(t+100)*t*t*t)]

在温度为0℃~650℃范围内

    Rt =R0(1+A*t+B*t*t)

式中的分度常数为:

    A=3.96847×exp(10,-3)(1/℃)

    B=-5.847×exp(10,-7)  (1/℃)

    C=-4.22×exp(10,-12)   (1/℃)

exp(10,n)表示10的n次幂。

    R0是Pt在0℃是阻值,为100欧姆。

网友:
请问楼主:

    电桥差动放大时,会不会因为电桥的压差太小( (V2-V1)的值 ),而导致放大器没起作用?我好象听说运放有最小值放大的,比如LM324我就做过实验,压差在0.2mv的时候根本不会放大的.你这个电桥的话,温度变化1度时也就0.7--0.8 mv压差,会不会也可能不放大啊?

    还有如果设计100倍的话,很容易就放大超过电压基准,所以你稳压了,可不可以改放大10倍?

网友:
楼主用的运放为LM324,

有没测试过在你的机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系统测量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网友:
个人认为:

1:可以将PT100的偏置电压和AD的参考电压连接,可以减小电压波动带来的误差

2:PT100输出的电压较小,要使用运放OP07等,可以减小运放偏置电压的影响,精度可以做高。

网友:
char的偏置电压与AD的参考电压连接是个不错的,很有启发,谢过了。

感觉用恒流源的较好,不用电位器就意味着不需一个产品一调,可以量产。但不知这样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2007-01-28):
感谢楼主:

请问,1:为什么要产生4。096V的电压,产生个整数不是方便吗?例如4V.

      2:不太明白为什么能产生4.096V,R8和VR1分压只能达到0.5v左右,TL431参与分流会 使电压更低呀。

     请各位讲解,不胜感激

网友:
哎!这个不错,这个可以用来制作恒温电烙铁吗??

网友:
这个电路只是个三线热电阻的线路。真正要准确还要选择你的运算放大器,要看这个电路的精度要达到多大。工业现场常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另外还有一种是采用双恒流源的方法。而在校准系统上则采用四线制或者是五线制电路。四线制线路我知道原理,但五线制当时只看了一下,没有详细分析原理,在一个计算机校验系统上看过的。不过324的精度是达不到要求的。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则要用四线方式。这种三线电路其实原理就是尽量消除引线造成的影响,工业现场才用的。如果是自己测温的话,没有必要的。用做数字表的双积分AD转换精度还比较高,因为那个用的原理与此不同,用的是比较的方法。另外楼上问能否做恒温烙铁,回答是能,因为恒温烙铁控温精度很低的,差个十来度基本没什么影响,呵呵。不过用PT100有点浪费啊。

网友:
我也搭个电路试试,谢了

网友:
呵呵,请问测量温度的器件还有什么更便宜的呢,恒温烙铁里的热电偶都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热敏电阻便宜,就是线性太差。想做电烙铁控温差不多了,只是我不知道热敏电阻的上限是多少,可能不够,所以还是用热电偶吧,用什么型号都可以的。一般E分度的热电势大些。K分度的线性好些,原理都一样。

楼主(2007-06-04):
回18楼,产生4.096V的电压是方便AD采集的参考

至于产生4.096V,这是431的特性,看看它的datasheet

网友:
谁有简单的热电偶电路?精度不要很高的,但是要便宜的,324的就行,关键是补偿部分也要便宜,用1个4148最好

网友:
12楼的公式适用于PT1000吗?

网友(2008-04-21):
我用EWB仿真你的电路
好像有问题吖

网友A(2008-09-03):
见过一个德国人的电路,使用电桥,以表放大器ina126,运放opa2277,双电源

网友:
上面的帖子应该删除了吧

网友(2008-11-01):
在做控温的项目:参考一下~感谢提供哦

网友B:
学习了一下,感觉不怎么样,只有20楼说了点真内容

LZ希望抛砖引玉,我给大家转帖个有用的

介绍RTD传感单元所需要的一种稳定的激励电流源及其应用电路。如图所示,由一个电压参考源和两个运算放大器可以构成1mA的电流源。

按图中的条件,通过RREF的电流为IRTD=VREF/RREF。
该电路产生的电流与参考电压源的数值成正比,参考电源还可以作为模/数转换器的参考电源。
电路的绝对误差由下列因素决定:
参考电源的绝对误差
运算放大器的初始偏置电压
运算放大器A1的输出摆幅
电阻之间的匹配程度
RREF和RTD电阻的绝对值。温度的变化会引起上述元件的数值发生漂移,
由温度变化造成的基本误差来自:
电压参考源
运算放大器的偏置漂移

RTD元件的数值
          RTD元件阻值的变化通常由A/D转换器量化,如图所示。RTD元件上的电压降由A3测出并通过A4构成的滤波器放大。在本电路中,要求选择三端RTD器件,这样的设置可以使引线电阻引起的误差最小,并使引线电阻随温度的漂移最小。
          在本电路中,0℃时RTD元件的电阻为100佟H绻饬℃到300℃范围的温度变化,则RTD元件的电阻应在23俚僦洹S捎谙喽远裕缱杞系停叩缱韬鸵叩缱杷嫖露鹊钠苹岫晕露炔饬坎匾跋臁4游南譇N687中可以看到,当满足图2条件,且引线电阻相等时,运算放大器A3的输出电压等于RTD器件的输出电压。A3输出经过A4、R3、C3、R4和C4组成的滤波电路,才输入到A/D转换器。
          从上述电路可见,采用RTD器件测量温度比采用热敏电阻或硅温度传感器所需要的外围调理电路更多,但是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其线性度和精度都较高。如果在微处理器内部进一步线性化,则RTD电路的测温精度可以达到±0.01℃。

网友:
谢谢!有所收获!

网友:
怎么都说得这么复杂啊?如果采用四线制和电桥,另外AD自带放大,电路应该怎样的呢?

网友(2009-01-11):
要是查表的话,那表格很大吧?

网友(2009-03-16):
39楼:你的图纸里面电阻电容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数据啊,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手头有pt100 想搭个测温电路无从下手 呵呵

网友:
Pt100的本身的质量也很重要的
偶的那个Fluke温度计就Pt100的,号称+-0.01度,但那个Pt100探头居然买3500大元,汗啊
偶自己换一个杂牌Pt100上去,10多元的,根本做不到那个精度,靠标定和误差修正的话,能到0.2附近
看来好的Pt100还是很重要的(假如对精度有高要求)

网友:
准备动手验证一下。在阿莫那里采购了一个号称德国进口的PT100和一块洞洞板,有一个问题是我手头没有比较精密的测温设备,无法验证精度。

网友(2009-06-18):
to ecat 电子猫:
  你买的号称德国进口的PT100多少钱?

网友:
可以做个温度计

网友:
其实4.096V的电压还是有点高啊,因为回路电流超过2MA,会导致PT100发热假象温度, 测温不是很准确,一般在1MA为佳,我一般用2.56V+2K上偏置电阻,回路电流1.28MA,即使24小时工作,PT100自己的温升不会超过1度,可以进一步减小测量误差吧!

网友:
上传热电阻测量的一些应用笔记给大家参考

网友:
其实不要小看PT100信号的采集,到实际的工业现场就不是那么回事,1.一般PT100离你的仪表在50-200M,线路带回的工频干扰信号如何处理,2.线路的50-200长短不等(线电阻)如何解决,3.PT100器件本省的非线性如何调理,4.环境温度变化产生的镜像误差排除,说真的,这小玩意要玩转不容易,一块好的工业智能显示控制仪的前端采集非常复杂的,没有3-4个IC是搞不定的

网友:
72楼的方案出自哪里?请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2009-10-17):
正需要呢,小小的挖一下

网友:
是的pt100的质量也很重要,上次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回来一测阻值居然小于100ohm。
(我保证当时不是冬天,也不是在冰箱里测的)

网友(2009-12-24):
又看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过一个德国人的电路,使用电桥,以表放大器ina126,运放opa2277,双电源

我觉得应该用电桥,现在手头没有可以供拆解的市售品.回头有机会拆开看看

网友:
大家搞过用PT1000D的吗?德国久茂的要5000多,有国家认证试验室的测试结果。精度达到万分之五。

网友(2010-02-05):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顶了

网友:
记号,有用

网友(2010-05-04):
做个记号

俺现在一般用AD7705,加一个低温飘的5K电阻,没定量的分析过,感觉还行,至少电路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同意十三楼的观点,刚才简单算了一下,当温度一百度是,运放输出来的电压理论上要达到了7.02v。这样就不对了

网友:
记号,学习了,用时来取。

网友(2010-10-25):
最近正用到

网友:
能有实例最好了

网友(2010-12-09):
电桥画的好别扭,琢磨了半天,才看出来。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传两张放大器的基础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电路!精度做不上来!采用四线制,用的24位dlta-sigma AD转换器可以做到0.01度精度!或选用analog公司的带24位 AD的MCU,用高稳定度的怛流源!效果应该也不错!

网友(2011-05-20):
回复 楼主:
11楼,pt100的修正表文件?
这都是算出来的,新建一个excel表格很容易搞定的。
pt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200℃~0℃范围,温度为t℃时的组织rt的表达式为
    rt =r0[1+a*t+b*t*t+c*(t+100)*t*t*t)]
在温度为0℃~650℃范围内
    rt =r0(1+a*t+b*t*t)
式中的分度常数为:
    a=3.96847×exp(10,-3)(1/℃)
    b=-5.847×exp(10,-7)  (1/℃)
    c=-4.22×exp(10,-12)   (1/℃)
exp(10,n)表示10的n次幂。
    r0是pt在0℃是阻值,为100欧姆。

你的这个公式温度的精度可以做到多高?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
    电桥差动放大时,会不会因为电桥的压差太小( (v2-v1)的值 ),而导致放大器没起作用?我好象听说运放有最小值放大的,比如lm324我就做过实验,压差在0.2mv的时候根本不会放大的.你这个电桥的话,温度变化1度时也就0.7--0.8 mv压差,会不会也可能不放大啊?
    还有如果设计100倍的话,很容易就放大超过电压基准,所以你稳压了,可不可以改放大10倍?
把你的324改成双电源供电

网友:
用pt100测温,采用双恒流源,差分放大电路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电路才能使用;起初差分电路没有使用双电源,测出的值都不准

网友(2011-07-21):
用324测出来肯定不准

网友(2011-09-05):
关于放大倍数的 计算
改变R5/R3的比值即可改变电压信号的放大倍数,以便满足设计者对温度范围的要求

不理解

网友E:
恒流源的电路,我试了,采用msp430f149的内置ad采样,双电源,温度测量的精度不高!基本上在0.7-0.8度上,达不到我的精度要求(0.1度)!该了运放用op07也一样,同时测温零点不能调节.

网友(2011-10-16):
记号一下,用到再来

网友(2011-12-19):
我用ad620,op07

网友:
热电阻Pt100测温电路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pt100做温度计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有没有温度计的电路图

网友:
如果大家有pt100做电子温度计的电路图!能不能发到我邮箱!

网友:
我的邮箱是1042622493@qq.com

网友:
这个不错,连计算公式都给了!感谢楼主

网友:
热电阻Pt100测温电路设计 mark

网友:
我一般是查表,修正的

网友(2012-03-03):
很好的交流,学了不少,谢谢了

网友(2012-04-17):
mark,重要参考

网友(2012-05-22):
好,最近在做这个,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德国人的电路,使用电桥,以表放大器ina126,运放opa2277,双电源

有电路图吗,期待上传,

网友:
嗯 这个不错 精确度够高

网友(2012-10-11):
介绍的挺好,收藏

网友(2012-11-27):
40楼的电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真心做过19楼的电路,接到单片机经AD怎么都不work的,校内赛迫在眉睫,哭啦

网友(2013-02-27):
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这种测温产品在实际中生产中的QA\QC怎么实现?

网友:
不知道电烧箱是不是也用这个做温控,还是双金属片做的?

网友(2013-10-14):
感谢楼主共享,对PT100的实际应用方法有所了解了

网友:
模拟电路,运放选型很重要,电阻的精度一样也很重要

网友:
不错,大家的讨论挺好的,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中做到高精度!Mark

网友:
收藏不了呢咋就

网友(2013-12-03):
正在尝试用PT100.先mark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下,感觉不怎么样,只有20楼说了点真内容

LZ希望抛砖引玉,我给大家转帖个有用的

电路不错呀,PT1000也可以用吧

网友(2014-09-04):
无心挖坟,几天都没玩明白找资料又到这里,大家注意楼主位资料bug:
PT100明确要求电流不大于1ma。桥路上端2K电阻应该是小了点。
另:自己考虑在负反馈电阻两端并电容实现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各位大侠有空多指导。

网友(2014-10-25):
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2014-12-06):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恒流源的电路,我试了,采用msp430f149的内置ad采样,双电源,温度测量的精度不高!基本上在0.7-0.8度上,达不到 ...

恒流源用AD780+AD623+OP07AZ,用24bit ADS1256低速采样。精度可达0.1℃

网友:
温漂要考虑呀,野外或者工业现场,环境温度很不稳定。最好要有低温漂的基准源,比如AD780BN,3ppm。加上软件的滤波补偿。多采集器系统之间的一致性也是个大麻烦。

网友(2015-04-13):
下载了看了很实用谢谢

网友(2015-10-18):
为什么我试了,产生不了4.096的电压?R8取值太大了吧?

网友(2016-09-08):
好东西呀,正要用到呢,多谢楼主!!

网友(2016-11-05):
决定尝试使用207楼的方法,

网友:
好几年前使用过这个,不知啥时候能再用

网友:
难倒只有我没法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