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620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话题

楼主(2006-11-27):
我用了L6203的片子,过两天就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工作电压38伏,驱动4A的步进电机,散热采用散热芯片,电路与DATASHEET基本相同,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QQ23952242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流波形。 看看有没有很大的尖峰。。 如果有,就是瞬间过流。 时间长了会烧片子。。

楼主:
如果有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2007-03-18):
可以贴出你的原理图出来讨论一下嘛

网友(2007-05-07):
有兴趣,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2007-12-18):
我用2片L6203驱动85的步进电极,容易烧L6203,用示波器看采样电阻0.36欧姆上的波形,正常为1.2V,但有最大6.5V的尖峰,
若计算6.5V/0.36=18A,是很大的电流.
各种方法加保护电路,不行.
电路为L6203资料上的典型电路:L297+2片L6203.
请教高人....

网友:
上个PCB图看看,有可能是布线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