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密解密技术大讨论

楼主(2006-11-28):
单片机大量的用于工业控制领域

在使用过程中涉及到对自主代码研发成果的保护时,必定要考虑代码的加密

目前很多公司都提供单片机、PLD、CPLD等程序的解密,只要舍得出钱,啥都能给你整

在此起个头,大家都说说单片机加密和解密的方法、操作等

楼主:
实际上,既然有加密就必然有解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加密的作用不是为了不能解密,而是为了提高解密的成本,这样也就达到了加密的作用

如何提高解密的成本,还请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看了几家解密公司的型号列表,都没有MSP430。是不是MSP430不能解密?

网友:
解密51这种开放总线的片子一般都是软破解,所以价格最低,其它的以PIC为代表都是用的入侵式破解。

有人感兴趣,可用98%的浓硝酸在75度的温度下的就可以溶蚀掉外面的塑封了,但不会破坏里面的芯片,打开芯片后找到保密位,用牙签+MARK笔作工具涂在程序区,只露出保密位,然后光照就OK了。

不过现在很多芯片熔丝位深埋,找到不容易,紫外线照也不行了,都是直接破坏掉。

网友:
MSP430是比较麻烦,不仅熔丝位深埋,还嵌入在FLASH中,防UV破坏,更麻烦的还加了软件保护,只破坏溶丝位没用。

上个图,MSP430F112芯片正面,.35UM工艺,在单片机家族里算很先进了。

网友:
我看到最好的保护办法是,仪器密封,内部装电池,只要仪器被打开即可启动自毁程序,将内部程序清除

网友:
给单片机写一些加密程序即可,第一次上电调试时,须输入密码,不然就不干活,人家破解了,不容易解 米码,有能解决你米码的人,一般写程序的水平还可以

网友(2016-12-07):
are you sure MSP430 cannot be copied?

网友(2018-07-20):
讨论的太少,最近需要用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