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坏了,准备配个主机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6-11-28):
主要做电路设计,玩玩avr,还要装个vmware装linux学习.这样的配置怎么样:

CPU         AMD Athlon64 3000+(E6盒)            645.00

风扇        盒装附带风扇

主板        映泰 TForce4 U se                    699.00

内存        Kingmax 512MB DDR400*2            670.00

显卡        蓝宝石 X1600Pro黄金版               799.00

声卡        集成

网卡        集成

硬盘        WD 鱼子酱 160G 7200转 8M(串口)     510.00

光驱        先锋 DVD-126E                      170.00

电源                                             100-200

现在很少玩游戏了.硬盘上次讨论是那家最好???我忘记了.价格请懂行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
好像有PCI转串口的卡卖。

网友:
还装linux,那你可以仔细查查资料,不要用太新的配件,要不到寻个驱动不支持会搞死人的。我以前装一个声卡驱动差不多一个星期没睡好。后来换成FC4了就支持声卡了,不过输入法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买台品牌机呀,例如HP、DELL、联想等都不错,比自已组装的机子可靠多了,还可以用上正版的XP多好呀。免得用盗版的XP,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成天搞这些盗版操作系统,烦呢。

网友:
硬盘        WD 鱼子酱 160G 7200转 8M(串口)     510.00

-----------------------------

有这么贵????

网友:
一个pci的串口卡才三十块钱,做硬件不需要配个好机器,如果做其他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LZ的报价应该是几个月之前的..

贵``

楼主:
是的

现在换了。

CPU 1 700 AMD AM2 Athlon64 3500+

主板 1 599 升技 NF-M2S

内存 2 376 黑金刚 DDRII667 512M

硬盘 1 358 希捷 酷鱼7200.9/ST3808110AS(伟仕三年)

机箱 1 320 世纪之星 D9 (带300瓦电源)

价格总计:2729.0

楼主:
现在那家的硬盘好点,难道还是MATOR的金钻????

网友:
一定要PCI-E插槽显卡+串口二代硬盘+DDR2内存。如果安装FC6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把,FC6使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呵呵。我刚买的电脑。如果是INTEL的CPU可能没有64位的CPU,这个要注意,我配的电脑上当了P4 520(只是扩展64位支持64为内存)。上当!!!

楼主:
好的,谢谢。我用AMD的现在看好3000+.我就用vmware来装linux。

网友:
50元直接买个二手主板,原来的串口坏的主板可以30元转出....

楼主:
二手不考虑的,我准备卖旧电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