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输入1V信号,4倍增益的话,能否输出4V。(运放单电源5V供电)

楼主(2006-11-29):
M16的A/D检测小信号须经过放大,用运放LM324单电源5V供电,最高能输出多少电压,不知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资料

-----此内容被qjghj于2006-11-29,10:34:45编辑过

网友:
3.5V左右。换R2R运放八。

楼主:
不知R2R运放性价比如何(须单电源供电)另请告之型号全称。谢谢schwarz回答

另324电源加到6V可否输出4V来,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扣掉1.5v

如tlc2252等

楼主:
您说的是电源电压扣掉1.5v吗?

网友:
是的,针对324

楼主:
原来是这样。但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另了解到R2R只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求运放输出的电压能到其供电电压,具有这个功能的运放就适合做满幅测量,不象老运放要正负电压,还不能输出等于VCC的电压.

网友:
没有那个运放可以真正做到Rail-to-Rail的,只能说是无限逼近,tlc2252正常清况下满幅输出4.98v

楼主:
4.98v 足够用了,查一下他的资料。对了章工它的价钱是多少

网友:
可能要7~8块钱吧,我忘了,大概这个价,你还可以到网上搜搜别的。

楼主:
非常感谢章工及schwarz的解答。另外附上tlc2252、tlc2254的数据资料也许大家能用得上。

网络不好,继续上传中.....
-----此内容被qjghj于2006-11-29,13:15:36编辑过

网友:
LM358好像是R2R的,只有几毛钱.

网友:
LMV358是的,LM358不是

楼主:
阿莫:1M多的*.rar或*.pdf上传不上来,提示“找不到服务器”,不知为什么。(从昨天下午13时开始到4时30分)

楼主:
有没有低成本的R2R运放请提个型号,谢谢!

网友:
单电源运放有能输出0V的电压的没?

楼主:
TLC2254/2252

TLV2254/2252

LMX324/358/321

LMV324/358/321

AD8544/8542/8541

不知有没有廉价的。

网友:
我想输出0~5V,查查去

楼主:
我是外置2.5V基准、然后取一半电压(1.25V)作为A/D采样传感器的公共端(悬浮地)然后用运放做2级可控增益以提高测量精度。要测量的电压在0.1V-1V之间

网友:
楼主,我现在想测的是4~20mA电流,想用250的电阻转换成1~5V后,用运放转换成0~5V.有什么好方法没?呵呵

楼主:
奇怪?菜菜上那去了。

fisher您好:用运放输出绝对的0V是不可能的,如7楼所说。而且还要使信号尽量避免在输出电压极限的非线性区、温度的影响、器件自身的差异........

楼主:
楼主,我现在想测的是4~20mA电流,想用250的电阻转换成1~5V后,用运放转换成0~5V.有什么好方法没?呵呵

4-20mA输入就是将4mA以下的非线性区让过去,为什么还要转换成0V-5V?难道是要加一个0V-10V输入的功能

网友:
4-20mA输入就是将4mA以下的非线性区让过去,为什么还要转换成0V-5V?难道是要加一个0V-10V输入的功能

你是说直接转换1~5V送去AD转换?

网友:
其实我是想这样是不是精度更高,其实,我想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

输入转换到0.5~3V,然后计算的时候,在减去0.5V.谢谢

楼主:
fisher您好:可以直接转换。

另外LMV324(Rail-to-Rail运放)询价2元左右,这个价位可以承受了。

网友(2009-04-20):
我正需要这个资料~~~谢谢

网友(2009-05-28):
哦,原来是这样,难不怪我用LM358N输出只能低到1.1V

网友:
mcp6001/2/4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2012-05-13):
LM324大概70%的利用率哦

网友:
是啊,还是要轨对轨的,之前用op07,最低电压要1点几伏,后来换了AD8603好多了。

网友:
就用LM324咯,好东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