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小弟解答一下:步进电机正反转的问题.(附程序)

楼主(2006-11-29):
下面是我的程序(就是控制步进电机正转一圈再反转一圈,步进角1.8)

;*************************************

;File name           :  motor_step

;chip type           :  atmel mega8

;programe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8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

;PB0/1/2 AS CONTROL KDY INPUT

;PC0/1/2/3 AS DRIVER SINGAL OUTPUT

.include "m8def.inc"

.def          temp          =r16

.def          temp1         =r17

.def          temp2         =r18

.def          count         =r19

.equ          table_cycle   =0x1ff

.org 0x0000

         rjmp main

.org 0x0020

main:

         ldi           temp,0x02

         out           spl,temp

         ldi           temp,0x5f

         out           sph,temp

         ldi           temp,0b00011011            ;pb.0.1.3.4作为输出

             out           ddrb,temp

             ser           temp

             out           portb,temp

         clr           count

loop:

;****************

;*

for:

         clr           count

for_start:

         ldi           zl,low(table*2)

         ldi           zh,high(table*2)

for1:

         ld            temp1,z+

         cpi           temp1,0x00

         breq       for_start

         out           portb,temp1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rev

         rjmp       for1

rev:

         clr           count

rev_start:

         ldi           zl,low(table2*2)

         ldi           zh,high(table2*2)

rev1:

         ld            temp1,z+

         cpi           temp1,0x00

         breq       rev_start

         out           portb,temp1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for

         rjmp       rev1

;***********************

;*

delay:

          ldi          temp2,0x1E       ;延时20ms程序,3层嵌套延时

          push         temp2

L0:       push         temp2

L1:       push         temp2

L2:       push         temp2

L3:       dec          temp2

          brne     L3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2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1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0

          pop          temp2

          ret

.org table_cycle

table:

.db  0x18,0x11,0x03,0x0a

.db  0x00,0x00

table2:

.db  0x18,0x0a,0x03,0x11

.db  0x00,0x00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PB的四个输出口电平一直为高

         cpi           temp1,0x00

把其中的0X00改成0XFF就会发现PB输出口,每隔一秒钟有20MS的高电平,其余时间为低电平

好像根本就没用到正反转表一样

网友:
以前没见过你这种定义数据表的方式.

呵呵

是从表里读数的话  应该是用LPM指令吧

rev_start:

         ldi           zl,low(table2*2)

         ldi           zh,high(table2*2)

rev1:

         ld            temp1,z+            ;LD是读SRAM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tyut 初学er

请问这样定义数据表行吗?

应该怎么样定义好呢?

楼主:
改成这样了,输出口电平有变化,但变化都不一样,与预期的不一样,请帮忙看看还有哪里错了...

谢谢各位进来的朋友!!!

;*************************************

;File name           :  motor_step

;chip type           :  atmel mega8

;programe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8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

;PB0/1/2 AS CONTROL KDY INPUT

;PC0/1/2/3 AS DRIVER SINGAL OUTPUT

.include "m8def.inc"

.def          temp          =r16

.def          temp1         =r17

.def          temp2         =r18

.def          count         =r19

.equ          table_cycle   =0x1ff

.org 0x0000

         rjmp main

.org 0x0020

main:

         ldi           temp,0x02

         out           spl,temp

         ldi           temp,0x5f

         out           sph,temp

         ldi           temp,0b00011011            ;pb.0.1.3.4作为输出

             out           ddrb,temp

             ser           temp

             out           portb,temp

         clr           count

loop:

;****************

;*

for:

         clr           count

for_start:

         clr           temp

         ldi           zl,low(table*2)

         ldi           zh,high(table*2)

for1:

         add           zl,temp

         lpm

                 mov           temp1,r0

         cpi           temp1,0xff

         breq       for_start

         out           portb,temp1

                 inc           temp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rev

         rjmp       for1

rev:

         clr           count

rev_start:

         clr           temp

         ldi           zl,low(table2*2)

         ldi           zh,high(table2*2)

rev1:

         add           zl,temp

         lpm

                 mov           temp1,r0

         cpi           temp1,0xff

         breq       rev_start

         out           portb,temp1

                 inc           temp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for

         rjmp       rev1

;***********************

;*

delay:

          ldi          temp2,0x1E       ;延时20ms程序,3层嵌套延时

          push         temp2

L0:       push         temp2

L1:       push         temp2

L2:       push         temp2

L3:       dec          temp2

          brne     L3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2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1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0

          pop          temp2

          ret

.org table_cycle

table:

.db  0x18,0x11,0x03,0x0a

.db  0xff,0xff

table2:

.db  0x18,0x0a,0x03,0x11

.db  0xff,0xff

网友:
查表不对呀,为什么没有LPM呢?

网友:
哦,你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东改西改后,可以用了,放出改后的正确代码如下,这段程序是用来做光耦传器控制电机的一小段,整个做好后:

;*************************************

;File name           :  motor_step

;chip type           :  atmel mega8

;programe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8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

;PB0/1/2 AS CONTROL KDY INPUT

;PC0/1/2/3 AS DRIVER SINGAL OUTPUT

.include "m8def.inc"

.def          temp          =r16

.def          temp1         =r17

.def          temp2         =r18

.def          count         =r19

.def          np            =r20

.equ          table_cycle   =0x1f0

.org 0x0000

         rjmp main

.org 0x0020

main:

         ldi           temp,0x02

         out           spl,temp

         ldi           temp,0x5f

         out           sph,temp

         ldi           temp,0b00011011            ;pb.0.1.3.4作为输出

        out           ddrb,temp

        ser           temp

        out           portb,temp

         clr           count

loop:

;****************

;*

for:

         ser           temp

         out           portb,temp

         clr           count

for_start:

         clr           np

         clr           temp

         ldi           zl,low(table*2)

         ldi           zh,high(table*2)

for1:

         inc           np

         cpi           np,5

         breq       for_start

         push          zl

         add           zl,temp

         lpm

         mov           temp1,r0

         out           portb,temp1

         inc           temp

        pop           zl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rev

         rjmp       for1

rev:

         ser           temp

         out           portb,temp

         clr           count

rev_start:

         clr           np

         clr           temp

         ldi           zl,low(table2*2)

         ldi           zh,high(table2*2)

rev1:

        inc           np

         cpi           np,5

         breq       rev_start

         push          zl

         add           zl,temp

         lpm

        mov           temp1,r0

         out           portb,temp1

        inc           temp

        pop           zl

         rcall      delay

         inc           count

         cpi           count,200

         breq       for

         rjmp       rev1

;***********************

;*

delay:

          ldi          temp2,0x1E       ;延时20ms程序,3层嵌套延时

          push         temp2

L0:       push         temp2

L1:       push         temp2

L2:       push         temp2

L3:       dec          temp2

          brne     L3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2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1

          pop          temp2

          dec          temp2

          brne     L0

          pop          temp2

          ret

.org table_cycle

table:

.db  0x18,0x11,0x03,0x0a

table2:

.db  0x18,0x0a,0x03,0x11

楼主:
请用汇编的朋友加群:2753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