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11-29):
图中的两种电机控制电路的接法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出现的现象确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那为大虾能帮小弟解析此种现象。

按图一的接法:tip142  CE两端的电压差为2v

按图二的接法:tip142  CE两端的电压差为0.03v

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图二的方法不妥,应该用图二的方法.

按图一的接法造成CE两端的电压差为2v 的原因是电机的反电动势,加阻尼二极管可以吸收.

网友:
图1中的管子会不完全导通,所以c,e压差大。

网友: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图一ce两端的压差应为12-5+0.7=7.7v左右,现在却仅仅2v,这种奇怪现象应该是反电动势造成的.

楼主:
如果是电机的反电动势造成的,那不知为什么图二的电机的反电动势就不会影响管子呢?

网友:
wxyujz 的才是正解,图1中的管子会不完全导通,图2的管子会完全导通,工况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楼主:
在管子从ce两端加了4007(手上暂时没有阻尼二极管),但是现象依旧。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阻尼二极管的作用和整流二极管的差不多,只不过是阻尼的纳压等的参数不一样,不只是否要解决图一出现的问题,一定要用阻尼二极管呢?还有其他办法解决吗?

网友:
真正的原因是一个是共集(图1)电路,一个是共射(图2)电路

共集电路是负反馈电路,输出电压和基极电压相差0.7V(硅管)左右

所以如果是驱动,最好还是用共射电路,否则就需要在基极+5V端加+12V电压

大家还是去找本模电手册复习一下三极管基本电路知识吧

-----此内容被jjjjye于2006-11-30,11:22:24编辑过

网友:
阻尼(续流)二极管是加在电机两端的,左负右正,给绕组反电动势提供续流通路.

网友:
TIP142 Vb电压只有5V,图一接法,Ve电压有了电机的压降后,不能保证管子正常通断,;图二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