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呢?

楼主(2006-12-03):
我用于上的线路图控制电机的正反专运动,但效果不好,管子的压降太大,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可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机的工作电流为0.4A,直流电机.

或者是专门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管子也行,先谢了.

不希望用继电器,不知电路该如何实现

楼主:
不知那位有没有lg9110的datasheet,包括它的封装尺寸,我排板需要的,谢了

网友:
你用LM2003看看,这我觉得可以

网友:
给你提两点建议:

1)Q4、Q5使用SS8550,Q2、Q3使用SS8050;

2)使用条件为直流电机,电压不大于25V;

Q10、Q11及相应的外围电路参数设计,留给你自己思考。

楼主:
按kent的方法可以解决以上我所遇见的问题,谢谢

唉,自己基础太不扎实了,要补补电子线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