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问一下,FPGA为什么还要通过EEPROM进行配置?

楼主(2006-12-05):
按理说程序烧入FPGA后,FPGA应该当成一个ASIC使用了。

为什么上电时还要通过EEPROM进行配置啊?都配置了些什么呢?

刚学FPGA,请教一下。

网友:
fpga是基于sram技术的,掉电就丢失了,所以需要一个eeprom上电配置他

楼主:
那就是每次上电都要把编译过的程序都下载一遍了?

不是吧。

网友:
没有配置芯片的话每次上电都要重新下载

网友:
现在也有很多内置配置芯片的FPGA了,ATERAL的CPLD实际就是内置配置芯片的FPGA.

楼主:
所谓的配置,就是起下载程序的作用?

还以为FPGA里面就是些熔丝,烧一次就行了。

GAL不就是烧一次就行了嘛。以为FPGA就是超大型的GAL。

网友:
maxII 接近fpga的cpld,但还是cpld

楼主:
请楼上明示。

网友:
FPGA和CPLD的内部结构不一样的。你看看资料会很详细的。GAL是很老的东东的。当然也有FLASH的不用配置芯片。只不过XILINX(欧洲很流行)和ALTERA(中国比较流行)大家接触的多一点,他们的FPGA需要用配置芯片。如果有机会可以学习一下。现在的FPGA可以配置成为32位CPU了。功能包括:DSP和ASIC等等。下面是主要厂商。

1。ALTERA: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很快,是最大可编程逻辑器件供应商之一。主要产品有:MAX3000/7000,FELX6K/10K, APEX20K,ACEX1K,Stratix等。 普遍认为其开发工具—MaxplusII是较成功的PLD开发平台。但MaxplusII的HDL综合能力不够强,一般建议使用Altera公司提供的免费VHDL综合工具,如:Leonard Spectrum等做HDL综合。

2。XILIXN:FPGA的发明者,老牌PLD公司,是最大可编程逻辑器件供应商之一。产品种类较全,主要有:XC9500/4000,Coolrunner(XPLA3) ,Spartan, Vertex 。开发软件为Foundition和ISE。通常来说,在欧洲用Xilinx的人多,在日本和亚太地区用ALTERA的人多,在美国则是平分秋色。全球PLD/FPGA产品60%以上是由Altera和Xilinx提供的。可以讲Altera和Xilinx共同决定了PLD技术的发展方向。

3。Lattice-Vantis:Lattice是ISP技术的发明者,ISP技术极大的促进了PLD产品的发展,与ALTERA和XILINX相比,其开发工具比ALTERA和XILINX略逊一筹。中小规模PLD比较有特色,而且参考书较多,不过其大规模PLD的竞争力还不够强(Lattice没有基于查找表技术的大规模FPGA)   1999年推出可编程模拟器件。99年收购Vantis(原AMD子公司),成为第三大可编程逻辑器件供应商。2001年12月收购agere公司(原Lucent微电子部)的FPGA部门。主要产品有ispLSI2000/5000/8000, MACH4/5

4。ACTEL:反熔丝(一次性烧写)PLD的领导者,由于反熔丝PLD抗辐射,耐高低温,功耗低,速度快,所以在军品和宇航级上有较大优势。ALTERA和XILINX则一般不涉足军品和宇航级市场。ACTEL在中国地区代理商是裕利Unique(科汇二部)

5。Cypress : PLD/FPGA不是Cypress的最主要业务,但有一定的用户群,中国地区代理商有:富昌电子,裕利(科汇二部),德创电子

6。Quicklogic :专业PLD/FPGA公司,以一次性反熔丝工艺为主,在中国地区销售量不大,中国地区代理商是晨兴电子(Sunrise)和科汇三部

7。Lucent :主要特点是有不少用于通讯领域的专用IP核,但PLD/FPGA不是Lucent的主要业务,在中国地区使用的人很少。2000年Lucent的半导体部独立出来并更名为agere。2001年12月agere公司的FPGA部门被lattice收购

8。ATMEl LD/FPGA不是ATMEL的主要业务,中小规模PLD做的不错。ATMEL也做了一些与Altera和Xilinx兼容的片子,但在品质上与原厂家还是有一些差距,在高可靠性产品中使用较少,多用在低端产品上。ATMEL代理较多,有五,六家。

9。Clear Logic :生产与一些著名PLD/FPGA大公司兼容的芯片,这种芯片可将用户的设计一次性固化,不可编程,批量生产时的成本较低。但由于大部分用户对其品质不放心,并且担心失去大公司的技术支持,所以使用者极少。2001年被Altera起诉并败诉,公司前景不明。

10。WSI:生产PSD(单片机可编程外围芯片)产品。这是一种特殊的PLD,如最新的PSD8xx,PSD9xx,集成了PLD,EPROM,Flash,并支持ISP(在线编程),价格偏贵一点,但集成度高,主要用于配合单片机工作。目前中国地区代理商是晓龙国际和武汉力源。2000年8月WSI被ST收购。

网友:
楼上太专业了,简直就是专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再请教一下,用来配置的器件是不是也要用专用器件(和FPGA配套),普通的EEPROM可以吗?

网友:
ALTERA是专用的芯片。配置芯片不是EEPROM?你可以去WWW.altera.com很多有资料的。要学习FPGA可要学好数学、数电等等。推荐个网站:

www.edacn.net这里高手很多的。要想学好可要拿出10倍努力。现在FPGA招聘工作的考试都是英文的。

网友:
配置方式有多种有as,ps.配置芯片fpga的厂家提供,也有象atmel的这样也提供。也有用其他控制器来配置fpga.例如51。

楼主:
FPGA与CPLD的区别

尽管FPGA和CPLD都是可编程ASIC器件,有很多共同特点,但由于CPLD和FPGA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

①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FP 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换句话说,FPGA更适合于触发器丰富的结构,而CPLD更适合于触发器有限而乘积项丰富的结构。

②CPLD的连续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它的时序延迟是均匀的和可预测的,而FPGA的分段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其延迟的不可预测性。

③在编程上FPGA比CPLD具有更大的灵活性。CPLD通过修改具有固定内连电路的逻辑功能来编程,FPGA主要通过改变内部连线的布线来编程;FP GA可在逻辑门下编程,而CPLD是在逻辑块下编程。

④FPGA的集成度比CPLD高,具有更复杂的布线结构和逻辑实现。

⑤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⑥CPLD的速度比FPGA快,并且具有较大的时间可预测性。这是由于FPGA是门级编程,并且CLB之间采用分布式互联,而CPLD是逻辑块级编程,并且其逻辑块之间的互联是集总式的。

⑦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2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

⑧CPLD保密性好,FPGA保密性差。

⑨一般情况下,CPLD的功耗要比FPGA大,且集成度越高越明显。

网友(2010-04-01):
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