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4遥控,调试失败,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06-12-06):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4.8c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6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06-12-5

Author  : F4CG

Company : F4CG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48

Clock frequency     : 1.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

周期固定为1.688毫秒,1/4T高电平+3/4T低电平为“0”,3/4T高电平+1/4T低电平为“1”。

所以遥控接收头出来的信号,1/4T低电平+3/4T高电平为“0”,3/4T低电平+1/4T高电平为“1”。

编码共有12位,前面五位为3位起始码+2位用户码,后面跟7位指令码。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uint user_code,temp;

  uchar i;

    for( i=0;i<12;i++ )

   {

      temp = 4000;

      while( ((PIND&0B00000100)==0B00000100) && (temp!=0) ){temp--;}

      delay_us(800);

      if( (PIND&0B00000100)==0B00000000 )

      {

         user_code |= (1<<i);

         delay_us(700);

      }

      else

      {

         user_code &= ~(1<<i);

      }

   }

   user_code &=0x001f;

   if      ( user_code==0x0002)      PORTB ^= (1<<0);

   else if ( user_code==0x0004)      PORTB ^= (1<<1);

   else if ( user_code==0x0008)      PORTB ^= (1<<2);

   else if ( user_code==0x0010)      PORTB ^= (1<<3);

}

void mcu_init(void)

{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8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3;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0 State6=0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B=0xFF;

DDRB=0xFF;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Falling Edge

EICRA=0x02;

EIMSK=0x01;

EIFR=0x01;

PCICR=0x0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 (1)

      {};

}

网友:
应该不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