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的方法?

楼主(2006-12-09):
我有一个问题,要检测有没有给负载工作没有,供电的电压是交流220V,电流大约是10A,但是220V电压已经加上了!单片机检测到后作相应的处理!

大家出出主意啊!成本要低哦!最好是几毛钱!谢谢!
-----此内容被yjbin于2006-12-09,17:01:59编辑过

网友:
开关两端并一个 电阻跟光耦串起来 另一端作检测

开关闭合时没有电流流过光耦,断开后经负载和电阻有电流流过。

不知这个想法行不行。

网友:
买个环形铁氧磁心,那漆包线在上面绕10几圈,做成互感器,接个电阻、二级管、电容、三极管就可以得到一个TTL电平的信号了,小于0.5元。产品上这样用过。

楼主:
220V的线怎么办?也绕在磁心上?得到的交流电是不是要整流滤波啊才行啊?,谢谢你,盼望能详细的说一下!最好给我电路图啊!非常感谢!

网友:
220V的线从环形磁心中穿过,先了解一下互感器或变压器原理吧,

楼主:
非常感谢你!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在后面接一个电阻,获得一个电压,然后用光耦,把电压信号取出来!

你说的用“电阻、二级管、电容、三极管”,是不是整流后再用三极管得到高电平啊?

网友:
你说得对,用三极管得到一个高电平,用光偶可以,就又增加成本。线少绕一点,10A的电流不会产生太高电压的,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
同意一楼的做法,简单实用。

网友:
  这样可以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2008-12-31):
  过零信号检测行不行?

网友:
你可以搭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