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3310屏所用的小图标,希望能抛砖引玉,有做过的不妨共享

楼主(2006-12-10):
unsigned char DC_ICO[] =              //"电池"图标

{

    0x00,0x7E,0x43,0x41,0x43,0x7E

};

unsigned char LOCK_ICO[] =           //"锁"图标

{

    0x00,0x7C,0x47,0x5D,0x47,0x7C

};

unsigned char MUSIC_ICO[] =          //乐符

{

    0x00,0x30,0x70,0x3F,0x01,0x02

};

unsigned char CARD_ICO[] =           //SD卡

{

    0x00,0x7C,0x7A,0x7F,0x7B,0x7F

};

unsigned char LING_ICO[] =           //铃铛

{

    0x24,0x0C,0x1A,0x3D,0x0F,0x06

};

unsigned char TX_ICO[] =             //天线

{

    0x00,0x03,0x05,0x7F,0x05,0x03

};

unsigned char CLOCK_ICO[] =          //闹钟(8字节)

{

    0x00,0x1C,0x22,0x41,0x4F,0x49,0x2A,0x1C

};

unsigned char UP_FX[] =              //上箭头

{

    0x04,0x06,0x7F,0x7F,0x06,0x04

};

unsigned char DOWN_FX[] =            //下箭头

{

    0x10,0x30,0x7F,0x7F,0x30,0x10

};

unsigned char DUAL_FX[] =            //上下箭头

{

    0x14,0x36,0x7F,0x7F,0x36,0x14

};

unsigned char L_FX[] =               //左箭头

{

     0x00,0x18,0x3C,0x7E,0x18,0x18

};

unsigned char R_FX[] =               //右箭头

{

     0x00,0x18,0x18,0x7E,0x3C,0x18

};

unsigned char TX_POWER[] =           //功率线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没有信号

    0x00,0x6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1个信号

    0x00,0x60,0x00,0x7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00,0x60,0x00,0x70,0x00,0x7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60,0x00,0x70,0x00,0x78,

    0x00,0x7C,0x00,0x00,0x00,0x00,  //4

    0x00,0x60,0x00,0x70,0x00,0x78,

    0x00,0x7C,0x00,0x7E,0x00,0x00,  //5  5个信号

    0x00,0x60,0x00,0x70,0x00,0x78,

    0x00,0x7C,0x00,0x7E,0x00,0x7F   //6  全信号

};

void LCD_write_DC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DC_ICO, 1);

}

void LCD_write_LOCK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LOCK_ICO, 1);

}

void LCD_write_TX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TX_ICO, 1);

}

void LCD_write_CARD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CARD_ICO, 1);

}

void LCD_write_UPF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UP_FX, 1);

}

void LCD_write_DOWNF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DOWN_FX, 1);

}

void LCD_write_DUALF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DUAL_FX, 1);

}

void LCD_write_LF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L_FX, 1);

}

void LCD_write_RF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R_FX, 1);

}

void LCD_write_MUSIC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MUSIC_ICO, 1);

}

void LCD_write_LING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LCD_write_byte(LING_ICO, 1);

}

void LCD_write_CLOCKIC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LCD_write_byte(CLOCK_ICO, 1);

}

void LCD_TX_POWER(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k;

        k=X*12;                 //计算偏移量

        for (i = 0; i < 12; i++)

    {

            LCD_write_byte(TX_POWER[k],1);

                k++;

        }

}

楼主:
这个软件做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好像有射频和音频?

网友:
看图应该有 mp3 FM-ST 和调频发射部分(没装) 还做了个音源切换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做个简易的调频电台吧。

猜测而已

楼主:
这是个M32+VS1011+3310+TEA5767+BF1415+PCF8563+4052多路输入的MP3实验板,仅为自娱。

网友:
请问楼主TEA5767在那里能买到?我这买不到,能提供一个买TEA5767的地方吗?还想请教一下TEA5767的天线输入部分是怎么处理的?画PCB时如果从天线输入端到TEA5767的引脚有较长的距离应该这么处理才能减小干扰?谢谢

楼主:
【6楼】 myouravr :

1. 你可以在百度上查"FM收音模块",有很多。

2. 天线引脚接到耳机插座的"地"上,再由耳机插座的地到模拟地串联一只0.05mH的贴片电感构成音频回路的。简单点就是用耳机的地线作为天线的。

3.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是基础,天线尽量远离数字地及有较快频率的数字信号线,如CLK、DAT等。另,最好是能在母板的收音模块位置正反面都敷铜皮模拟地,注意在顶层上要有丝印块,可防止收音模块底层电路与下面的敷铜短路。有条件可在收音模块上加一个金属罩,可进一步防止干扰。

楼主:
大家还有类似的图标吗?一起共享吧。我现在需要3310屏的比较好看的开机图片,MP3或卡通类的,先谢谢了。

网友:
模块只有十个脚已经没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了,应该在模块里面处理了。

TEA5767是不是要接放大以后才接耳机啊?

最好是能在母板的收音模块位置正反面都敷铜皮模拟地,注意在顶层上要有丝印块,可防止收音模块底层电路与下面的敷铜短路。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可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参考一下。

谢了啊~

网友:
关灯之后的效果如何?

网友:
请问楼主,你板子上的蛇形线是起什么作用的?耳机插座旁的是当天线用的吗?如果使用单独的收音机天线,天线插座距离收音机模块有2到3厘米的距离,这段在板子上从天线插座到模块的走线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另:“最好是能在母板的收音模块位置正反面都敷铜皮模拟地,注意在顶层上要有丝印块,可防止收音模块底层电路与下面的敷铜短路”的意思应该是模块的上下面都有焊点,模块是焊到下面母板上的。母板上对应模块的位置上下都是覆铜的,有成片的丝印块可以防止模块下面的焊点和母板元件面的覆铜发生短路。

网友:
to myouravr:有成片的丝印块可以防止模块下面的焊点和母板元件面的覆铜发生短路? 成片的丝印块是什么意思啊?(只要模块四周的框框啊?)?丝印块下面是不是就没有铜啊~~

楼主:
呵呵,我的主题不知不觉已变成了讨论收音机了。

【9楼】 hellokilly :我是NE5532作的耳机放大。

【11楼】 myouravr :你说的蛇形线是3310屏上方的吧。那是位于3310屏听筒部位下GSM信号检测模块的天线。该模块的侦测范围是10M。当我在聆听音乐且有电话时,M32将处理成静音暂停,电话打完了音量就慢慢恢复成正常状态。

左边是没有加丝印块的图,右边是加了丝印块的图。应该很明白了。
-----此内容被win2kddk于2006-12-13,10:55:36编辑过

网友:
问个简单问题,你那些8X6的英文字符和数字是如何取模的。

网友:
我说的是图中红圈中的蛇形线

网友:
“那是位于3310屏听筒部位下GSM信号检测模块的天线。该模块的侦测范围是10M。当我在聆听音乐且有电话时,M32将处理成静音暂停,电话打完了音量就慢慢恢复成正常状态。“

这个是怎么弄的哟?怎么和电话匹配啊?

一般不在焊盘的上面打过孔吧??打的话没有什么坏处吧~~

对了那个FM模块的mpx out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信号的强弱和电池电量的多少是怎么检测的啊?

楼主:
【15楼】 myouravr :天啊,你怎么把这图给择出来啦,真是够难找的,呵呵。图下方的线是接收天线的一部分,未插耳机时仍能接收信号,调试用的;至于图上方的线设计初衷是1415发射电路的保护部分,防止天线未接憋坏了高频发射管,其实没什么用,1415发射功率很小,没什么可保护的。

【16楼】 hellokilly :

1. GSM信号检测模块的型号是WED508D,是个来电闪芯片,只是可以外加高频管就能将接收范围增大,G网专用,但芯片不是很成熟,有时接收距离不到10M。

2. 一般情况下不推荐焊盘打过孔,为了防止回流焊时焊锡从过孔中流出导致焊接不良。但是在PCB上实在没有地方过孔就只能在焊盘上打个小的了,回流焊完不行的再手工补补。

3. 我记得是检波输出,没什么作用。

4. 在回读第4个数据的7..4位是ADC输出,是电台的信号强度。至于电池电量恐怕收音机这么小的设备上用电压查表就可以了吧。

网友:
板子不像人工焊的,上机器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没经版主同意就把图发上来了!是偶然在另一个关于TEA5767模块的帖子中发现的。看来版主对射频电路非常熟悉了!以后要多多请教啊!希望不会烦!

网友:
原来 回读第4个数据的7..4位是ADC输出,就是电台的信号强度。我还想了半天这个ADC输出有什么用啊 谢了。

电量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在显示上看到,想手机一样。充电和使用的时候都能大概知道你电池电量还有多少~~哈哈

网友:
to win2kddk 想找你问几个关于你的自娱的板子的问题。希望能留下联系消息

网友:
你那边的fm的earphone和vs1003的earphone是怎么处理的啊

不能用vs1003的gbuf脚吧~

楼主:
好长时间了我的帖子还能上来,呵呵。

以下这张图能说明一些东西。

GBUF脚通过对地的104电容与HCF4051的信号共地,而GBUF就不用再接任何东西了。

网友:
和HCF4052共地的作用是什么啊?

fm的earphone和vs1003的earphone是怎么处理的?

能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哈哈.

或者来个联系方式很想向你请教啊~

网友(2007-01-09):
想告清楚这些问题真的好难啊

救救我吧~

楼主:
to hellokilly:

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了。我最近比较忙,因为有个哥们看上了我的板子,要我给他做一个集群广播类产品,所以这些天只在OURAVR查查资料,帖子浏览的少了。至于你提到的关于FM和MP3的音频输出的处理问题我是用一只HCF4052将它们有选择的输出。4052是一个4通道双路模拟开关,由A和B来选择具体输出的是哪一个,有关它的资料你可以在WWW.ALLDATASHEET.COM上查找。除了FM和MP3作为音源外我的板子上还有2个线输入,连同FM和MP3一起总共4个音频输入端。4052输出后由一个M62429做音量总调节。它是一个可编程的音量电位器,很便宜。至于VS10XX的GBUF共地问题是一个104电容来形成对地的音频回路,音频信号直接从LEFT和RIGHT引脚对GND引出即可,而GBUF就不用非得作为音频的"地"了,由GND来代替。不知我说的明白吗。欢迎经常交流。

以下是板子的原理图,希望能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
to win2kddk:非常感谢.做毕业设计用到这些东西但是指导的人少啊,哈哈.

遇到你就是救命稻草了啊.

你用到了bh1417啊,14个频点的.

bh1417和tea5767的天线应该都可以用一个耳机地吧  反正不会同时工作的.哈哈

那我也问问你关于bh1418的问题,这个是全频带的芯片.这个你用过没有啊?

但是这个日本公司上给的datasheet基本上不说芯片是怎么应用的,里面的reg啊,什么接口控制啊.郁闷.
-----此内容被hellokilly于2007-01-10,08:46:08编辑过

楼主:
ROHM公司的BH1414~BH1418调频立体声发射IC系列,其中BH1414、BH1415、BH1418由外接的CPU控制,BH1416及1417可由并行数据设置端改变发射频率。1416适用于日本频段,而1417则适用于我国的88~108MHz频段。BH1418和1414(44管脚)、1415一样是全频带70-120MHz调制,只是1418多出两只没用的管脚并可工作在最低为2.7V的低压下。以下的程序可工作在1414、1415、1418上,希望能给你一些帮助。

#define BH1415_PORT         PORTA

#define BH1415_DDR          DDRA

#define RF_CE               BIT(3)   //片选

#define RF_CLK              BIT(4)   //时钟

#define RF_DAT              BIT(5)   //数据

#define RF_MUT              BIT(6)   //静音

void BH141X_SET(unsigned int RF)      //如 RF = 997,即99.7MHz

{

        unsigned char i,ctrl;

        unsigned int byte;

        byte = RF;

        BH1415_DDR |= RF_CE | RF_CLK | RF_DAT | RF_MUT;   //BH1415_DDR is OUT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is LOW

        BH1415_PORT &= ~RF_DAT;                   //DAT is LOW

        BH1415_PORT &= ~RF_MUT;                   //MUTING IS LOW

        BH1415_PORT &= ~RF_CE;                         //CE is LOW

        delay_10us();

        BH1415_PORT |= RF_CE;                      //CE is HIGH  开始传送数据

        for (i = 0; i < 11; i++)                      //传送11位频率配置数据

        {

                if ((byte & 0x01))

                {

                        BH1415_PORT |= RF_DAT;  //Data is 1

                }

                else

                {

                        BH1415_PORT &= ~RF_DAT; //Data is 0

                }

                delay_10us();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to 1

                delay_10us();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to 0

                delay_10us();

                byte = byte >> 1;                      //将输出数据右移一位

        }

        //T1必须为0,T0必须为1,PD1和PD0都为0时则PLL正常输出,MONO为1时为开启立体声控制。

        ctrl = 0x09;               //NC NC NC T1 T0 PD1 PD0 MONO

                                   // X  X  X  0  1  0   0   1

        for (i = 0; i < 5; i++)                        //传送剩下的5位控制数据

        {

                if ((ctrl & 0x01))

                {

                        BH1415_PORT |= RF_DAT;   //Data is 1

                }

                else

                {

                        BH1415_PORT &= ~RF_DAT;  //Data is 0

                }

                delay_10us();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to 1

                delay_10us();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to 0

                delay_10us();

                ctrl = ctrl >> 1;                 //将输出数据右移一位

        }

        BH1415_PORT &= ~RF_CLK;              //CLK is LOW

        BH1415_PORT &= ~RF_CE;                //CE is LOW  传送数据完毕

}
-----此内容被win2kddk于2007-01-10,11:33:46编辑过

网友:
非常感谢win2kddk,给了很大的帮助

看程序BH1418只要往里面写就可以了,不用读相关信息了,对吗?

BH1418的步进是0.1MHZ吧.那如果一个个调的话,要调很多频率才可以吧.频率加或者减(0.1MHZ),70-120MHz太多了.哈哈

那个朗科的一键发射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网友:
今天把原理图好好的看了一下 哈哈

AT45DB041 SPI接口的dataflash 是用来存字库和转换表的吧

有mp3,收音,发射,还有来电闪,功能强大啊.

有几点不明白就是

1.来电闪芯片的原理图不太懂也,它不是一个16脚的吗??

2.来点闪芯片的天线应该怎么处理哟?

3.bh1418或其他芯片的天线和tea5767的可以公用吗?

楼主:
1.来电闪芯片WED508D不成熟,连生产这只芯片的厂家官方也这样讲。主要是距离不达标,要想增加接收距离须外置高频二极管,搞不清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上G的运放厂家做不好也不得而知。总之我是不用WED508D作产品,玩玩还行。真想增加来电即停的话,建议拆一个西门子的VDO车载CD,人家的技术比较成熟。我是没钱来搞一个VDO的CD啊,有弄到该技术的仁兄不妨教教大伙,呵呵。

2.发射和接收天线我没有在一起,建议参考一下对讲机及电台的无线电相关电路。

3.BH1418频率步进为0.1MHz,朗科的一键发射是由88-90MHz每0.1为步进,正好是21个频点。141x写频时不用步进方式,只要用上面的程序写你想要的频率即可。朗科我想他们可能是用的如FM811A等低电压工作的芯片,这种FM发射芯片有很多,网上找吧。

网友:
我是不做产品的啊,就是写一个论文.所以不要求距离了啊 哈哈

还有一般tea5767是用耳机地

bh141x的天线是需要外接还是内置?还是都可以啊?和蓝压的那种内置天线一样不?

对讲机和电台的应该都是外接的吧,不方便也不美观还是内置的好.一般外面的车载mp3产品都是内置的.
-----此内容被hellokilly于2007-01-11,10:31:51编辑过

网友:
自己顶一下咯

楼主:
写论文的话,你可以从街边花了二两银子买一个手机来电闪的小缀子,拆开后把LED焊下来并引到单片机的中断上,里面的环形天线捋直了用来增加接收距离。此法虽比较土憋但也是可行的。发生中断在一秒半以上五秒以下可以认为是来短消息,在五秒以上可以认为是来电话,此时就把音乐掐了吧。至于在一秒半以下就不要考虑了,可能是手机在和基站在做不定时的握手吧。呵呵....论文写完了。^v^

-----此内容被win2kddk于2007-01-15,14:44:57编辑过

网友:
你太幸福了啊 唉~

这个都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在珠海没有电子市场.烦扰的很啊.

唉,

你那边还有多余的芯片吗?

网友:
taobao虽好,但是还是很多东西买不到

哈哈

网友:
M62429fp的控制电压要4.5-5.5啊,有点高哟

有什么低的代替没有?

网友:
单独的tea576模块好象不能控制音量吧~

网友:
楼主是在淘宝上那个店铺买的模块啊?给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2007-07-20):
搂住可否告知一下

5767  引脚定义

网友(2008-06-24):
老贴了 依旧mark一下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我无话可说了

网友(2009-01-24):
求救!我用了上面的字模软件,打开一幅图片却得不到点阵数据。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2011-05-18):
太好了,正是所需的点阵。

网友(2012-02-09):
依旧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