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了!电机控制类。

楼主(2006-12-12):
用mega88驱动有感无刷电机时,拉控制器让电机反复正反转出现两个现象。(速度有点快)

1。BOD掉电,单片机重启(用电池供电,可以把电压拉到很低)

     单片机供电和MOS供电不是同一个电源,为什么会掉电呢。只共了地。

2。电机突然卡死,固定在一个位置。测量电平时有两个MOS管此时被驱动,电机就固定了位置。

     把MOS桥的电源去掉,单片机还保持工作。再去测量单片机输出引脚,还是保持为MOS管导通电平,非得把单片机重启才可取消。为什么单片机会一直保持输出了呢,别的处理工作也不作了。单片是不是死机了!

     用的IR2103驱动MOS管。一组四个 06N03L ,一共24个MOS管。每个MOS管栅极与驱动输出之间串了一个220欧的电阻。

网友:
朋友,我也在做无刷电机的控制,

有兴趣的加个qq,我不一定能帮你,但可以一起交流,

qq:158925050

网友:
你有没有用光耦进行系统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