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装置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06-12-13):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机保护装置,其中要采集交流电信号,判别电机电流正常,过流还是短路.由于电机正常工作电流比短路电流小很多.所以考虑到测量精度问题,我把采集电流分为三档,且要自动切换.

请问大家有哪个程控放大片比较好,

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能达到上面的要求

谢谢了!!!

网友:
不需要吧。

每相信号分三路输出,三路的衰减比不同即可,然后模拟开关送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