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CAVR环境下C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06-12-14):
我在ICCAVR环境下编译了一个C程序,最后编译区显示如下:

   C:\icc\bin\imakew -f 20.mak

    iccavr -o 20 -Lc:\icc\lib -g -Wl-W -bfunc_lit:0x2a.0x2000 -dram_end:0x25f -bdata:0x60.0x2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20.lk   -lstudio

Device 19% full.

Cannot find source file C:\icc\examples.avr\shula\iostudio.s

Done.

结果没有生成*.cof文件 请问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你有没有打开输出。COF的选项呢。

Cannot find source file C:\icc\examples.avr\shula\iostudio.s这句提示有错误。

要不你在基它位置新建一个项目试一下看看。

关注结果。

网友:
你要在Option选项里面选择Output下拉列表里面的HEX+COFF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