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EGA64加电的第一条指令问题(估计很多AVR朋友都没遇到过)

楼主(2006-12-14):
调试环境:原装MKII仿真器,MEGA64(16AU 0627B)的片子。

问题:一个简单的程序(只有一个空循环)在ICC中build成功后,在AVR studio中打开project,

正常情况应该是程序指针停在void main(void)的开始,但是我的却显示程序始终在运行。

我的检查结果:JTEG接口没错,因为停止调试后可以对目标板进行编程,可以改变熔丝位并显示OK。

目标板VCC(5V)正常,RST为高(4.98V)。

因为显示程序始终在运行,我点击中断程序运行的图标,studio自动弹出反汇编窗口,可以看到

在(+00000000:   C31E        RJMP    PC+0x031F        Relative jump)

即加电第一条指令是相对跳转,但是可以看到在+00000031为空(FFFF),在

+00000046(才是代码开始SER  R28  Set Register),这样加电第一条指令跳转到不受控制的地方,

仿真器始终在跑不停。

我的经验:在使用MEGA16L的片子时没有这样的问题,程序正常加载后,从菜单中调出反汇编窗口,

可以看到第一条指令跳转为:

+00000000:   940C002A    JMP     0x0000002A       Jump

而下面就可以看到,我的代码就是从+0000002A开始,为(LDI     R28,0x5F )。这样程序指针

就停在main.c开始处,等待下一步操作。

因为使用ICC C编译器,我不知道是如何控制第一条指令的转移,以及程序代码开始位置如何设定,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2007-03-09):
因为显示程序始终在运行,我点击中断程序运行的图标,studio自动弹出反汇编窗口,可以看到

在(+00000000:   C31E        RJMP    PC+0x031F        Relative jump)

即加电第一条指令是相对跳转,但是可以看到在+00000031为空(FFFF),在

+00000046(才是代码开始SER  R28  Set Register),这样加电第一条指令跳转到不受控制的地方,

仿真器始终在跑不停。

是应该查00031F的地方,而不是000031的地方吧。

网友:
我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检查是溶丝位设置有误。修改后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