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128大于64K的程序地址访问

楼主(2006-12-15):
我在源程序内放置了四个数组,buf1[30K],buf2[30K],buf3[30K],buf4[10K],用winavr编译,当用一long的数据类型读取&buf4[0]时,只读到了低64K的地址,高64K的地址读不到,请问这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7-03-10):
M128只支持64K的RAM空间,因为它只有16跟地址线呀!!

如果是高手,可以扩展大于64K的RAM,但对高于64K的空间需要你在程序中自己判断,并使用额外的I/O控制,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