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有一副128*128的BMP图片,如何转化为64*64,取模后显示在128*64的LCD?

楼主(2006-12-16):
请教我有一副128*128的BMP图片,如何转化为64*64,取模后显示在128*64的LCD? 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图片按照比例缩小呢?

网友:
Fireworks, Mspaint(pbrush), photoshop, gimp…… 很多图形处理软件都可以。

网友:
先把图片用PHOTOSHOP等类似的软件编辑,缩小到64*64格式进行保存,然后再用取模软件打开修改过后的64*64的图片,输出C文件后,就可以自己处理把数据输出到128*64的LCD上了,

偶想请问一下楼主用哪种图片的取模软件?可以发偶邮箱一份么?maleon@126.com,谢谢了。

偶用的是Image2Lcd V3.2和PdaTools-BmpToGray V2.04,这两个软件转换出来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都是没有注册的版本,软件取模后输出的图片上面会有字母或一个大叉,还要手动进行修改,比较麻烦,还有一个PICTOCODE 1.0的,到是免费的,但是取模后的数据显示出来的图片不细腻,和前面两个软件相比有点差距。

网友:
PCtoLCD2002完美版

这个软件不错,该网站有的下载

网友:
PdaTools-BmpToGray V2.04试试这个注册码:

AuToCTRL

楼主:
我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图形取模软件,我用的芯片是KS0107和KS0108,请问要用什么图形取模软件?

网友:
用XP自带的画图板都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AuToCTRL,可以注册使用了,没有那个大叉了,呵呵,这个PdaTools-BmpToGray V2.04功能和Image2Lcd相比简单了点,偶网上搜索了半天都没有注册机,有个破解论坛里查到有,可惜注册了用户站长老不让通过,就是这个破解论坛,http://www.pojiebbs.com/里面有一大堆的资料,要是哪位大大有权限下载里面的东西,最好能帮忙下载Image2Lcd V3.2的注册机或破解版,不甚感激啊。

PCtoLCD2002完美版偶刚试了,在图形模式下输入一张BMP图片出来的是个乱七八糟的点阵,和原有的图片相差10万8000里啊,